拆了一个电表得到一些接线端子,突然想到还少个点焊表笔,于是DIY开始···

楼主(2016-09-29):
下午拆了一个电表,得到一堆接线端子,想到之前DIY电池组的时候点焊机点焊电池组中间部位焊不到,于是有了以下DIY,焊针使用同接线柱,各种机箱里面很容易找到,焊线手上没有粗的暂时就使用6平方的多芯铜线吧,这个点焊机本身功率就不大,也就焊个18650 也够用了,明天找个铜鼻子接上点焊机就可以了,瞎折腾的玩意,谢谢观赏!

网友(2017-12-26):
动手能力超强,支持一下。

网友A(2016-09-30):
这个做得好,这些小零配件都是身边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得好,这些小零配件都是身边可以找到的

是的,主要是不需要发钱去买配件

网友:
废旧利用,不错,学习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向楼主学习

网友:
看着很好,性能如何?试验过吗?

网友B:
焊针是六角铜螺丝车的?还是夹手电钻锉后打磨的?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针是六角铜螺丝车的?还是夹手电钻锉后打磨的?很精致

手电钻打磨的

网友C:
不错,好方法。铜焊针耐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好方法。铜焊针耐用吗?

这个焊针耐用,比成品都耐用,我这机器买的时候带的成品焊针说白了就是普通2.5的铜线而已

网友:
这个真可以

网友D:
版主的创意真不错,不知道点焊的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东西在外行人眼里就是废物,但在我们眼都是宝贝。楼主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的创意真不错,不知道点焊的效果如何?

效果不错的,点18650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版主,导线能胜任点焊吗?是多少平方的线?我绕了个微波炉的变压器,一直放着还没组装,就是没有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导线能胜任点焊吗?是多少平方的线?我绕了个微波炉的变压器,一直放着还没组装,就是没有导线

我这线是普通家庭用的6平方的多股铜线,细肯定是细了点,一般来说点焊机最少也10几平方以上的线才好,不过我这个成品点焊机是小功率的之能点焊个电池,自己DIY偶尔用一两下10个八个电池的是没问题的,用的量大或者你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功率大这个6平方线肯定小了最少两股6平方拧一起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线是普通家庭用的6平方的多股铜线,细肯定是细了点,一般来说点焊机最少也10几平方以上的线才好,不过 ...

微波炉变压器我用的是3根多股6平方去皮并联绕,好像是4圈,控制也是上次在矿坛拍的,还没组装起来,试烧过螺丝钉,直接烧红,吓人没继续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变压器我用的是3根多股6平方去皮并联绕,好像是4圈,控制也是上次在矿坛拍的,还没组装起来,试烧过 ...

微波炉变压器自己DIY的功率很大,轻松烧红螺丝锯条等确实比较吓人,我上面指的6平方线是焊笔线不是说绕变压器的线

网友F:
这个可以点不锈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点不锈钢吗

不锈钢不能的  太小的线电不动,点焊机功率也太小

网友:
楼主真聪明  废物利用

网友:
变废为宝,实用。

网友:
这个好 ,值得学习

网友:
把两个头绑一起更好用,做好绝缘。

网友:
这个能用来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变压器我用的是3根多股6平方去皮并联绕,好像是4圈,控制也是上次在矿坛拍的,还没组装起来,试烧过 ...

我刚绕了一个,也是家用6平方的线去皮后6根并一根绕,看来足够了,还没有使用

网友:
很有创意,不过有一点,如果是紫铜的就更好了,黄铜做点焊头比紫铜容易发热。

网友:
这表笔组合的好   漂亮   好工具

网友(2016-10-31):
我正在收集资料和材料,刚好提示我,值得学习,我准备用25左右的线。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   支持手工

网友:
做工及其精细,楼主的构思也不错。

网友G:
点焊头漂亮!请教一下:电炉丝用什么接头好?电炉丝接头经常烧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点焊头漂亮!请教一下:电炉丝用什么接头好?电炉丝接头经常烧坏。

十几年前,我单位实验室的几台焙烧用电炉(1200W)经常出现接头烧坏,后来我带着电工师傅把电阻丝接头换成铝线跨接后再接电源铜线,结果使用寿命大增,电阻丝烧断了而这个接头却一直导电良好。这个方法后被我单位其他部门效仿,反映效果不错。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较成功的电炉丝接法。

当时我的具体接法:新电阻丝绕在铝线一端(1.5平方铝线),再用小铜夹头压着。铝线约2寸长,铝线另一端再被电源线铜绞线缠绕数圈,也用小铜夹头压着。小铜夹是那种外瓷体、内有铜夹的。

现在的电阻丝发热器具,采用大一些的紫铜头接线柱接头,也能很好地解决电阻丝接头问题,因为大体积纯铜能快速导热散热,有效地防止了接头高温氧化。有的接头,干脆采用点焊接头,如电饭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十几年前,我单位实验室的几台焙烧用电炉(1200W)经常出现接头烧坏,后来我带着电工师傅把电阻丝接头换 ...

多谢湘版指点,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啊

网友: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缺零件就拆飞机的灵感。

网友:
我在苦苦寻找点焊笔的制作方法,看了这个我懂了

网友(2016-12-02):
电表我也有,明天去拆个看看。对了楼主这款电焊机怎么样,我也想入个。最大能焊多厚的镍片

网友:
焊头是否尽可能采用导电率好的材料?

网友:
哪天我也去废品店淘个破电表,

网友:
接线柱材质好。

网友(2017-01-03):
做的真好

网友:
楼主的创意真不错

网友:
为楼主的创意点赞
请问一下楼主,点焊机是否用了脚踏开关?我感觉这样方便。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我很少用机器,没有装脚踏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我很少用机器,没有装脚踏开关

谢谢楼主回复,那就是说电极已经带低压电了,电池放好镍片后用手跟用万用表一样的操作,时间靠经验掌握的?

网友I:
电表里面的计数器不知道能改成什么东西玩

网友(2017-02-16):
利用一切而已利用的。。不错。。

网友:
真`利用,线粗点更好吧

网友:
不错啊,那个焊头是买的吗

网友:
这个做得好,这些小零配件都是身边可以找到的,queshi

网友:
支持省钱制作

网友: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焊18650感觉电流有点大,不小心就焊漏了。。。

网友:
作的不错的,这不是电表,是个抄电度表数据并远传的装置

网友:
这也算是废物利用的极品的,用的恰到好处

网友(2017-09-13):
引用 楼主:
这个焊针耐用,比成品都耐用,我这机器买的时候带的成品焊针说白了就是普通2.5的铜线而已

DIY就是好,省钱还管用

网友(2018-01-14):
正在找点焊机的相关资料,准备自己做一个,哪位老师能提供一下制作点焊机的相关资料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十几年前,我单位实验室的几台焙烧用电炉(1200W)经常出现接头烧坏,后来我带着电工师傅把电阻丝接头 ...

真是实践中得经验

网友(2018-02-28):
做的真好,实际操作好用吗?

网友:
焊针使用同接线柱,能省不少啊。一根普通焊针要10多元。

网友:
正在做环牛点焊机,还是一堆散件。考虑焊笔时想到这个帖子,正好手里也有个烂电表没扔,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实际测试手柄用16平方的线(半米一条)没焊上,600VA环牛,次级6圈120平方线(保守估计)4V。
焊针用黄铜柱焊不上…………用了条1.6MM铜线可以焊得住,虽然焊点不是很漂亮(比起成品点焊机)
明天看看换成50平的手柄线什么效果,不过怎么接上去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十几年前,我单位实验室的几台焙烧用电炉(1200W)经常出现接头烧坏,后来我带着电工师傅把电阻丝接头 ...

有同感,用铝线做电炉丝接头最好,不氧化,七几年在工厂的化处车间好多4000瓦大电炉子用的都是这种方法。现在邻居朋友修电炉子,我还用铝线连接接头。非常好。

网友(2023-04-20):
这个不粘针吗?我原来用黄铜试过效果不好老粘针。后来还是买氧化铝焊针才行

网友:
真不错,实用,有想法。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I:
电表里面的计数器不知道能改成什么东西玩

可以改装到自行车上做里程表

网友:
总感觉导线有点细。。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学习了!

网友:
好像铜的焊针不是很好

网友:
同样的材料为什么我做的老是粘针,后来买专用的针就没问题

网友: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很实用的旧物利用,向楼主学习

网友:
应该是白铜吧。手工不错。

网友:
做点焊笔不错

网友(2023-11-28):
做的真好,这个耐用

网友:
这个不粘针吗。我用黄铜头。一点就软化了。根本不能用。

网友:
我没有点焊笔,我用1cm宽铜排前面磨尖了用可以吗

网友:
焊头俩个螺丝用套管套上就行了,如头子烧蚀了好替换。你这还得换热缩管,个人意见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
原来里面可以用的零件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