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来的组装大环框架

楼主(2016-09-30):
1.垃圾堆有个废弃的木架:

2.捡回来重新拼装一下就是一个大环框架,还有脚:

3.绕个大线圈145微亨:

4.不用另加天地线,接上矿石机就能收台了:

5.在信号强的位置,收深圳台大声有余:

6.在信号最强的墙角外面输出电流爆表:

7.拆散是这样:

龙虾(cary38)
2016.09.30

网友:
龙虾老师,好久不见您露面了!

网友A:
一直没试过大环,没想到您随意就捡一个!您使用的是多股漆包线吗?用个轱辘收起来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试过大环,没想到您随意就捡一个!您使用的是多股漆包线吗?用个轱辘收起来真方便。

是自制的绞合线,这种线反复使用方便。

网友B:
又见到龙虾老师作品了!废物利用!化零为总!化总为零!灵活运用!给老师提个建议:不如把4个木头上刻槽,方便下次快速安装天线使用,请问龙虾老师:您做的线圈是145微亨要配多大可变电容呢?谢谢!

网友:
只要朝向方位不太差,深圳大环机能行的,俺在福田用块泡沫塑料做大环骨架,阳台上轻松收台

网友:
组合式大环架

网友:
捡来的东西就是好。

网友:
就地取材,妙。

网友:
又见龙虾老师大作,

网友:
妙手,杰作。

网友:
在哪里捡的  代我也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到龙虾老师作品了!废物利用!化零为总!化总为零!灵活运用!给老师提个建议:不如把4个木头上刻槽,方 ...

300p配300uH可收中波低端,相乘9万就行。我是用开关控制两联并用的,实在不够可以再并一只好的云母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p配300uH可收中波低端,相乘9万就行。我是用开关控制两联并用的,实在不够可以再并一只好的云母电容。

谢谢龙虾老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