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个别坛友的质疑对电子管稳压电源做详细全面的说明(资料篇)

楼主(2016-10-02):
     对以前发的“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一帖。有坛友指出:篇幅不小,但内容不全面,R的计算公式含糊不清,且实用性不强。今发个篇幅更长的,但愿如意。
至于实用性可以看看“续篇-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里面的“胆机电源稳压电路利弊谈”与“稳压电源在电子管放大器上起到的作用”两文。
电子管稳压的其他应用电路(图)待收集整理后再另发。

网友:
原来那个帖子里的 “限流电阻可按下式初步计算    R=U-UcmIH+Icm最大+Icm最?  "     确实让人费解,难道不是吗?你说的坛友质疑是我,如有不对再讨论!
其实你将原帖的"限流电阻计算式"按照今天帖子中的计算式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争论是好事啊!说明认真看了!支持一个!

网友:
感谢于老师分享资料。

网友A:
这次转载的资料中,关于“限流电阻的算式”是正确的。可是上次自己发的帖子中,关于限流电阻的算式是错误的,但却是一片赞扬声,还有八位给了加分,真让人看不懂。有人说这是”名星“效应,”老師“说的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转载的资料中,关于“限流电阻的算式”是正确的。可是上次自己发的帖子中,关于限流电阻的算式是错误的 ...

首先感谢您的指出,这个公式就是提供一个参考值。其实就是一个限流电阻,但是在复制过程中没有校对。应该是R=(U-Ucm)/I*H+(Icm最大+Icm最小)/2.与其他文章也不尽相同。帖子别的错误还没发现。还不存在误导的问题。

  各位坛友皆为同学,又都是老师。好多年轻朋友对前辈称呼老师是一种谦虚,一种美德 。来这里的恐怕没有专家学者,即便是也要博采众人之所长,靠不懈的知识积累,如同站在巨人肩上,对问题有所见地,方能成为专家学者。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两小儿辩日不得其解。古时尚且如此。当今固步自封足不可取。价格高,达上万言的技术资料,只要有一句话有用就值得购买,各取所需理所当然,这里谢谢给加分的各位坛友老师。
  对于电子管的应用不是1+1=2。数学还有模糊数学的分支。都去教条的应用这个论坛就不复存在。
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不可能得到一个公认的精确答案。器件还有标准误差与离散性,就拿输出变压器而言,公式与软件也不是唯一的,一些经验公式给予人方便而实用。
  求全责备,一叶障目缺乏大家风范。如同管中窥豹,盲人摸象。
  最后引用司马光 《资治通鉴》中智伯之亡以警世人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转载的资料中,关于“限流电阻的算式”是正确的。可是上次自己发的帖子中,关于限流电阻的算式是错误的 ...

从前您也没有认真阅读那个稳压管的帖。
jiangqishan8
7217371[/attachim

网友(2016-02-26):
才发现此帖,于老師终于找到了“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的资料!比我的那份全多了,恭喜恭喜!

网友(2016-10-03):
引用 楼主:
从前您也没有认真阅读那个稳压管的帖。
jiangqishan8
7217371[/attachim

    你那个帖是2015.1.5发的,我2016.2.26发现的。当时就发现那个算式有误,我想起了在多年前在一份好像是“怎样点燃稳压管”的帖子里 "讨论" 过稳压管的应用,你还让我给你发了份资料。我以为发个帖 "恭喜恭喜" 你会想起我给你发的资料,找出来看看会改一下那个计算式子。可是沒反应,也就一笑了之。要不是因为 "银子" 坛友的稳压出了问题,我早就忘了。
    稳压管的应用,限流电阻的计算是关键,公式不对没法实际操作应用。本来不想多说,这样有明显错误的帖子,想不到有八位高手加分,还被本坛冠以 "精华" 红章。难怪几位上其它论坛的朋友常常拿矿坛的漏子取乐,特别是有关110V的串丝收音机可不可以在电源進线上串一只二极管 接在220V上的讨论,我说不行,但几位 "知名" 坛友硬说可以! 被朋友当成笑柄,让我别上矿坛了,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人不是万能的,有长处也有短处。更不要以己长比他人之短,大家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是一件大好事!!

网友:
线收藏,不知什么原因,我看资料还是习惯纸质的,电脑上看就磨叽。

这几天都放假,人来人往俗事成堆静不下来。前段时间清理了一下,各种稳压稳流管有好几十只,看来还是得把基础搞实在。闲了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指出,这个公式就是提供一个参考值。其实就是一个限流电阻,但是在复制过程中没有校对。应 ...

细看后发现:IH是代表负荷(载)电流吧?为什中间加了个 * ,成了I*H,是不是应该改一下,否则不好理解吧!还有应该给IH+(Icm最大+Icm最小)/2这一部分加个中括号吧!!
完整的应该是: R=(U-Ucm)/[IH+(Icm最大+Icm最小)/2]

网友(2023-09-17):
引用 楼主:
从前您也没有认真阅读那个稳压管的帖。
jiangqishan8
7217371[/attachim

谢谢于老师发的 “应个别坛友的质疑对电子管稳压电源做详细全面的说明” 帖。

看 这一帖,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第6页里,GT型稳压管的连接是错误的!在老师的另一帖 “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  找到了正确的接法!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发现了-关于直热管2A3、300B灯丝(噪声)实验的(不知文名)论述,没窥全文,不得要义!

在稳压管文第七页、页尾处,只有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