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一个超大电容

楼主(2016-10-02):
捡到一个超大电容,帮看下是进口的吗?

网友:
好大的家伙,看标是日立的,

网友:
要是再能检多几个可以制作一个充磁器了,呵呵

网友:
这个放电应该很过瘾。

网友:
放电危险!恐怖

网友:
个头是不小,容量也够大

网友:
多找上几个造个电磁炮

网友:
假的不能太假!

网友:
充电到400伏,再短路放电,试试真假

网友:
我还真试了一回,,,,没想的那恐怖,,,,就是声音大的很,,,电极烧了一部分

网友:
标题可以看出楼主的心情不错

网友:
《论电磁炮的制作》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我也想捡一个

网友A:
不知道这玩意以前是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玩意以前是用在什么上的

应该是用在电源或者变频器上的,变频空调最多见。

网友:
你 也看看我的

网友:
刚卖了三个串的,这东西挺好,能用上是宝贝啊。

网友(2016-11-01):
空调外机上面的启动电容比这个 还要大

网友B:
这容量可真不多见,试验看看是不是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容量可真不多见,试验看看是不是虚标

一般的电容表测不了,我是用MF30的指针表R乘10档用充放电测,充满大约10秒。作为对比测3300UF的电解电容充满大约5秒。

网友:
呵呵,好大个的电容,做个充磁机很好,看着印刷不怎么好,先试试容量吧

网友:
耐压够高的,,一般那么大容量的耐压都比较低,,LZ捡到好东西了

网友:
能否当电瓶用。

网友:
建议楼主用给补偿电容放电用的放电杆放电

网友:
看标志是日本日立,但是字迹模糊,有可能是假货。这种容量的一般是变频器的母排电容,或者大功率音响功放滤波电容

网友:
我收了8个和这个一样的。花了160.

网友:
真敢是呀 厉害

网友:
可以造磁力枪么

网友:
我怎么捡不到?

网友:
我怎么感觉里面还套了一个小的

网友:
字体模糊,像是套皮的

网友:
这有点吓人,话说电容充电会爆吗,很怕这个东西

网友(2017-02-25):
我只有好几个1000uf的

网友:
请教这个能作点焊机吗?

网友:
可以自己改造一个电源

网友:
充足了点逮老鼠吧。

网友:
这个有点威力的

网友:
这个是假的

网友:
才一万微法而已,耐压比较可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电容表测不了,我是用MF30的指针表R乘10档用充放电测,充满大约10秒。作为对比测3300UF的电解电容 ...

这样看来容量是充足的。

网友(2017-05-01):
容量一般,主要是电压高些,否则用不着这么大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