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1927年美国产的古董收音机

楼主(2016-10-03):
电子管都亮喇叭有正常的交流声声音很小.全部检查各焊点各管子脚清除锈点.就是收不到台没反应.以前有过声音但是很小.请教高手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怎样用手机版上传照片?

网友:
快发图片吧,很想见识一下这老古董!

网友:
这一定是古董了,检查一下电解电容吧。

网友:
对付1927年的老古董,一般先把所有电解电容、纸质电容都换了,其他电容、电阻、线圈类和管子看情况而定。

网友:
检修前应把管子全部拔下测试下屏流是否合格,上百年的机器管子完好的很少,大都老化.你手上的是直流灯泡机吧,如用的是UX201,301,71,之类的管子可以大部分恢复管子的性能,还有要检查级间变压器P-B.  G-F. 有否断线.其实这类机器很好修的.

网友:
发出图来给我们见实一下啊!

网友:
先看看实物照片,电路是直放机还是外差机还是其他类型,那个年代直放机比较多,可能存在的问题前面坛友都说了。老机维修尽量修旧如旧。

楼主:
怎样用手机发图?前几天响过声音小我把管子把下来打扫过卫生.现在怎么弄都没了声音.能检查的都检查了.喇叭有交流声就是收不到台.以前用手摸空气连某个线圈电阻喇叭有反应现在没有了.真不好意思我不会发图片

网友:
还有救!!图片传上来!?

网友:
电容估计是干了。这么我年过去了

网友:
我是进来看图的

网友:
手机上图也得小于394KB,先在手机上把图缩小再发。

网友:
上不了图,难道连简单的描述(如外形,电子管数量,调谐电容数量,电子管型号等)也不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