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9014单管机。低压、低阻、低偏流。

楼主(2016-10-03):
一:单管来复再生收音机
  用一只晶体高频管,既担任高频放大,又兼做低频放大,一管两用,同时采用再生和倍压检波电路。提高了收音机的灵敏度、选择性和稳定性。这样的收音机是许多玩家所津津乐道的。最经典的是636单管收音机。是老玩家怀念鍺管收音机的经典之作。随着硅管出现,稳定性更好,ß值更高,有些人采用硅管来做,取得更好的收音效果。
  我根据来复、再生、倍压、以及硅、鍺混合的不同组合,设计了这款多功能PCB电路板,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对不同电路的不同要求,可以实现全鍺管收音机,比如经典的636电路;可以在636电路基础上加不同的再生方式;可以硅、鍺混合;可以全硅管。但目前就性能方面,还是全硅管的收音效果比较满意。在我这里的中波环境下,用9014+4148*2+32欧低阻MP3耳机+1.2v电压,调整好再生,效果相当良好,基本上能把德生2p3能收的台都收到了,在简单、初级的收音机里,能有这样的收听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这里把它推荐给大家,喜欢玩的朋友可以试试。
  整体布局参照636单管来复收音机,有些位置做了优化,
  1:磁棒改在上方,磁棒位置在收音机摆放时太靠近桌面会影响Q值,这个我在试听时能明显感觉到,许多成品机的磁棒位置在上方是有原因的。经典636用的是直径10mm、长度70mm的磁棒,我依据PCB设计了80mm磁棒,线圈靠磁棒一边,能有效提高收音机灵敏度。
  2:电池在下方。电池盒用1节5号电池盒,可以用1.2v电池,也可以用3.7v锂电。采用9014硅管,只要用1.2v就可以了。
  3:耳机位置改在左下角,采用3.5mm耳机座,配合现在普遍使用的MP3/手机32欧耳机,音质好。不听时耳机要拔出来,电池耗电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
  4:大家关心的GZL问题,淘宝里的2.5mH成品电感就可以了,而且效果很好。这个GZL的位置很关键,一定要远离磁棒,这在《无线电》封底636彩图里已经体现出来,这个位置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啸叫。
  5:可变电容器。以性能来讲,CBM223p就是相当好用的,尤其是自带的微调,对于调整中波频率覆盖非常有用。建议使用时140p+60p=200p并联使用。
  6:度盘指示。原来636度盘右上角有个凸起的指示,但右手操作习惯会被手遮住,影响读数,这个位置用小园头做了调整。
  虽然只有几个配件,但每个配件的质量都要认真校对。通过精挑细选,仔细调整,以期达到单管来复再生收音机的最佳状态。
二:主要配件要求
  1:磁棒  直径10*80长  配白色磁棒塑料支架2只
  2:线圈  调谐0.07*7丝包线80圈,耦合8圈 整组线圈绕在10mm奶茶吸管上
  线圈按顺序标有1、2、3、4、端,第一端焊在可变140p或60p连上,第二端接可变中脚(接地),第三端焊在10K电阻上,第四端接BG的b极。
  3:可变  CBM223P  140/60p  并联用200p。
  4:  9014 贝塔值在280-320之间
  5;D1D2   IN4148    2只
  6:GZL  成品工字电感  2.5mH
  7:耳机座  3.5立体声耳机座,虽然没有开关,但是耗电很小,拔掉耳机后基本上可以忽略。
  8:偏流  20K+200K可调电阻
  9:再生  这个是单管收音机的灵魂所在。再生的方式有很多种,行家都明白,这里我采用在BG的c极上焊一小段导线来调整不同位置获得再生,既简单又高效。
  整体焊在1片90*56*1.6的PCB板上,焊接完成后装上度盘,放入电池,插上耳机接收电台,调整偏流0.8~2mA之间至声音合适,偏流太大则强台声音会失真。本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接再生,高端的灵敏度稍微差一些,如果您的位置中波高端无台,就不需要接,如果有台,则参照上述第9点调节再生,使得高、低端的灵敏度接近。然后装入木盒里,重新装上度盘校正频率,木盒外观尺寸为96*61.5*28mm,与经典636外壳尺寸几乎相同。最后背板用螺丝拧上。这样一台单管来复再生收音机就完成了。
三:体会
  1:偏流
  在0.8~1.2mA左右时最好,如果再生调到合适,偏流在0.5mA也是非常好的。这说明前辈的经验值是有依据的。有些人喜欢大声,那么偏流在3mA时强台就有些“震耳”了,偏流大了声音会失真。我的实验值是:采用1.2v电池,用20K+200K可调电阻控制,用3.7v电池,则必须改为150K+200K可调电阻控制。
  2:再生
  再生是一门艺术,是单管收音机的灵魂!再生能使选择性、灵敏度大大提高,这台单管机的再生比较简单,在一次无意的调试过程中,起子碰到9014的c极,声音、选择性大增,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于是焊一段导线,调整导线位置可以控制再生,可能不同的中波环境会影响再生强弱,这个在不同的地区需要再次调试。
  3:耳机
  MP3或是手机耳机都可以用,音响效果相当好,收听电台的声音有胆味,不输胆收音机。我试用三星手机耳机,有入耳硅胶套的这种,效果略差,不如16mm喇叭单元的耳机好。主要是低音不足。
  4:频率覆盖
  我这里刚好在低端有个549KHz的中华之声,高端1557KHz的台湾音乐频道和1593KHz的中国之声,这对调整完整的中波522~1620KHz频率覆盖非常有优势。按照主要配件要求的第2点调谐80圈,基本上能覆盖中波。可变的两个微调将其中一个全部旋出,可以听到高端的电台。
  5:方向性
  磁棒收音机都具有方向性,室内与室外的中波环境相差很大,比如室内水泥柱,信号会好些,对再生也有影响,或是阳台,信号会比较好。用一台DIY简单的收音机,收到一个远方的电台,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整体感觉这个单管机效果满意,最大特点是低阻、低压、低偏流。PCB、外观设计花了不少业余时间。

网友A(2019-07-06):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收音机的再生就是一根导线,这种方式的原理是什么呢,一般不都是从集电极出来在磁棒上绕几圈吗, ...

那种再生方式是电感再生,对低端的再生强度更高一点。这种是电容再生(靠集电极电压的电场辐射到磁棒和线圈及引线上进行耦合),这种再生对高端再生强度更高一点。理想的再生是在临界状态但不啸叫,这时机子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大大提高。再生机调好了灵敏度不低于超外差式的(但是再生调的高了强台就啸叫了,为了照顾强台其实大部分时候再生都是严重偏低的),如果能在面板上做一个再生强度调节旋钮再做一个偏流旋钮就完美了

楼主(2016-10-03):
盒子和PCB

网友:
楼主这小机的工艺没得说的,干净利落,电路设计很到位!真不错!
有点小建议,在面板上的插接槽显得不很协调,不如面板采用粘接工艺显得更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盒子和PCB

做工很精细,介绍很祥,赞一个。

网友:
再生加的很另类

网友:
不错,还是印刷电路的。

网友:
很好,有时间照楼主这个做个玩玩。

网友:
壳子喷军机绿色更好看了。现在看的怪怪的。

网友C:
对比一下便知哪个更好看。

网友:
非常好看的机机。

网友D:
外壳和调谐旋钮激光加工的?

网友E:
机壳是激光雕刻机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比一下便知哪个更好看。

木盒的厚度只有2mm,机芯装上电池后有些分量,用卡槽接能增加强度。设计卡槽还要考虑公母配合,需要一点点紧配合。同时还有胶贴定位作用。没有办法。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壳是激光雕刻机裁的吗?

是的。机壳用2mm木板,用激光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和调谐旋钮激光加工的?

机壳是激光切的,度盘是和pcb一同在淘宝里做的。设计pcb时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
手艺没得说,可以试着出套件了,如果出的话我报名来1套

网友:
恭贺新作,可惜无权加分。

网友F:
电路图用6V,机子用1.5V了,实际机子的电阻有改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图用6V,机子用1.5V了,实际机子的电阻有改动吗

图纸是硅、锗混合的。所以有10k+10u阻容过渡,全硅管只需1.2v,且无需阻容过渡。要用也可以。偏流20k+200k可调电阻调节。这个偏流还是可调好,同一住处不同的位置,中波环境会有影响。用固定电阻不好。具体是多少没有测。只是更关注偏流的大小。

网友:
经典,做工好,手艺高,不知能否带压电陶瓷片,我现在都不敢用长时间用耳机收听了。

网友G:
楼主出套件吧
外壳+PCB+刻度盘,
我先预定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出套件吧
外壳+PCB+刻度盘,
我先预定一套

我也有同样想法,不知版主愿意是否

网友:
636单管机大家都在做,象你这样分析得透切好不多而且还出样机的真是很小,佩服

网友:
636型单管机,实践经验制作,看了不顶还不行,就顶吧。

网友:
真好!有时间仿造一个。

网友:
祝贺!佩服羡慕!

网友(2016-11-08):
没说的,真是漂亮,融入木壳收音机元素

网友:
刚收到,确实不错。

网友(2017-03-29):
老师出品必是精品。关注老师好多佳作!谢谢老师的无私指点教导!

网友B(2019-07-06):
楼主,这个收音机的再生就是一根导线,这种方式的原理是什么呢,一般不都是从集电极出来在磁棒上绕几圈吗,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有朋友建议面板用胶接,楼主认为强度不够,可以在面板后加一圈框,插接槽开在框上,框和面板再胶接,面积大了,强度应该可以——反正线路板和面板间总要留空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再生方式是电感再生,对低端的再生强度更高一点。这种是电容再生(靠集电极电压的电场辐射到磁棒和线 ...

谢谢啦,小小收音机原来有这么多学问,看来真的需要弄几本书好好读一读

网友H(2020-02-21):
请问c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20-11-09):
引用 网友H:
请问c4的作用是什么

检波后的音频信号耦合到高放管基极实现来复低频放大。

网友:
真漂亮,我做的空心大环再生来复机灵敏度还可以,就是太丑了,有楼主的打板功力就好了

网友:
印刷板做得好。

网友(2024-04-05):
干净飘亮,有时间照楼主这个复制一台玩玩

网友:
636电路相当不简单,低调奢华有内涵

网友:
建议:ZGL使用中周改绕,由于有屏蔽外壳,可以防止高频泄露,减小对电路的影响,放置位置不受限制。再生改由射级绕磁棒一匝,这样高低端再生均匀。

网友(2024-07-30):
老师,如果给此图加一级低放(8050),加入输入输出变压器,升级成两管机推8欧喇叭,6伏供电,咋改电路图呢

网友:
检波输出带阻容的来复再生机是目前为止接收效果最好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