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的礼物-电池管二级中放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6-10-05):
经过了制作再生收音机和调谐高放式再生机的经历,想尝试一下性能更棒更加灵敏的收音机,于是萌生了制作两级中放超外差收音机的念头。由于将外来频率变为固定中频进行放大,因而由线圈和谐振电容组成的调谐中放回路有着较高而且稳定的增益。同时由于不必调节再生,所以外差机的调节还是比较简便的。另外两级中放六个调谐回路能够极大的提高选择性,对于中波而言,通常一级中放已经能够满足一般要求,两级中放的作用除了进一步提高灵敏度外主要还是对收音机选择性的提升很有帮助。
下面我就说说我的紧凑型电池管超外差收音机的制作过程。

补充内容 (2016-11-3 23:3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4OTc2MzczMg==.html?from=y1.7-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5MDAwNjAwMA==.html?from=y1.7-2

补充内容 (2016-11-3 23:40):
已经加入了测试视频,请大家过目。机器断断续续调整了一个月,终于解决了所有问题,我将把调整的细节在贴子里全部补充进来。包括具体的线圈绕制数据。

楼主:
由于电子管收音机的中周体积较大,同时震荡线圈缺少屏蔽措施,因此容易产生有害交联造成震荡,而半导体收音机使用的小型密封中周,体积小Q值高,因此通过采用晶体管小型振荡线圈和中周能够有效的缩小收音机的体积,我购买了SZZ1振荡线圈和TTF2-8型中周,根据坛友的实验电路数据该绕了SZZ1型振荡线圈,初级0.08*72匝,次级30匝,用于1A2可以振荡稳定,而又不至于反馈过强。
此时我用单管再生机的底盘和一只1A2搭建了一个简易本振实验电路,证明电路工作稳定,由于振荡线圈是封闭的,所以几乎不受外界干扰,整个电路的工作情况非常理想,这也给我进一步的制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外差机本振的原理非常简单,和再生式收音机将反馈开到最大产生的振荡一样,电路结构和原理也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使用电池式电子管,所以振荡线圈的反馈部分和振荡部分应该是分开的,采用振荡屏栅(1A2二四栅极)电流作为反馈电流,因为1A2第二四栅极最高电压为45V,所以不必担心自制振荡线圈的耐压问题,是完全可以达到要求的。
根据有关数据,振荡线圈的震荡部分的电感量应当为145微亨±25微亨。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电子管收音机的中周体积较大,同时震荡线圈缺少屏蔽措施,因此容易产生有害交联造成震荡,而半导体收音 ...

由于晶体管中周有两个线圈,和电子管中周不大一样,晶体管的输入阻抗较低,输出阻抗较高,这样就需要一个线圈作为匹配而电子管本身输出、输入阻抗均比较高,所以不需要这样的阻抗匹配电路,另一方面电子管由于屏极电压直接加在中周线圈上,因此对于中周的耐压要求较高,电子管中周通常采用双回路中周变压器,两个回路分别绕在骨架上下两端,因此绝缘性能好,晶体管中周的初级次级线圈绕在同一个骨架上,因此耐压不高,同时初次级匝数比不符合要求,另一方面晶体管收音机的中放级大多是单调谐结构,电子管收音机的双调谐中周的选择性要好一些。
但晶体管中周里边也有专门的双调谐中周,例如TTF2-7/8这两款就是专门的双调谐中周,两个中周只有初级线圈,阻抗匹配是通过改变两个中周之间初级线圈的抽头位置体现的,而用于电子管电路由于都是高阻抗电路,因此抽头就空出不用了。这种双调谐中周采用电容耦合,通过改变耦合电容的大小,可以改变中周耦合系数,例如追求选择性牺牲些音质的收信机就可以选择比较小的耦合电容,一般5P就在临界耦合一下了,参考数据给出的是6.8P,我在本地无线电商店买到的是7P的高频磁介质耦合电容。
这里给出了TTF2-8使用的电路图,就是最下方的图,两个中周之间采用电容耦合的方式组成双调谐回路,同时由于电容一般耐压较高,我买的是耐压300V的,而我的机器实际上最高只用到45V屏压。

补充内容 (2016-11-3 23:44):
关于中周我要说两句,之前我是用的TTF2-8双调谐中周,这款半导体中周是330P谐振电容的,实际上谐振阻抗不高,根据LC回路谐振阻抗公式,LC比率较大的时候谐振阻抗较高,由于电子管输入输出均为高阻抗电路。

补充内容 (2016-11-3 23:48):
因此整机灵敏度低,我重绕了线圈,震荡线圈的数据是,用SZZ1震荡线圈磁芯该绕,震荡线圈为75匝,顺时针绕制,头接1,尾接3,反馈线圈25匝,头接4,尾接6.同样顺时针绕制。

补充内容 (2016-11-3 23:51):
TTF2-8中周拆除原线圈(TTF2系列中周似乎是通用磁芯),用0.08直焊漆包线绕制155匝,中间不抽头,配220P谐振电容,如用200P谐振电容则用0.08漆包线绕162匝,能进一步提高谐振阻抗和灵敏度。

网友A:
做的好,做的非常好,楼主做的高频放大的机器能看看吗?

网友B:
正在学习中,低电五管超外差,静等完整制作过程,线路图和视频,期待大作成功!

网友C:
做的好,请问直流管用于调频效果好吗? (我与中波无缘,我这里基本无中波信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晶体管中周有两个线圈,和电子管中周不大一样,晶体管的输入阻抗较低,输出阻抗较高,这样就需要一个 ...

机器主要参考了以下三个电路,三个电路主要部分都是相同的,只是有微小的变化,AGC电压加在变频管上的电路结构采用了并联式,就是图1的结构,这样谐振回路里不用串入较大电容,因而可以采用高频性能最好同时价格比较便宜的云母电容,我采用了240P的云母电容。图3退耦电路比较复杂,每一级中放的屏极都有退耦电路,优点是不需要大的电解电容,缺点是电路稍微复杂一些,要增加三个退耦电容和电阻。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1A2电子管的内部结构与1R5电子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此震荡部分,使用1A2的时候第一栅栅漏电阻应当使用51K,这也是手册给出的数据。串入二四栅极的电阻主要起到降压作用,因为我比较懒,串入了一个随手找得到的20K电阻,事实证明工作还可以,最好是采用一个15K电阻。
其余的部分由于图2中的AGC电路比较简单,因而我借鉴了图2的结构。
这里要说的是,1B2五极部分屏极的100P电容不能省去,这个电容一方面有旁路高频的作用,同时能够减少有害交联,避免自激振荡。
AGC电压的取得采用了图2的结构,因为总的来说图1的AGC电压取得是比较简单的。
第二中周两端并联的电阻是为了降低中周的Q值,增加通频带以便改善音质的作用,当然了觉得不必要也可以不用。我的第二中周上并联的电阻也加上了旁路电容,目的是为了避免有害交联。

补充内容 (2016-11-3 23:55):
大家制作的时候直接按照最上边一幅图(标着图2)制作就行,只需要把下边那个作为外来信号放大的1B2去掉,同时C18也去掉。R7AGC电阻不用串联的方式接入调谐回路,而是采用最下图,也就是标着电路图1的并联式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主要参考了以下三个电路,三个电路主要部分都是相同的,只是有微小的变化,AGC电压加在变频管上的电 ...

安装过程比较简单无脑,这里重点说说底盘设计规划的问题,还有铝板底盘的具体制作。
对于手里没有台钻的朋友来说,由于精确打孔需要定位,所以对于手电钻一组来说最好不要买太厚的铝板,感觉强度尚可就可以了,太厚了铝板不容易用冲子冲出小坑,因此不易打出准确的孔,这次我买的铝板是0.8毫米的,铁皮剪刀剪起来不费劲儿,用油性笔做好标记,标记好开孔和管座的位置,自己打孔就行了。0.8的铝板可能强度略差一点,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采用一些补强措施。
规划是非常重要的,主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是要紧凑,由于采用磁性天线,半导体中周和振荡线圈因此收音机的体积可以做的比较小,同时由于接线较短,能够减少分布电容和防止有害交联,对于收音机的工作是有利的。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电子管安装的时候要考虑到,第一管座朝向最好一致,这是为了便于连接灯丝电路和各个帘栅电路等,同时下一级电子管的栅极应该正对着上一级电子管的输出,例如屏极电阻或者中周次级线圈的输出端,这样可以有效的缩短下级管栅极和上级管屏极的接线,同时也就减少了分布电容和有害交联,也能减少高频信号损失增加灵敏度。
最初我采用了中周位于机器前边的结构,后来发现不大科学,空间不足,后来我就改用了中周和电子管都布置在底盘后方的结构,加上磁性天线很是紧凑好看,可变和音量电位器中间的部分有时间可以加上一只椭圆的喇叭。
至于音频放大器的具体结构,主要考虑紧凑,接线简单,规整,栅极电路连线较短就可以了。
PS,制作底盘的时候,中周的小方口都是先用电钻打眼儿,再用小锉掏出来的,可把我累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过程比较简单无脑,这里重点说说底盘设计规划的问题,还有铝板底盘的具体制作。
对于手里没有台钻的 ...

双调谐中周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两个小中周都焊在一个洞洞板上,同时耦合电容,和第二中周的并联电阻等也是一同焊接在上边的,同样的,振荡线圈也采用了类似的结构。这样一来可以缩小体积更加紧凑,而来可以剪短引线,减少搭棚焊接点,同时洞洞板的周边空余位置可以当做焊片使用。
大家在采用晶体管中周的时候不妨采用我的办法,有能力制作PCB的朋友也可以制作全PCB结构,或者采用这样的PCB中周模块,同时在PCB周围做出各个连接点焊盘等等,以便于简化接线结构。

网友D:
好帖!请教大中周的PB、GE在此处改用两个晶体管中周的初级,那还有区分么?另外两个小中周的距离有严格要求么?震荡线圈的电感大小似乎没有约定俗成。如果是140+60p的差连。则应该为300μH左右。我比较偏向小差连。有自带微调。好用。体积更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双调谐中周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两个小中周都焊在一个洞洞板上,同时耦合电容,和第二中周的并联电阻等也是 ...

最后818焊接问题,第一就是减少接线,能公用线路的尽量公用线路,免得接线乱糟糟的太复杂,第二是借助电子管管座,元件引脚,和类似这样的模块化中周的周边焊盘作为搭棚焊接的节点,可以减少连接点,简化线路,也便于调整和查找故障,非常的理想。第三就是对于接线,大家可以采用标准网线拆掉外皮,这些双绞线分为四组八种颜色,可以方便的区分灯丝电路,屏极电路,栅极电路和阴极电路等等,只需要看线的不同颜色就能方便的看出线路走向。
具体焊接的时候当然也是先焊接灯丝电路,再焊接栅极电路,然后是阴极电路,最后是屏极电路。按照一定的顺序焊接不易出错,焊接完毕试机前反复检查一下。避免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818焊接问题,第一就是减少接线,能公用线路的尽量公用线路,免得接线乱糟糟的太复杂,第二是借助电子 ...

关于大家有所疑问的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的绕制数据参考参数在这里给出三个表格,有电感表的同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实验绕制,也欢迎大家把自己实验的结果和绕制数据发布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大家有所疑问的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的绕制数据参考参数在这里给出三个表格,有电感表的同志可以根据 ...

最后贴上本振电路的工作情况,可见使用1A2作为变频管,配合SZZ1振荡线圈改绕的K式振荡线圈工作还是非常稳定的,尤其是频率改变的时候本振电压几乎没有变化,这可以保证变频级的稳定工作和稳定的变频增益,配合磁性天线的高性能,相信这台收音机的灵敏度一定非常的高,由于现在还没有搞定信号发生器,因此统调还未细致进行,待统调完毕以后我会选择夜间接受远程信号,到时候贴出视频与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贴上本振电路的工作情况,可见使用1A2作为变频管,配合SZZ1振荡线圈改绕的K式振荡线圈工作还是非常稳 ...

最后感谢  矿坛TUBE传说 QQ群对我制作的全程关注和群里各位朋友的支持,感谢于海旺老师,老朱老师给我的详细指导和权威咨询,感谢白版主,海河版主给予的技术上的帮助和数据上的支持,感谢彗星同学支援我的仪器,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们,这台机器的诞生与你们的付出是密切相连的,谢谢大家!
具体技术问题和大家的提问我将会在稍后解答。
最后特别鸣谢这个人陪我度过了一个十月一假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好,做的非常好,楼主做的高频放大的机器能看看吗?

那个已经拆掉了,由于我只有一个双联只能拆掉那个了,管座也是用的调谐高放收音机的管座。。。不过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161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习中,低电五管超外差,静等完整制作过程,线路图和视频,期待大作成功!

已经完成了,用调好了就给上视频,现在本地电台的接收完全木有问题,灵敏度很高,比百元机绝对强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好,请问直流管用于调频效果好吗? (我与中波无缘,我这里基本无中波信号了)

电池管用于调频恐怕不是特别的理想,不过工作于调频的中频部分那是没问题的,至于高放和变频部分建议采用苏联生产的柱栅铅笔管,其灯丝电压和屏压与1A2系列是通用的。后级再采用国产1A2系列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请教大中周的PB、GE在此处改用两个晶体管中周的初级,那还有区分么?另外两个小中周的距离有严格要求 ...

半导体中周两个初级没有区别,是完全一样的。TTF2-8的线圈匝数比2-7少,谐振电容是300P的,大一些的谐振电容有利于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其受到分布电容的影响要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管用于调频恐怕不是特别的理想,不过工作于调频的中频部分那是没问题的,至于高放和变频部分建议采用 ...

好的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完成了,用调好了就给上视频,现在本地电台的接收完全木有问题,灵敏度很高,比百元机绝对强不少。

太给力了,仔细看,需要慢慢消化啊!楼主的低电子管带两级中放超外差收音机制做手艺好技术高,而且还是美食行家,吃货一族,看到大虾,青菜和烤串了,敬佩啊!O(∩_∩)O哈哈~

网友E:
这媳妇太俊了,楼主竟然还有空玩破收音机。

网友F:
祝贺你,陪伴你的美女真漂亮,你好幸福啊 !

网友:
人漂亮、机器亦漂亮!
祝贺!假期过得好!

网友G:
其实是有人发个美女再发的帖子链接,我才进来的

网友:
这种制作超给力!非常好!精品!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媳妇太俊了,楼主竟然还有空玩破收音机。

反正她让我玩儿收音机,所以还是果断要玩儿收音机的。。。终极目标是高带有高放的二次变频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贺你,陪伴你的美女真漂亮,你好幸福啊 !

于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是郎才女貌吧,我们只是年轻赶上好时候啦,我们年龄都不大,属于对电子管感兴趣的年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是有人发个美女再发的帖子链接,我才进来的

假期和妹子过的很开心呀,烧管子之后多亏她劝我我才没疯了,要不等管子来的两天我早就疯了。。。。。。是不是因为有妹子这就成了精华了。手动滑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期和妹子过的很开心呀,烧管子之后多亏她劝我我才没疯了,要不等管子来的两天我早就疯了。。。。。。 ...

很是期待楼主能上视频,欣赏下收听效果!

网友:
此机调整好,灵敏度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期和妹子过的很开心呀,烧管子之后多亏她劝我我才没疯了,要不等管子来的两天我早就疯了。。。。。。 ...

技术与制作的完美结合,赞!

网友H:
期待你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你的视频。。。。

目前振荡线圈电感量有点大,跟踪不太好,需要重绕振荡线圈,等我采购一个信号发生器和电感表再做细致的调试,估计要下周末才能完工。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振荡线圈电感量有点大,跟踪不太好,需要重绕振荡线圈,等我采购一个信号发生器和电感表再做细致的调 ...

很喜欢你的创作,这也是我的梦想,碍于条件一直没有办法实现,等你做好了看看视频,过下眼福

网友I:
请问一下,振荡线圈和中周能否用在交流电子管收音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喜欢你的创作,这也是我的梦想,碍于条件一直没有办法实现,等你做好了看看视频,过下眼福

您大可以找时间做一个四灯的,由于我基本都使用晶体管收音机部件,廉价易得,等电感电容表和信号发生器到货我会实验各种晶体管中周磁芯绕制震荡线圈的参数并公布结果。只要有了合适的振荡线圈,实现跟踪不难,正常情况下一级中放的灵敏度就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振荡线圈和中周能否用在交流电子管收音机上?

我这是嫌麻烦没办法才使用的半导体中周和振荡线圈,理论上使用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的大线圈制作会更容易,为了通频带后两级应该用312-2中周制作,第一级用312-1,在找不到101K线圈的情况下用101S,再自己加绕一个30匝的反馈线圈即可。成品线圈通常电感量较准确,装置业更容易,而我使用晶体管振荡线圈则只能参考使用空气联的晶体管收音机电路。调试上有一定困难。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嫌麻烦没办法才使用的半导体中周和振荡线圈,理论上使用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的大线圈制作会更容易, ...

非常感谢!看来电子管收音机还是用配套的线圈和中周比较好.对楼主的探索和创新表示鼓励和支持.想看一下最终结果,是否能超过配套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感谢!看来电子管收音机还是用配套的线圈和中周比较好.对楼主的探索和创新表示鼓励和支持.想看一下最终 ...

我的收音机仅仅是中周可以用于交流电子管收音机,因为旁热管电压较高,另外振荡线圈可以自己改绕,主要是抽头位置和6A2要求的不一样,大概6A2要在四分之一出抽头,用半导体收音机的中周和改绕的振荡线圈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自己改制振荡线圈最好买一个电感表使用,哪样容易些,我的电感表已经在路上了。至于使用旁热式管因为原件体积小焊点近,建议不要采用太高的电压,屏压用到160-180V就足够了,同时也可以制作两级中放保证放大量和灵敏度。

网友J:
用晶体管中周不是不可以,但是中放的增益会比较低,另外在没有扫频仪不容易将中方带宽调整到满意的状态,所以我做电子管收音机时会尽量少用中周而用RC放大配合陶瓷滤波器来做中放。

另外有建议加上高放级,尤其是现在这个电磁环境下,相对几十年前有更大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晶体管中周不是不可以,但是中放的增益会比较低,另外在没有扫频仪不容易将中方带宽调整到满意的状态,所 ...

中放增益低那是你的错觉,采用专门的双调谐中周TTF2-8,这个中周Q值较高,稳定性也比较好,另外中周采用电容式耦合输入输出都是高阻抗电路,怎么会增益低呢。。。小型中周也是非常优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放增益低那是你的错觉,采用专门的双调谐中周TTF2-8,这个中周Q值较高,稳定性也比较好,另外中周采用电 ...

你这么认为我没话说,我错了!

网友I:
对直流电子管机而言,商品机有两种程式,第一种是一高放一变频一中放,第二种是一变频二中放,第一种信噪比高些,第二种本地噪声大些,综合来看,都差不多.在业余条件下,一变频一中放容易成功,况且,现在的电磁干扰很严重,灵敏度高未必是好事,等做好了,再往上加高放或者中放,一步一步来,毕竟,成功的喜悦是最重要的.祝楼主早日完成大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晶体管中周不是不可以,但是中放的增益会比较低,另外在没有扫频仪不容易将中方带宽调整到满意的状态,所 ...

,,,,,,我做电子管收音机时会尽量少用中周而用RC放大配合陶瓷滤波器来做中放。,,,,,,
在晶体管机和集成块机见过,在电子管收音机方面真没见过,请详细说一下,并配上电路图.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由于晶体管中周有两个线圈,和电子管中周不大一样,晶体管的输入阻抗较低,输出阻抗较高,这样就需要一个 ...

我也正在准备装直流电子管二级中放超外差收音机,不同的输出用2P3推挽输出,看今年能弄好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做电子管收音机时会尽量少用中周而用RC放大配合陶瓷滤波器来做中放。,,,,,,
在晶体管机和集成块 ...

第一中频和第二中频都用到了滤波器,其中第一中频是单级6K7(6K4)放大;第二中频是三级RC放大加一级LC放大(检波)。
下面是电路图,

点击放大

点击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中频和第二中频都用到了滤波器,其中第一中频是单级6K7(6K4)放大;第二中频是三级RC放大加一级LC放 ...

陶瓷滤波器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选择性和灵敏度,但是和中周构成的双峰矩形谐振曲线不同,后者是一种带通滤波器,可以在想要的边带内产生较高增益,不想要的临近频率迅速衰减从而兼顾音质和灵敏度,采用电子管中周和晶体管中周区别不大,甚至后者有可能Q值还高一些。总体上是差不多的,至于陶瓷滤波器,除非只要选择性而忽略音质,过去一般收信机才是这种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正在准备装直流电子管二级中放超外差收音机,不同的输出用2P3推挽输出,看今年能弄好不。

2P2已经相当的响亮,我的乙电池快没电了带动四寸高灵敏喇叭仍然不能把音量开到最大,可见输出用2P3有些多此一举,需要放大喇叭可以采用一个单独的2P3和1B2组成的放大器,这样收音机省电够用,接上放大器又能提高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做电子管收音机时会尽量少用中周而用RC放大配合陶瓷滤波器来做中放。,,,,,,
在晶体管机和集成块 ...

该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陶瓷滤波器不能兼顾通频带的要求,如果通频带要求不高当然是可以的,如果通频带要求较高就不行了,当然我们现在的中波广播也有很多音乐节目,需要一定的通频带。因而采用双调谐中周才是最好的方案,如果仅要求选择性我就用单调谐中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直流电子管机而言,商品机有两种程式,第一种是一高放一变频一中放,第二种是一变频二中放,第一种信噪比高些 ...

仪器已经在路上,关键是我的半可变补偿电容只有5/20P的,按说是不太够用,需要在双联上并联5-10P电容充当额外的分布电容才能满足390P垫整的跟踪需要。现在在想将垫整改为240P行不行,具体能否跟踪还要在研究研究。

网友:
做的真好!学习啦

网友K:
引用 楼主:
2P2已经相当的响亮,我的乙电池快没电了带动四寸高灵敏喇叭仍然不能把音量开到最大,可见输出用2P3有些多 ...

我装过双声道2P3功放1K2做前级,声音有好大自己知道。我感觉2P3做推挽刚好,当然从节电来讲一只2P2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装过双声道2P3功放1K2做前级,声音有好大自己知道。我感觉2P3做推挽刚好,当然从节电来讲一只2P2也行。

我做的这种机器主要还是追求小巧,所以同时我也比较在乎是否节约电池,当然您如果不在乎消耗追求音量当然是可以的,另外1K2做电压放大管注意工作点,栅负压在-1.5V左右,交流输入幅值不超过+-0.5V为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陶瓷滤波器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选择性和灵敏度,但是和中周构成的双峰矩形谐振曲线不同,后者是一种带通滤 ...

呵呵,陶瓷滤波器有多种带宽可选择,基本上带宽从30K到4K的都有,看怎么选择了,通常收音机选6-9K级行了,CW/SSB接收选1-2K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陶瓷滤波器有多种带宽可选择,基本上带宽从30K到4K的都有,看怎么选择了,通常收音机选6-9K级行了, ...

我只知道10.7M陶瓷滤波器带宽比较宽,当然此类中周也是很可观的,至于465K的不了解,感觉陶瓷滤波器第一是带宽不够,第二是温度稳定性似乎不好,另外你用阻容耦合外加陶瓷滤波器进行滤波,其单级增益不会比中周变压器高,具体为啥呢,因为中周没有直流分压,Q值较高的中周等效阻抗是相当高的,而且电子管屏压和夸导够高。我确实不大理解为何RC加陶瓷滤波增益高。是因为等效负载电阻提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第一中频和第二中频都用到了滤波器,其中第一中频是单级6K7(6K4)放大;第二中频是三级RC放大加一级LC放 ...

谢谢,好复杂,这么高端的设计做出来灵敏度一定非常高,需要丰富的制作经验和极强的动手能力,刚刚看到你准备做这个机器的贴子,看来胸有成竹,坛友们鼓励很多,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L:
这是卫星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卫星的节奏

卫星啥,我的仪器和零件还在路上呢,现在两个问题,一是震荡线圈电感量无法测定,现成的参考数据都不准,第二是没有信号发生器不能完成统调。最后是振荡联没有合适的补偿电容,8/48P的电容也在路上,为了这些多花了150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好复杂,这么高端的设计做出来灵敏度一定非常高,需要丰富的制作经验和极强的动手能力,刚刚看到你准备 ...

电路本身问题不大,前段时间已经做了这个电路的简化版本(没有SSB/CW部分,为了配合小机箱高放部分用了晶体管)。

网友:
非常羡慕DIY电子管时,还有漂亮美女陪伴你,真的,你好幸福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好,做的非常好,楼主做的高频放大的机器能看看吗?

测试视频已经更新了,还是能接受到许多外地电台的,就是输出功率不算大,实用性强的台算上本地的也就是6-7个台,剩下的较弱了。要不就是卖药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习中,低电五管超外差,静等完整制作过程,线路图和视频,期待大作成功!

如果想仿制我可以协助,我将提供所有实验数据,帮助你改制半导体中周变压。

楼主(2016-11-04):
引用 网友D:
好帖!请教大中周的PB、GE在此处改用两个晶体管中周的初级,那还有区分么?另外两个小中周的距离有严格要求 ...

改用晶体管中周,最好直接采用200P谐振电容的,也可以按照我的方式,用TTF2-8中周改制,直接用0.08的线重绕155匝配合220P谐振电容,或者162匝配合200P谐振电容,330P谐振电容由于谐振阻抗不足,收音机灵敏度损失较大。如用180P谐振电容有可能会阻抗过高引起自激。小中周采用工字磁芯和磁冒,磁路相对闭合,另外就是本身屏蔽罩小,建议直接并列安装,当然对距离也没啥严格要求。至于震荡线圈有电容电感表就行了,根据自己的可变配合电感量,推荐差容空气双联250P/290P的那种,跟踪要好一些。但是注意自制震荡线圈的时候注意,震荡线圈和反馈线圈的比例约在2.5:1左右,比如我的震荡线圈75匝,那反馈线圈就是30匝,这里边有个类似变压器传输系数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你的视频。。。。

视频已经补上,由于是10点多拍摄的,不如凌晨测试的效果好,明天或者后天我会选择凌晨拍摄测试视频那时候本地台停播干扰也小很多将有更多远距离电台。另外使用磁性天线有自动过滤干扰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晶体管中周不是不可以,但是中放的增益会比较低,另外在没有扫频仪不容易将中方带宽调整到满意的状态,所 ...

中周增益主要取决于Q值和LC回路比例,晶体管中周磁路短且相对闭合,10*10的屏蔽罩也够大,155匝是很短的长度,所以Q值不会低于电子管中周。另外只要达到相应的LC比例就能有足够的谐振阻抗,由于我害怕自激只采用了220P谐振电容,如采用200P或者180P估计就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卫星的节奏

视频已经更新传上,必须搞好不能卫星,既然决定搞这个东西就一定搞出来,如果感觉信噪比不好还可以加入一级不调谐高放。我认为五灯已经不错了,如全部采用1R5T系列电子管性能应该还有提升!

网友D:
视频看了,收台不错。祝贺折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看了,收台不错。祝贺折腾成功。

测试视频是在夜间十点多拍的,凌晨以后中波更有意思,如果住在高楼大厦里,靠近楼房外墙的柱子,里边的钢筋等效成天线,接收能力强大。

网友:
红袖添香,秉烛试机,想不好都难,楼主理论实践具佳,人才!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视频已经补上,由于是10点多拍摄的,不如凌晨测试的效果好,明天或者后天我会选择凌晨拍摄测试视频那时候 ...

视频看了,很好,收台很多,比用交流电的明显少了很多干扰,大赞一个!!!只是做这些很费时间,不知道何时我也可以大干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视频看了,很好,收台很多,比用交流电的明显少了很多干扰,大赞一个!!!只是做这些很费时间,不知道何 ...

改绕线圈用直焊线,0.08的,某宝上很便宜,这样买好TTF2系列中周和SZZ1振荡线圈,加上底板的加工,拿出一周7个晚上大干快上应该能完工,有简单的仪器的话,一个信号发生器一个万用表就能完成全部统调工作,很是简单容易。按照我帖子里补充的绕制数据自己改制没问题。我们本地台就两个,现在有了这个收音机一般能接受10个左右的中波台是可以听的,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非本地台可以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绕线圈用直焊线,0.08的,某宝上很便宜,这样买好TTF2系列中周和SZZ1振荡线圈,加上底板的加工,拿出一 ...

好的,谢谢指点,你帖子里面资料确实很全,抽空我也整一个试试

网友(2017-08-21):
二级中放超外差收音机,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给出输出牛的绕制数据,和铁芯的尺寸?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谢谢分享。

网友(2018-09-09):
引用 楼主:
最后特别鸣谢这个人陪我度过了一个十月一假期

看了这个照片,相信你的年龄了,厉害

网友(2025-03-25):
这种电压比较低的直热式电子管收音机,我也想了很久,真不错。用收音机中周感觉是不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