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修电磁炉的迷懵经历

楼主(2016-10-06):
    本来自己是一个业余的大菜鸟!手上修过的东西乱七八糟但同一种东西并不多。纸上谈兵还行,一到实战难免发懵。这不,今天来了一只电磁炉。
    电磁炉这种东西难修是早有所闻的了!但自己没修过倒是不知其中深浅。整理好思路后准备开始!
    据介绍这个炉子是在正常使用完成后,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准备使用的时候发现开不着机的。
    楼主拿到电磁炉后,第一时间插电试机,发现通电后并没有正常电磁炉那样"滴"的一声响。再次询问之前没有坏的时候是否插电会滴响,得到会的确认后,判断机内电源肯定有问题。
拆开机器,一直拆到电路板部分,首先找到保险管,测量,已断!
    用"维修神器"(就是两个小功率变压器次级对接组成的隔离电源)绕过保险管通电测试,发现保险管后的电路有短路。同时找到开关电源的高压端电容测量两端电压无300v,证实有地方短路。
    这里楼主开始有点发懵了,随手拿了一只保险管焊上后,然后拿着万用表调欧姆档测电源线两端,并没有发现短路啊!为什么一通220v电又短路呢?300v直流也没有。难道有断路?也不对啊!断路又为什么通220v会短路?
    于是楼主想了这么一个情况,会不会是电源ic出了软击穿,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因为是低压,没有出现击穿所以没短路,但通了220v后因为是高压所以击穿短路。看了一下ic是8脚的AP8012,于是把其焊下来,再通电测试,发现判断是错的,因为短路还是存在,电容上也没有300v。
    于是继续寻找,发现交流电源有一路通往一个带散热片的整流桥的!测量整流桥的直流输出两端,发现两端是通的。于是又把整流桥焊下来,再通电测试,发现的确不短路了!但电容上还是没有300v直流电压,整流桥坏了吗?单独测量整流桥,并没有坏啊!
    有耐心的读者读到这里,肯定会笑了:这笨蛋!为啥不先测igbt呢?这就是楼主修机修得少!盲目!虽然拆下整流桥,但电路板上整流桥直流输出端两个孔测量还是短路的!证明短路处是另有其处!
    好了!现在楼主总算已经怀疑到igbt管了!早有所闻这个器件易击穿!随手一测,果然CE短路。拆下来单独测,确定短路!
    焊回原整流桥,再通电测试,220v不再短路,300v也有了!这真是个重要的经验啊!本来楼主以为开关电源是一部分,igbt工作又是另外一部分的。谁想到igbt的短路又会影响到开关电源(事后网上找图纸分析,开关电源部分的确与工作部分共用同一个整流桥,而且线盘与igbt的ce串联就并在整流桥后的电源两端,所以igbt的CE短路就等于整个整流桥后都短路了,至于数字万用表在插头两端无法测到短路是因为数字万用表欧姆档的电压无法通过整流桥)。
    好了!找到短路的是igbt,楼主估计原电源ic并没有坏。于是赶紧焊回原ic,结果这下跳起来了,被狠狠的电了一下!为什么?因为电容上的300v直流电压未被释放啊!楼主自问一向小心谨慎,畏电如畏虎,但还是因为刚才的晕头转向的思维中搞乱了头,忘记了最基础的安全意识。所以楼主在这里告诫各位维修的朋友,千千万万要保持头脑清醒,注意安全,切莫大意!这次幸亏这个电容只有4.7uf。切记切记!
    楼主谨慎地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上的电压,确保电压慢慢掉到60多v时,将其两端短路一下。然后焊回原ic AP8012。这时再通电测试,终于听到"滴"的声音,并且风扇转了一会。搞定!
    然后楼主找一个好的拆机igbt焊上。再通电,还是正常的!
    哈哈哈哈!装机试机!拿了一壶水。
    谁知道,就在打开加热的三秒钟。整机全部熄灭了!这下彻底懵了。"烧igbt"?心中一鼓不好的念头冒出,刚才的好心情一扫而空,头脑全是乱七八糟的想法。辛苦一晚的维修全告空,还烧了个昂贵的igbt?
    这时楼主有事外出,维修中断。外出的时候,心里还想着这事。也在网上搜索爆igbt的原因,什么激励不足,高压保护电路问题等等。恨不得马上回去一拆看个究竟。
    夜深了,一时半刻也回不来,冷静下来想想,好像刚才随手拿来焊上的保险管是2A的。真是自己坑自己啊!2A*220V才440W哈!即使咱们国产管质量特"好",2A的管要5A才烧,也不过千多瓦,远远不够电磁炉工作功率啊!
    事情办完后,匆匆回家,再次拆机测量,保险管果然是2A的,果然是烧了,新换上的igbt果然没坏。马上找来一只10A的保险管换上去。再次开机,滴的一声清脆响!测电路板关键位置点,5V电压点为5.01V,18V电压点为19.2V(不知为啥会高点)。
    装好机后,再次拿刚才的那壶水煮,这次成功地煮开啦!哈哈哈哈!
    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总结。这电磁炉本来就是igbt击穿,顺带保险管损坏,总共就损坏两只元件,但过程却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皆因水平低下,经验缺乏所致。所以这里愿楼主及各位朋友好好学习,水平突飞猛进,最重要一点:安全第一!

网友A:
维修工作就这样,所有地方都要考虑到,先入为主的以为 不该这里是 不该那里是,很容易使维修工作陷于困境,经常跟他们说 不该这里是 不该那里是 那它为什么不正常工作,搞维修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善于思考的脑子 只能瞎子摸象。。。。。。看似楼主在这个案例中走了弯路,但很有意义,因为自己切身感受到的才会终身难忘。

网友B:
电磁炉还是比较难修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工作就这样,所有地方都要考虑到,先入为主的以为 不该这里是 不该那里是,很容易使维修工作陷于困境, ...

谢谢点评!哈哈哈哈!现在感觉维修最辛苦的是每次遇到的情况差别都很大(故障机型、故障类型、最终故障点等等)!每次都伤好多脑细胞来判断,哈哈哈哈!而在最终用户看来你仅仅换了这么两个元件…再加上现在电子产品价格便宜,维修价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还是比较难修的哦!

是啊!看到网上的论调,区区百零元的电磁炉难度不亚于大大几千元的电视机!电路关联的复杂性,还有工作于高压大电流大功率下,偏偏元件又很脆弱!最关键的是很多时候现在修好也未必代表修好,今天能正常使用未必明天就不爆管。网上有好多像那种的维修经历。

网友C:
万事开头难,经常理论+实践+再理论、实践,你就离高手不远了!

网友D:
新出的电磁炉比较简单好修了,没339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事开头难,经常理论+实践+再理论、实践,你就离高手不远了!

哈哈!那不是经常要伤好多脑细胞?感谢大师鼓励哈!比较感兴趣的是看看这个修好的炉子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出的电磁炉比较简单好修了,没339那种

是啊!有所闻,但还未见过。全交给单片机处理了,集成度很高!但如果单片机坏就直接报废了!虽然现在的单片机质量还很好!

网友E:
检修思路不一样,我遇到爆保险首先检查有没有短路,排除短路后才上保险通电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修思路不一样,我遇到爆保险首先检查有没有短路,排除短路后才上保险通电试机。

嗯嗯!一般爆保险后级都会存在短路,不过楼主也就是抱着侥幸通电试一试,万一好了呢?哈!反正不会炸机(维修神器情况下)。
这里分享一个新闻。有点不可思议。
http://xw.qq.com/js/20160808006558/JSC2016080800655800

网友F:
电磁炉爆保险管了,检修都是直奔功率管和整流桥,而且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在线测量就可以了。如果单单是VIPER 12A或者AP8012短路了一般不会爆保险管,因为它的300V直流供电来自3只1N4007,再串一个20到51欧电阻,这个电阻比10A的保险更容易烧断。
烧功率管要弄清原因,以防换上之后又烧,同时还要检测驱动电路相关的三极管,18V稳压管有无击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爆保险管了,检修都是直奔功率管和整流桥,而且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在线测量就可以了。如果单单是VIPER ...

看样陶石才是老师傅,的确电磁炉凡是烧保险的,可以说百分之99的都是IGBT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爆保险管了,检修都是直奔功率管和整流桥,而且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在线测量就可以了。如果单单是VIPER ...

哈哈哈哈!厉害!宝贵的经验!而且经JY陶石师傅这么一点拔!思路变得好清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陶石才是老师傅,的确电磁炉凡是烧保险的,可以说百分之99的都是IGBT惹的祸

嗯嗯!见识了!你们这些高手修机就是分分钟的事情!!这种判断很准确啊!

网友H:
IGBT坏,一般情况也要检查驱动电路的。有的上去一个烧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IGBT坏,一般情况也要检查驱动电路的。有的上去一个烧一个。

谢谢!就是应该这样,本想检查一下稳压管什么的,但已经装机了,懒得再拆,煮了几壶水也很正常。所以就交付使用了!就是不知之后能用多久。交给时间来见证吧!

网友I:
谢谢维修经验,对于维修人员被电到在正常不过了,还是注意的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维修经验,对于维修人员被电到在正常不过了,还是注意的不够。

是啊!光想着快快装回测试了,忘记了基础的芯片损坏或不在的情况下,电容上的电不会被放掉。

网友I:
这个要养成习惯,就是再注意也免不了电一下。

网友J:
感觉电磁炉坏一般容易坏功率管,整流桥,47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养成习惯,就是再注意也免不了电一下。

是的!要谨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电磁炉坏一般容易坏功率管,整流桥,47uf电容。

嗯!高压大电流下,这些元件比较脆弱!更正一下:是不是4.7uF?或者5uF电容?电磁炉中47uF电容好像没有高压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高压大电流下,这些元件比较脆弱!更正一下:是不是4.7uF?或者5uF电容?电磁炉中47uF电容好像没有高压 ...

少点了个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少点了个点,呵呵😊

嘿嘿!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整流桥没有烧掉的都很少见。

嗯!中间也怀疑过整流桥烧掉。但测量后确实是好的。应该是保险管先烧断保护了整流桥。按JY陶石老师的说法是,整流桥比保险管更耐操。

网友L:
这个很重压                学习了

网友M:
电磁炉硬件故障1是谐振电容(2.2uf)再就是整流桥。IGBT管,不用走弯路,直奔这里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很重压                学习了

哈哈!这么多天过去了,没见来找!应该是真的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磁炉硬件故障1是谐振电容(2.2uf)再就是整流桥。IGBT管,不用走弯路,直奔这里处。

嗯嗯!主要是修得少!没经验!修好之后过了这么多天也没见人来找。应该是好的了!哈哈!谢天谢地!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嗯!主要是修得少!没经验!修好之后过了这么多天也没见人来找。应该是好的了!哈哈!谢天谢地!

那个谐振电容容量减小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得坏。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个谐振电容容量减小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得坏。

嗯!记忆中那时量过那电容,数字万用表电容档在路量的,容量没怎么减少。所以也没换。其实这炉坏的原因我也搞不清楚。听说它是前一晚正常使用后关机的,然后第二天开机时发现开不着已经坏了。所以只能归结为"意外事件"啦!哈哈!

网友N:
各位大哥 我的电磁炉烧水就一烧一停大概间隔一两秒左右、可能是哪里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各位大哥 我的电磁炉烧水就一烧一停大概间隔一两秒左右、可能是哪里问题啊?

很多人说先怀疑功率可调电阻!检测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么多天过去了,没见来找!应该是真的修好了!

如果是就最好了                                    我学习了                  谢谢

网友O:
谢谢各位分享维修经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各位大哥 我的电磁炉烧水就一烧一停大概间隔一两秒左右、可能是哪里问题啊?

把锅垫起来几毫米试试。

楼主(2017-10-09):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就最好了                                    我学习了                  谢谢

一年了!果真没有来找!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各位分享维修经历.学习了.

客气客气!有帮助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只换过保险管

换了之后呢?好了吗?如果有短路还是不行的哦!

网友Q:
引用 网友C:
万事开头难,经常理论+实践+再理论、实践,你就离高手不远了!

  您的总结精炼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P:
换好了开机一切正常

哈!是的!只要能准确地找到故障元件,拆下来,换上好的元件,它就好了!

网友R:
维修电磁炉,如果插电插头没有打火声,基本保险,igbt可以确认已经报销,如果插电插头有打火声而指示灯不亮,或没有滴的一声,不能开机,电源模块,限流电阻,300v滤波电容,是重点检查对象,还有就是启动电阻开路,一般为1M左右的电阻

网友:
烧igbt,多为同步电路故障,

网友:
还有就是0.3uf的高压电容,5uf的电容,和几个几百k的大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您的总结精炼到位!

    搞维修工作要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归纳和总结,不断的与时俱进才行!学到老、干到老、活到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维修电磁炉,如果插电插头没有打火声,基本保险,igbt可以确认已经报销,如果插电插头有打火声而指示灯不亮 ...

哈哈哈!这是大师的经验!我读了好多遍!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所以说专业的维修师傅修得快,哪些是易损件一清二楚!

网友S:
楼主的这次维修走了不小的弯路啊
哈哈,开句玩笑。谢谢楼主的共享精神!电磁炉看着简单,修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如间歇加热、不检锅、最烦人的就是频繁烧门控管。当然,由于使用环境的问题,面板按键漏电接虚比较常见,是我最愿意修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工作要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归纳和总结,不断的与时俱进才行!学到老、干到老、活到 ...

  宝贵的经验来源于大量的实践!!!

网友T:
写的挺好, 修过一次 估计下次就手到擒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这次维修走了不小的弯路啊
哈哈,开句玩笑。谢谢楼主的共享精神!电磁炉看着简单,修起来却不那么容 ...

谢谢点评哈!是啊!楼主还是第一次接触,走的弯路很大!主要是之前对电磁炉也不甚了解,靠着一些少少的开关电源与基础的知识来修。幸好这个故障还是比较耿直的哈!修好之后也没见来找,估计这次损坏就是一个万中无一的意外事件。对于屡烧管子之类或时行时不行的软故障,楼主表示如果遇到那也是相当头晕的!
最爽就是按键老化换个键就好了!这点楼主也是这样认为的!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T:
写的挺好, 修过一次 估计下次就手到擒来了

谢谢哈!每修好一次东西,感觉经验值增加好多啊!至少遇到同类型的的时候,心里面有种自信,不那么迷茫!

网友:
有点编小说似的

网友U:
虽然电磁炉价值不高 但是作为一名维修人员付出的劳动量不小 当然完成一次成功的故障排除 心里那种愉悦和成就感也是一种享受

楼主:
也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U:
虽然电磁炉价值不高 但是作为一名维修人员付出的劳动量不小 当然完成一次成功的故障排除 心里那种愉悦和成 ...

是的!楼主觉得最难下手的就是像电磁炉这样子的机器了,难点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环路的!像开关电源这些平常人觉得难于维修也是这个原理,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正常的时候你可以通过短路光耦使其无输出。但不正常工作的时候却不可以开路光耦来单检修高压、低压端。环环相扣,所以故障点怀疑的范围大!不过经验老到的老师傅,应该还有很多秘诀的~ 可惜楼主未能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