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中波电源滤波

楼主(2016-10-07):
大家好

我自己攒了几个DSP全波段收音机 想使用外接电源 用手机充电器改装 发现中波根本没办法听 甚至短波也有影响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简单的有效的电源滤波电路 可以滤掉电源污染? 多谢!

本人是小白 做软件的 不是太懂模拟电路 请诸位多多赐教

网友:
有射频干扰,仅仅滤波解决不了问题。

找个小金属盒把充电器或电路板整个屏蔽起来,确保金属盒接地良好。
充电器出口再附加滤波,几十微亨的电感加2只10UF、2只0.1UF的电容就差不多了。

网友A:
用直流电最好。其次用普通变压器降压滤波的。第三用专业的开关电源。不建议用手机充电器来供电。

网友:
小变压器器,网上搜个分立元件电路,做起来效果会使你满意。

网友:
用小功率的变压器吧,加一级LC滤波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不吝赐教 能给个具体的电路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不吝赐教 能给个具体的电路吗?  谢谢

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LM78系列的稳压块电路,超简单,效果超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不吝赐教 能给个具体的电路吗?  谢谢

要求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

小收音机

电压2.0v-3.6v

电流20mA-50mA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流电最好。其次用普通变压器降压滤波的。第三用专业的开关电源。不建议用手机充电器来供电。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是电池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LM78系列的稳压块电路,超简单,效果超好

您说的啊! 可以滤波的哦
要是不行的话 呵呵 我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啊! 可以滤波的哦
要是不行的话 呵呵 我就

如果电压超过你的收音机太多,可以串几个1N4000系列二极管

网友D:
如果你的收音机电源为3V用一个6V-12V电源变压器不要用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器),经全波整流滤波后接入7805稳压模板后串接3只整流二级管就完全没有电流声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收音机电源为3V用一个6V-12V电源变压器不要用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器),经全波整流滤波后接入7805稳 ...

我这里不是收音机里有交流声 而是中波完全被污染 收不到台  您的方案是可以让我收到台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不是收音机里有交流声 而是中波完全被污染 收不到台  您的方案是可以让我收到台吗? 谢谢

如果你用电池可以收到,我这个方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