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 的直流偏压, 直接改阴极电阻调到12V就好了吗 ?

楼主(2016-10-07):
学习好几个帖子, 看完了几篇有关 6P1 的, 还是不明白怎样设置 6P1 的直流偏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86631-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d=17806&page=1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7001-4-1.html

其中一贴是版主写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4&fromuid=70323

现在的状况是, 原机上面 6P1 的阴极电阻是 51 欧姆, 看样子从来没有被改动过的痕迹. 测了电压还有
输出变压器用替代的 220V : 8V, 初级的直流电阻大约 80 欧姆, 次级的直流电阻大约 1欧姆.

估计就是声音不好的原因, 请问是不是把阴极电阻改大, 让阴极测得12V对地就是合适的偏压设计呢. 一直不明白他原来用51欧姆的原因. 另外一个名词, 栅漏电阻, 是不是指接在6P1第7脚对地的电阻呢 ?

6P1 Rk design

6P1 Rk design

网友A:
这个电路6P1的偏压由阴极电阻与固定偏压共同提供,不能只靠加大阴极电阻满足偏压的要求。同时这种输出变压器声音不会好。

网友B:
6P1阴极电阻是50欧的也比较常见,栅极偏压取自电路中的负压处,偏压大概-9~-12V

网友C:
这种电路的栅漏电阻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6P1的偏压由阴极电阻与固定偏压共同提供,不能只靠加大阴极电阻满足偏压的要求。同时这种输出变压器 ...

版主你好,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固定偏压共同提供"

俺电路图的测量数据看, 固定偏压是指172V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阴极电阻是50欧的也比较常见,栅极偏压取自电路中的负压处,偏压大概-9~-12V

这也是越看越糊涂的地方.
到底这问文字在说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的栅漏电阻不接地

请问有图说明一下何为 "栅漏电阻" 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合偏压吧,不过固偏不合适应予调整,使6P1阴极电流在40-50mA合适,原80mA超限一倍了!

以表面看是这样, 就想请教前辈们好让心里心里有个底, 就算要改动也要有点根据, 最起码要完全了解设计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固定偏压共同提供"

请你看看《请大师科普红波……》帖子,里面的电路(6P1阴极电阻为100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图说明一下何为 "栅漏电阻" 呢
谢谢

电路中栅极接地的电阻Rg,这个电阻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信号源负载,使输入信号能送入栅极进行放大,二是在电子管内部,由阴极飞向屏极的电子,免不了中途有不小心跑到栅极的,电子越积越多,使栅极的电位越来越负,从而影响偏压,有了这个电阻,就可以形成一个栅极接地的回路,把栅极的电子通过这个电阻泄放到地,所以这个电阻就是我们常说的栅漏电阻。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我正在倒腾一台6P1的单端机

网友:
我也想弄个6P1的长条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图说明一下何为 "栅漏电阻" 呢
谢谢

就是6P1 7脚那个470K-510K电阻,传统电路是接地的,这种电路你自己分析,分析明白了这个帖子的疑问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绘图尽量全面些,关键的栅固偏一点没画,靠猜很难帮到你。

謝前輩指點, 是漏了, 請看這個, 比較完整. 按照飛樂261-11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