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侠客行八:音响一指禪: 在机箱上点穴指压的”神器”!

楼主(2016-10-09):
音响侠客行八:音响一指禪: 在机箱上点穴指压的”神器”!

对于大神而言, DIY之流是不可理喻的。下文也是太多广告, 删改不少为神雕人物:

为了改变电子的声学特性, 因此音响中的机械振动与驻波也被通通引入。于是电子管的电子流、电子零件内的电流会受到声音影响, 不可不慎, 为此, 又引入了机械工程才出现的退火调调机法。由于机器在不同的时间由不用的加热温度而成, 更因为焊接的原因, 可以说存在了大量的晶体缺憾, 因此产生大量的非线性点, 引发失真及噪音。笔者用先进的音讯雷达追踪, 发现有是特发迅间失真高达500%, 久而久之, DIY多因而失去了金耳朵, 也是为什么在我们要煲机才试听。先进的大神已开发专业微波量子煲机箱, 可以为发烧友先行处理有关之机器, 以免受害。

由于家老虎的影响, Hifi发烧友如果不坚信自己的道路, 而受到DIY及过时电子工程理论的影响, 自高自大、不走发烧界的光荣道路, 恐怕一辈子都难有寸进。以发烧界的第一精神: 细节决定成败,入门级的调机最起码有:

1.        锁螺丝调音法:
把音响器材的外壳拆下来,系统的声音就大不一样,甚至把器材顶盖的固定螺丝拧松点,声音也会不一样,这就是“锁螺丝调音法”。 而锁螺丝调音师的工作是调节机箱螺丝。对于功放、CD机来说,外壳会在音乐中某些频率的激励下产生谐振,只有当外壳上安装螺丝有着统一的扭矩时,振动才会均衡,谐振点也比较少。对于音箱来说,面板上的安装框架是单元运动的首要支点。固定单元的安装螺丝,必须有着统一的、达到一定数值的力矩,才能保证接触压力,单元的振膜运动起来才会舒畅而有力。 如果螺丝压力不均匀,会造成盆架轻微变形或虚位,就像马拉松选手穿着一软一硬,一高一低的鞋子跑步一样,跑起来歪歪扭扭,注定不会有好成绩。继而建议用户每年重新设置一次单元的螺丝扭矩。 当然, 是由大神调才有效。

2.        压镇调音法:
变器材的重量来调整器材的谐振点从而调整声音。大神门开放有木制的、有合金的、也有橡胶的压板,当然是几千元一只。平宜的是买一桶音响专用橡皮泥,然后拿网球大小的一块,用保鲜膜包住,压扁,就变成了“无敌万用变形压镇”了。另再买几个铁片再压在变压器上以压住交变磁埸上的干扰,把两三块这样的压镇放在器材的顶部以调整器材的谐振。这种材料属于高阻尼粘弹性物质,还可以抑制振动,使得声底更加安静、稳定。 压镇摆放的位置也很有讲究。器材的顶板中部,是振幅比较大的部位,在这里摆放非柔性的压镇,会有加强振动能量的可能性,所以和直觉相反,顶板的中部往往不是摆放压镇的好位置。最好的位置往往是在“黄金分割点”上,也就是长宽尺寸0.707, 0.5, 0.314倍的那4个点的附近。也有放在电流脉动点的大穴之上,在这些地方摆放压镇,其对于4条边激发的分割振动是不成倍数的关系,可以使振动减弱均化,避免振动峰值的叠加。 当然, 要有好效果必须要在上面加本金刚经再经专业调整各平衡点才有效。

3.        移子调音法:
器材下面摆放不同材质的脚钉,可以明显地改变声音。对于同一套脚钉摆放在器材底部不同的位置,带来不同的变化——这就是“移子调音法”。 当然也是大神秘技: 器材的底板是一块具先天刚条的阻尼共振器,脚钉顶在机器底板不同的位置,就像琴弦的琴码一样,会产生不同的量子谐振频率。量子振频率通过电路板固定螺丝耦合到电容、电感、集成电路之上,引发引力波共振,造成对音乐信号的染色,同时也变成调音的一个途径。其方法是以三质比较坚硬的脚钉,檀木钉、镁钉、陶瓷钉或神钉两前一后摆放在前级下面,前面的两只尽量靠近边角,后面的一只在中部,试听效果后,将后部的那只脚钉往不同方向移动1cm的位置,再听听声音的变化。然而,专业机钉动辄3千元一套, 为保证效果,最理想的方式是使用专业的调音师, 利用子午流注寻龙点穴, 找出开穴时间及地点, 以价格合理的三味火钉支持机身, 引发气场波动, 最终便平庸的机器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音响脚钉起作用的机理 音响器材和器材架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共振系统,当音响发声的时候,音乐中的某些频率和这个共鸣体进行耦合,引发共振。共振使得器材里的电容和电感参数发生瞬变,也影响集成电路的工作状况,从而导致音乐信号的扭曲失真。此外,音响器材内部的变压器和电容,在工作时随着反复的充放电,自身也会产生振动,这些内源性振动同样会造成失真。 对于由各种器材和器材架组成的共振系统,钉垫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可以大大改变共振频率和共振强度。……胆机系统工作时把信号管用手指轻轻弹一弹,音箱内就会传出敲击声。尤其是某些古董电子管,反馈的声音会很大,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风效应”。 (用微音效应去唬人, 可这只要加一橡胶塾就可以解决)。

脚钉选用的难度 尽管脚钉和音柱都是声音的“支点”,可以大大改变声音,但脚钉和音柱不同的是:音柱功能单一而明确,就是传递振动,因此好的音柱几乎在任何琴上的表现都是好的(当然也要有调琴大师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而脚钉的功能有的是减振、有的是隔振、有的是导振,不同的设计理念造就了不同材质、不同结构的形形色色的脚钉,让普通烧友难以仅从外观和结构来判断脚钉的声音走向。贵价的脚钉出好声的概率比较大,但不一定全面超过廉价的脚钉。此外,脚钉摆放的位置、承担的重量,都会影响最终效果。

所以大量烧友“明知钉有毒,偏向钉中求。”李莫愁的脚钉的种类和调声走向 林林总总的脚钉,根据作用机理可以分为两大类:刚性钉,采用硬木、金属、陶瓷等材料制作,侧重振动传递的脚钉,例如柔性钉,采用橡胶、弹簧、磁浮等材料制作,侧重振动隔离的脚钉。 刚性钉会加强声音的线条感,但会一定程度地带有材质本身的声染色,需要精心组合不同的材质,达到均衡的效果;柔性钉会减弱声音的线条感,使声音变得柔和而丰满(磁浮钉也许是个例外),设计时要精心选择阻尼和弹性参数。挪威钉 价格低廉,使用便利,入门首选。可明显增加声音的线条感,适合偏蒙、偏慢的入门级系统,对于平衡的系统,用多了会使声音过于锐利,不耐听。冰柏银针等钉基本相同,高频甜美一点,声音重心偏高。小龙女玉蜂钉品种很多,除个别型号外,总体是走温暖、厚润的“染色型”调声方向。入门型号牺牲了部分解析力和动态,顶级的产品解析和动态俱佳。很适合有数码声、声底偏冷的系统。国师金轮法王钉垫有着招牌式的钢琴共鸣箱一般的低频,中高频不过不失,适合低频瘦而紧的系统。…………(删去广告 )

使用脚钉容易走入的误区 在对自己的系统声音没有全面认识时使用大量脚钉 玩脚钉,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系统缺什么,然后有的放矢来使用,不断根据听感来增加。切勿把系统刚刚组建起来,就买来各种脚钉全垫上,声音不满意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廉价的脚钉很多会有前面说的种种不平衡的情况,让发烧友试了一大圈才发现是浪费时间,而选用有口碑的品牌产品就安全高效得多,即使不合适出二手也容易。 脚钉的摆放数量和位置大有讲究 由于器材的避振是脚钉和器材底板、器材架面板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脚钉的数量、位置、器材架面板材质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需要反复对比试听。

差点以为是足底按摩广告: 记得用李莫愁的冰柏银针!

------------------------------------------------------------------
快速导航

音响侠客行一: 电源音波功 - 真正的HIFI烧友最低限度都只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49-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气宗宝典: 家老虎磁场与音质的关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56-1-1.html

音响侠客行三: 少林易肋经: 供电系统的谐波抑制及降损节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62-1-1.html

音响侠客行四: 电源线魔功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81-1-1.html

音响侠客行五:保邪剑法 - 神怪保险丝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37-1-1.html

音响侠客行六:小宝神功 - 机器的洞洞?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44-1-1.html

音响侠客行七:音响神油,妙不可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53-1-1.html

音响侠客行八:音响一指禪: 在机箱上点穴指压的”神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62-1-1.html

网友:
唔, 以后CD机和功放机的安装总成要三维建模,进行机械震动和电磁感应的有限元仿真分析咯

网友:
我觉得有道理,因为另外的大神在评价自己的一套器材时说在CD机放一块某木板,顿时,音箱传出的弦乐就更优美了,如果放一块大理石,低音就更坚实有力了,放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音质表现(原话我忘了,大意是这样的),当时就让我对他膜拜!景仰!真想把他当神和经典来膜拜(简称神经)

网友:
这个越看越可怕,怎么连螺丝都开始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