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电动三轮车的电喇叭

楼主(2016-10-09):
本人的一辆电动三轮车的喇叭声音很小想改成大一点的声音,到某宝上一查功率都只有这么大,想用2只并联但是通过电话询问,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位老师有高见的请支招本人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使用汽车的也可以吧,直接整个直流变压的换成12V,然后接个双音喇叭或者气喇叭。

网友:
找个声音大点的就行,那些汽车的都是12V的。

网友:
不用换,调一下喇叭就行了

网友(2016-11-08):
换个摩托车用的喇叭就行

网友:
可以换个火车的绝对响

网友:
我都嫌太大,拆了一个

网友:
看你三轮车的电压使多少再确定买多少伏的喇叭

网友:
摩托车12伏的感觉音量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2017-01-07):
来个摩托车大喇叭符合你要求,比汽车的声音都大

网友:
嫌声音小想换喇叭前,请记得先将喇叭用蓄电池试下发声是否正常。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喇叭按钮或该线路存在故障导致发声偏小。

网友:
在鸣号电路出现阻值变大的故障时:小功率喇叭可以响亮发声而大点功率的喇叭只会发出噗噗或嘶哑的声音了,既然爱动手就事前检查下,送到修车铺了,待人家帮你检修过程中,你明知有诈,没坏说你坏了,只要不是黑心狮子大开口,你再想让人家白干活了也不太好开口啦。

网友:
喇叭背面有个小螺杆,旋进或旋出点可调节音量音调,不要调太多,调好后把螺母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