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1302d dvd机整机无声

楼主(2016-10-09):
今天刚弄一台MC1302D,一开始开机显示HELLO.后打开功放部分,用酒精清洗板上接口的30个焊点,再试机,可以自检过,各功能显示正常.可能是因为板上的焊点间有杂物导致主机认为有故障就停在HELLO而不往下走.
仔细看板,功放集成块有换过,整机无声.
收音,DVD显示正常有频谱,AUX1\2无频谱.
哪位前辈有图纸分享或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我来围观一下。没有拆过这些东西。给不了意见

网友:
看尾部的排线连接吧,我手上有台带包装的,也是这个问题,把排线清理后恢复正常,还有个问题检查下喇叭

网友:
我家里的一台是1303C,检查喇叭和尾部连接排线

楼主:
是功放部分排线问题。清理板上排线的30个焊点后,主机功能正常。功放不出声,初判是PT2314 四选一集成块有问题。PT2314在路上,等到了换后看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功放部分排线问题。清理板上排线的30个焊点后,主机功能正常。功放不出声,初判是PT2314 四选一集成块有问 ...

试验可以用跨接电容在功放输入脚到信号源之间就好了,要是之前就动过功放IC的,那就要先检测功放有没有问题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可以用跨接电容在功放输入脚到信号源之间就好了,要是之前就动过功放IC的,那就要先检测功放有没有问 ...

对啊,我咋忘了跨接测试,还傻傻的等集成块
不过,现在也试不了,也要等明后天才有时间

网友:
这款广东惠州出的机器音质还不错的,音箱蛮小的,桌面音响不错。

楼主:
PT2314到货并换上,
还是没声.
用电容接5(17)脚和23(24)有声,MUTE可以静音.

可以静音应该数字部分工作正常,  5(17)的声音可来自DVD或FM,按PT2314的图看,应该是输入信号已被处理过了,但23(24)没输出.
MUTE后,5(17)也静音了.

,难道换上的PT2314还是不行?

楼主:
板上有个标 NE008 0424 的九脚直列集成块,不知干啥的,也百度不出来

楼主:
找到这个表,回头查查电压看.

网友:
高端的玩不来啊

楼主:
http://www.xzbu.com/8/view-1052736.htm
.................
MC-1302D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讯源部分是DVD,既能放音又能播放视频节目,通过背板上的视频输出端子,连一台电视机,就组成一个小型的视听系统。以前也有一些微型组合实现了视听合一,不过用的是VCD,图像效果跟MC-1302D的DVD不可相提并论。功能方面,常规DVD机拥有的基本功能,如字幕/语言/角度选择、搜索、画面放大、画面长宽比选择、输出制式选择等,MC-1302D一应具备。此外,MC-1302的讯源内部还设有收音装置,能接收AM/FM两个波段的节目,手动或自动搜索到的电台可存储在系统的预选器内,每个波段存储16套节目。
..............
功率放大的任务由一只高性能双声道单片功放集成块TDA7265来实现,该IC工作于AB类输出状态,每声道输出功率可达25W(8Ω),对于微型组合而言已经很充足了。同时,TDA7265还设有完善的保护电路,当输出短路、芯片过热等意外出现时,均能确保机器的安全。
...................
但这台机上的好象不是TDA7265,是一块8脚直列的集成块
10楼图中右下角散热器上边的八脚集成块

补充内容 (2016-10-21 10:24):
实际看了板子,板上用的是八脚的TDA7264傻瓜模块,PT2314信号出来后,TDA7264直接放大推音箱。7264外围元件简单。

楼主:
照功放板画了个图,还未完成,新手画这种图花了好多时间,怎样才能提高速度呢

网友(2017-02-16):
引用 楼主:
照功放板画了个图,还未完成,新手画这种图花了好多时间,怎样才能提高速度呢

朋友你好,不知你那个山水1302D的音响不出声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的问题好像很类似,我的是通电后,CD也正常读碟,也显示播放时间,但是没有频谱,喇叭也没声音。
收音机和AUX1,AUX2都是同样的问题。
不知您的联系方式是多少,方便沟通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7-07-22):
你好,楼主,我家也有一台山水的1302U,跟你这台一样的,现在是开机只显示1个HELLO,进不去,按键也没反应,上次搬家的时候排线也弄丢了,我看了功放机后面有音频输入接口,我能不能把他改造下,直接用功放来播放手机里面的音乐,不要上面的CD机部分了.

网友(2018-11-28):
这个机器故障我搞过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广东山水,做工上非常差,直接砸了拆牛,有需要这个牛的出个快递费,我免费送。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B:
我也有台山水,型号忘了,dvd不读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台山水,型号忘了,dvd不读碟了

拍个图片看看,换光头呗

网友:
拆开了,都散架了

网友(2020-11-10):
选用廉价元器件,拼凑出。三水就是这么做烂的。

网友:
换晶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