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12v20安的蓄电池安全舒适的充电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6-10-10):
同题, 想包养久一点,

网友A:
1/10C,2A电流充电12-14小时,充电终止电压14.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C,2A电流充电12-14小时,充电终止电压14.5V。

20a的电池, 14.5v安全吗?担心鼓包了,

网友:
建议用十分之一电流充肯定没有问题,保养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20a的电池, 14.5v安全吗?担心鼓包了,

放心就是了。只是2A电流下的充电时间不要超过14小时哦。(除非电瓶本身性能异常)

网友B:
如果是铅蓄电池,最好还是3段式充电,先恒流,再恒压,最后涓流,也得根据电池亏电情况,如果电池亏电厉害时充电初期得控制充电电流不超2A,如果是一个功率比较足而没有三段管理的简单充电器,一开始就是14.5V给电池加电的话,初期充电电流会很大,有损电池也损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铅蓄电池,最好还是3段式充电,先恒流,再恒压,最后涓流,也得根据电池亏电情况,如果电池亏电厉害时 ...

这是应用在太阳能系统中的, 估计比较难,

网友:
在线式的建议13.8V
平时充电的建议14.2V

网友:
13.8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a的电池, 14.5v安全吗?担心鼓包了,

铅酸电池可以这么充,其它电池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C,2A电流充电12-14小时,充电终止电压14.5V。

那天能电池12v20a厂家规定的饱和电压是13.2v吗? 去年9月25日 出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铅蓄电池,最好还是3段式充电,先恒流,再恒压,最后涓流,也得根据电池亏电情况,如果电池亏电厉害时 ...

确实, 电压降低11.02v时用12.6v充电, 电流可达近5a, 电池性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可以这么充,其它电池不了解。

确实是铅酸电池,

网友:
用十分之一电流充电,应该没有问题,估计可以包养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