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侠客行十八:电容对音质的影响

楼主(2016-10-11):
音响侠客行十八:电容对音质的影响

电容对音质的影响的讨论早在三十年代已开始。但到了今天其实重要性大减:DC石机根本上由输入到喇叭都没有一只电容。但由于胆机必须大量使用电容,因此仍有一小撮人在吹嘘一些三十年代已公认问题多多但只限当时技术而不得不用的电容(例如纸介电容与油介电容):更甚者只要美丽包装加进口、叫价数百元。然而, 会改电容的老烧其实甚少, 很多土豪跟本不可能做到, 因此大神要悠忽别人必须要艺高人吹人大! 例如开发一些天方夜谈式的技术参数, 更甚是瞎吹。

其实在谈论电容和音质的关系的时候,很多大神都在偷换概念,比如有人倡导用指标来表达设备的水平,就反驳指标是无用的,电容换了以后仪器和人耳是不一样的。仪器测不准耳朵就能听出来。这完全是把信号的变化和人的感受相混淆,可能这些人都无法准确的分析信号成分,就道听途说跟着瞎嚷嚷,也没有看过关于专业的听音指导,都是看些所谓的大师评论。任何组件引起的信号链传输变化都可以被量化和采集,而人的状态是无法统一的,掏耳屎都有影响。如果爱好者都能通过仪器给出的参数来评判或者估测放大器或者系统指标,很多悠忽自然要消失。现在就算是分辨组件,可能都是通过某些电容电阻的封装形式,颜色来判断,比如什么红皮电容,蓝精灵电容等等。或者有些老烧没有能力焊接精密贴片就把他打入冷宫,来说直插的音质好等等搞笑谬论。

下面就是一吹嘘例子:

现在音响市场可说是一片淡静,国外品牌音响倒闭破产的消息时有所闻,笔者一些做代理的朋友不时向笔者大呼生意难做。但另一方面,DIY却是一片兴旺,笔者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土炮党”行列,就连那些看不起“土炮”的人私底下也羡慕土炮友有那么多可玩的东西,笔者的那些“土炮”同好经常地向笔者讨问零件配搭之道。以笔者多年玩“土炮”的经验,在装制机子时若能对各种零件的声音特性有所了解,那么焊起机子的时候也可少走一些配搭上的弯路,少花一些钱。就如一个厨师,把各种材料适宜地组合,加上高超的烹调技艺,就可做出一道可口的饭菜。笔者想分几篇,把市面上的名牌电阻、电容等零件的声音特性写出来,供读者参考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这次收集到的电容品牌有……….共九个品牌十三款。参考电容为XXX的YYY。XXX的YYY是笔者使用了多年的一款锡箔电容,此电容很重,声音表现是音场宽大,中频丰富,低频弹跳力好,凝聚力优秀,声音密度高又有较好的份量感,音色高贵华丽(明显地带有特富龙电容的影子),音乐表情丰富,在解析力及透明度方面也是有过人的表现。此款电容在加拿大AAA、美国BBB、CCC、DDD等欧美名机上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素质早有定论,是电容中的上上之品且性价比很高。若硬要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只能说它的声音较侧重于热情奔放一面,若在电路中用一些内敛一点的零件去配搭使用,则不失为一个颇值得选择的好电容。是次试听除把所试电容用在交连位置,也试用在电源退耦和局部反馈回路上,电容用在不同位置时,声音表现特点基本不变。

看過此文後, 必須在此讨论一下电容特性: 必须记着、电容其实是一门大学问,这里难以详谈。本文只包括一些基本知识,使菜鸟门受骗的可能较少而已。发烧友对电容应加分析,不要盲从,在数码科技及电子科技推动下、现代电容实际上非常好、没必要多花钱去实那些"补品"电容,而"神"级电容更多是骗人的。

电容器主要特性参数
1、        标称电容量和允许偏差: 标称电容量是标志在电容器上的电容量。电容器实际电容量与标称电容量的偏差称误差,在允许的偏差范围称精度。精度等级与允许误差对应关系:00(01)-±1%、0(02)-±2%、Ⅰ-±5%、Ⅱ-±10%、Ⅲ-±20%、 Ⅳ-(+20%-10%)、Ⅴ-(+50%-20%)、Ⅵ-(+50%-30%)。一般电容器常用Ⅰ、Ⅱ、Ⅲ级,电解电容器用Ⅳ、Ⅴ、Ⅵ级,根据用途选取。
2、        绝缘电阻及漏电率: 直流电压加在电容上,并产生漏电电流,两者之比称为绝缘电阻。绝缘电阻与漏电率:绝缘电阻应越大越好。当电容较小时,主要取决于电容的表面状态,容量〉0.1uf时,主要取决于介质的性能,绝缘电阻越小越好。而漏电率以在一定电压及容量下通过的电流来计量、单位为A/VF,也更多简单地用μΑ为单位。
3、        电容的时间常数:为恰当的评价大容量电容的绝缘情况而引入了时间常数,他等于电容的绝缘电阻与容量的乘积。
4、        额定电压: 在最低环境温度和额定环境温度下可连续加在电容器的最高直流电压有效值,一般直接标注在电容器外壳上,如果工作电压超过电容器的耐压,电容器击穿,造成不可修复的永久损坏。
5、        频率特性: 随着频率的上升,一般电容器的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
6、        寄生电感: 影响寄生电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封装的尺寸。一般而言,极为简单、体积小巧的电容的寄生电感低于体积较大的电容。就像较短的电线产生的电感低于较长的电线,较短的电容产生的电感也低于较长的电容。同样地,就像较粗或较宽的电线产生的电感低于较细的电线,较粗的电容产生的电感也低于较细的电容。
7、        损耗: 电容在电场作用下,在单位时间内因发热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损耗。各类电容都规定了其在某频率范围内的损耗允许值,电容的损耗主要由介质损耗,电导损耗和电容所有金属部分的电阻所引起的。在直流电场的作用下,电容器的损耗以漏导损耗的形式存在,一般较小,在交变电场的作用下,电容的损耗不仅与漏导有关,而且与周期性的极化建立过程有关。因此不同介质及不同频率下的损耗均不同。
8、        品质因子: 这是计量电容品质的方式、品质因子因数越大、损耗越高。即电容品质越差。其概念为电容之电阻与阻抗之比例。常见电容品质因子如下:

空气电容           0.01%以下
瓷质电容           0.01%以下
塑料电容           0.01%以下
云母电容           0.01%以下
腊纸电容           1%以下
油浸电容           1%以以下
电解电容           10%以以下

以某吹嘘油浸电容为例;其因子为1%,很老实说,用此五百大洋买一只比塑料电容糟糕的电容;当然声音马上改变、但变成什么:是中音沙哑、高音消失、加上胆机本来低音也不佳(实际上低音太多也不好听,除了癖好低音者)、当然变声。其实想测试低音好不好也不难, 找一些日本的”重金属”音乐, 保证可以发现250大元的组合随时可以比美25,000元的M牌名机!

我们应根据不同的价格定位及性能要求选用电容:在选择去耦电容时,应当选择特定额定值中体积最小的封装。类似地,对于特定封装尺寸(尤其是固定的电感值),应当选择采用该封装的电容中电容值最高的。

表面安装式芯片电容是目前市场中体积最小的电容,因此,是分立式旁路电容的理想选择。对于低于2.2 μF的极小的电容值,如0.001 μF,通常使用X7R或X5R型电容。这些电容具备很低的寄生电感和可接受的温度特性。对于较高的电容值,如1000 μF,则使用钽电容。这种电容具备较低的寄生电感和相对较高的等效串联电阻(ESR),使其具备较低的品质因素,从而能够提供范围广泛的有效频率。钽电容不仅具备相当高的电容值,而且封装尺寸也不大,从而降低了板上空间占用。如果没有钽电容可用,可以使用低电感电解电容。具备类似特性的其他新技术也可使用。

1.        铝电解电容与钽电容: 铝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感抗较大,对温度敏感。它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工作频率不高(不高于25kHz)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与铝电解电容相比,钽电解电容在串联电阻、感抗、对温度的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工作电压较低。
2.        纸介电容和聚酯薄膜电容: 其容体比较小,串联电阻小,感抗值较大。它适用于电容量不大、工作频率不高(如1MHz以下)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和旁路。使用管型纸介电容器或聚酯薄膜电容器时,可把其外壳与参考地相连,以使其外壳能起到屏蔽的作用而减少电场耦合的影响。

3.        云母和陶瓷电容: 其容体比很小,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频率/容量特性稳定。它适用于电容量小、工作频率高(频率可达500MHz)的场合,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但这类电容承受瞬态高压脉冲能力较弱,因此不能将它随便跨接在低阻电源线上,除非是特殊设计的。

4.        聚苯乙烯电容器: 其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电容量相对时间、温度、电压很稳定。它适用于要求频率稳定性高的场合,可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价格而言,钽,铌电容最贵,独石,CBB较便宜,瓷片最低,但有种高频零温漂黑点瓷片稍贵.云母电容Q值较高,价格也稍贵。

快速导航

音响侠客行一: 电源音波功 - 真正的HIFI烧友最低限度都只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49-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气宗宝典: 家老虎磁场与音质的关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56-1-1.html

音响侠客行三: 少林易肋经: 供电系统的谐波抑制及降损节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62-1-1.html

音响侠客行四: 电源线魔功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81-1-1.html

音响侠客行五:保邪剑法 - 神怪保险丝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37-1-1.html

音响侠客行六:小宝神功 - 机器的洞洞?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44-1-1.html

音响侠客行七:音响神油,妙不可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53-1-1.html

音响侠客行八:音响一指禪: 在机箱上点穴指压的”神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62-1-1.html

音响侠客行九:音响洁面乳: 端子及脚部护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53-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音响吸精大法: 系统的屏蔽、吸波与接地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63-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一:崆峒神拳: 单晶铜改善音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854-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二:大侠秘技, 不可见洞胡乱插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881-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三: 无敌神牛 - 电源滤波隔离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925-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四: 电源派小结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928-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五:不死邪刀 - 锡线當喇叭線的奇文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83-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六:基本功: 锡焊锡与去锡漫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87-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七:锡材也可吹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91-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八:电容对音质的影响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96-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九:牛魔王来了? 晶体管扩大机再加输出变压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97-1-1.html
无感聚丙薄膜电容器(PPN)-CBB13.jpg

网友A:
个人看法:
          1.胆机,由于胆及输出变压器的影响,高低两频很难;但是电容对音色的影响还是有相当量的,主要是高频特性,影响信号的变化速率,由此影响音色。    胆机中的好处是:耦合,退耦电容较小,可以使用CBB类高频薄膜电容,缺点是高压钽电容基本上没有,大容量只能用铝电解。
          2.石机:道理相同,但是由于没用输出变压器的影响,电容的影响更大; 耦合,退耦电容较大,大容量薄膜电容高频特性下降,同时易感应噪声;  钽电容就有了用武之地。用 钽电容替代铝电解是相当好的办法。
           3.音箱分频器:由于 钽电容不适用于大电流电路(发热后可能爆炸),还是靠铝电解可靠。
   铝电解:其实国产名牌是相当不错的,例如天和等,不要用家庭作坊出的劣质货,就说国产没好货。
然后就蓝宝石如何,红宝石如何,小人国如何!!

网友:
比较喜欢同轴的RIFA

网友B:
俺只发现不同容量的多电容并联滤波效果不错。只要够耐压无需考虑什么品质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只发现不同容量的多电容并联滤波效果不错。只要够耐压无需考虑什么品质品牌。。。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耳朵收货最可靠,神话任何一项的作用都是不可取的。

网友:
很好的普及兼打假好文,强烈赞成!

网友:
耦合电容对音质影响最大,滤波其次,各种电容都有自己的音色。

网友:
本人在我的300b单端机校音觉得电容不同厂商品牌对音色是有不同效果,在交连、阴极傍路上的电容尤其明显、音场的延伸和下替在退偶、滤波的电容尤为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
          1.胆机,由于胆及输出变压器的影响,高低两频很难;但是电容对音色的影响还是有相当 ...

买过江海的定制版,挺沉,据说它为伊娜代工。但有人突然想支持国货用老天和,结果使用途中天和漏电击穿报销了他的美国整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过江海的定制版,挺沉,据说它为伊娜代工。但有人突然想支持国货用老天和,结果使用途中天和漏电击穿 ...

老天和?
        旧货·?
        时代在进步,技术更先进,为什么要用旧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天和?
        旧货·?
        时代在进步,技术更先进,为什么要用旧货呢?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因为我不用老天和,问电子管区的前辈吧,他们会说以前高压电容个头大是料足的表现

网友(2023-11-07):
看了其他的科普都觉得楼主说的有道理,但是电容这个怎么说呢。。。。。。说实话耦合电容贵价还是有点道理的,左右声道一边用普通电容一边用丹麦战神油浸天壤之别。换了德国金银油又是另一种声音。别说这个失真那个失真的,玩胆机就是耳朵收货,总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声音,别管别人听了觉得怎么样,我花钱选出来的组合我自己喜欢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