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侠客行二十三:输出变压器的简易测试

楼主(2016-10-14):
音响侠客行二十三:输出变压器的简易测试

由于输出变压器是音响中重中之重, 因此在有关之变压器收到后首要是要合理测试。

首先是外观检查,在明白输出变压器的关键在于线包的绕制方法和线材、绝缘材料、铁芯材料的质量等因素后,虽然不能拆开线包观看,但从外部测试结果也可以作出大致的判断。

第二步是测量线包的直流电阻,可以用万用表欧姆档测试。推挽输出变压器要求两臂性能参数一致,因此绕制时也要对称,故可测量其B与P1,P2及B与G1,G2之间的直流电阻是否相等,如果内部采用不对称绕法,是难以做到电阻相等的。即使是对称绕法,若是人工绕制,万一不留神,将一边多绕或少绕一些圈数,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用不同型号的万用表测量出来直流电阻值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只要两半边电阻相等即可。最好左右声道两只输出变压器的对应端电阻也相等。变压器初级线圈(P1~P2)的直流电阻实测数值好的约为为150Ω-300Ω,次级直流电阻为0.1Ω-1Ω(8Ω端)。初次级直流电阻数值(铜损)的大小,直接影响变压器的效率,当然是越小越好。但是,受到变压器体积的限制,又要求足够的电感量,所以必然初级线圈匝数要多,但导线直径又不能太粗,故直流电阻不可能太小。

  第三步是测量变压器初次级匝数比,从而求出阻抗比。方法是在变压器次级线圈(如8Ω端)加上交流电压U2,例如频率为50Hz,电压为1V。然后用交流毫伏表或数字万用表测量初级P1~P2端之间的电压U1,则匝数比N=U1/U2。
例如某变压器实测数据如下:

次级8Ω端电压U2为1V,初级P1~P2端电压为24V,B~G1间电压为 5.27V。由此可求得:

N=24,还可以求出帘栅极的反馈系数:α=5.27/12=0.44。

变压器的效率η可由下式估算:
      η=N2RL/(N2RL+r1+N2r2)

其中:RL~次级标称负载阻抗

   r1、r2~初级、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

将实测数据代入上式,可求出效率η=91.4%

初级等效阻抗可由下式求出:Rp~p=N2RL/η=5.04kΩ。

第四步是测量电感。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量以及漏感是决定频率响应的重要因素。测量电感可用万用电桥或电感表,用不同仪表,在不同测试条件下所得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通过比较同类产品(比如欧博和大极典)或左右声道两只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也具有一定的相对参考价值。我测量时用的是DL6243型数字式电容电感表,其测量电感的最大量程为20H,最小量程为2mH。一般推挽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屏至屏间电感均大于20H,故不能用这种电感表直接测量(国产的9243型电容电感表的最大量程为200H,可以直接测量)。此时可只测量半个初级线圈,即B─P1和B-P2间的电感,二者应数值相等或相近。然后将半个线圈的电感量乘以4即可大致估算出整个线圈的电感量。

原理是根据电感量的计算公式:

L=1.256×10-8μN2Sc/lc (H)

其中;μ~铁芯材料的导磁率
   N~线圈匝数
   Sc~铁芯截面积,单位:平方厘米
   lc~铁芯的平均磁路长度,单位:厘米

此公式仅适合于计算绕制在无空气隙铁芯上的线圈的电感量。但由公式可以看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线圈的电感量与其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在上例中,B—P1的匝数为P1—P2匝数的一半,故电感量为其四分之一。

输出变压器漏感的测量方法一般是这样的,将次级输出端用一导线短路,此时初级线圈电感量的测量值即近似等于漏感。按照上述方法,对某变压器进行测量,如初级电感L(P1─P2)约为 40HHH, 漏感LS约为20m H。可说是好牛, 而15H以下是可用的, 5H以下是垃圾。

与厂家公布的参数相差较大:初级电感L在50Hz时为175H,在1kHz~10kHz范围内,漏感Ls小于8mH。这可能是由于测试仪表及测试方法不同所造成的。专业测量与业余测量结果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用同一仪表和方法,测量另一公司产的同类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约为43H,漏感约为14mH。可见二者相差不大,作为“货比货”的依据总是可信的。
最后一步是幅频特性即频率响应的测量。推挽输出变压器的测试电路如图2所示。图中:

Us~低频信号发生器,如:XD1,XFD-7A等。

PV1、PV2~交流毫伏表,如:DA16。
R1、R2~匹配电阻、阻值为变压器初级阻抗的一半。
RL~负载电阻。

测量时先将信号发生器频率调至1KHz,再调输出电压使毫伏表PV1指示为某一数值US,(并注意在以下的测试过程中,不论频率如何改变,都要保证US数值不变),再测出负载电阻RL两端的电压UL,UL即为中频时的输出电压。然后逐渐降低信号频率,并注意观察PV2,使其指示值为0.707UL,此时对应的信号频率即为-3dB下限频率fL。然后再将信号频率逐渐升高,同样使PV2的指示值为0.707UL,则此时对应的信号频率即为上限截止频率fH。若要测量-1dB频响,则应取0.89UL。

可以看到, 某些自称好牛在上面测试中是过不了关, 只好用吹过关!

网友:
亮点是图片!

网友:
好专业,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