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二代飞控求助

楼主(2016-10-11):
最近收了一台6轴飞行器,用的是兔子飞控,可在网上查询得知,兔子飞控已经在几年前倒闭。现求助万能的矿坛朋友,谁还有兔子二代飞控的驱动和调参软件的,联系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请坛友给予楼主帮助。对于帮助而达到了楼主此要求的,将给予帮助者100以上积分的奖励,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坛友给予楼主帮助。对于帮助而达到了楼主此要求的,将给予帮助者100以上积分的奖励,感谢!

多谢版主的支持!

楼主:
谷歌搜索好强大,已经找到了驱动和调参软件,谢谢各位帮顶!

网友:
兔控,应该有的。找找。

网友B:
六轴还是建议换一个嘛,APM或是PIX吧,功能强大好多。这东西不象别的,摔一下肉疼死了,站轴少说小1000就没有了,地面上调好再上天,有一点问题都不能马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轴还是建议换一个嘛,APM或是PIX吧,功能强大好多。这东西不象别的,摔一下肉疼死了,站轴少说小1 ...

谢谢提醒,我已经换了个零度的S4飞控,级别和大疆的哪吒系列的差不多。

网友:
高科技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