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电流90MA掉电维修分享

楼主(2016-10-12):
   机器型号:红米note3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上到90MA松开开关后马上掉电。

  维修过程:

  防水贴已变红,有一电感外壳还破掉了。

  拆出主板观察发现WiFi芯片附近比较严重,其他地方都已洗干净了,看不出来明显的痕迹。

  打值发现WiFi芯片旁边的电容已短路,直接拆掉WiFi芯片,处理好焊盘后打值正常。

  拆掉WiFi后正常开机进入系统。

网友:
以后人wifi不可以用了

网友:
咋不把WIFI再装上呢

网友:
请问红米NOTE3全网通标准版 ,装进TF卡不识别,;储存卡意外拔出;咋办,确定不是卡的问题

网友:
wifi也要装上啊

网友A:
WIFI芯片是烧了还是焊点漏电,楼主清理下装上看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芯片是烧了还是焊点漏电,楼主清理下装上看正常否

芯片内部模块,有损坏的。  一般换上新芯片的可以用,就直接换了,不装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