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拆机*德生PL880新拆解

楼主(2016-10-12):
刚过保,果断就拆了。 (*内有彩蛋*)
1、先来个正脸:武汉地区95.6中国之声。
2、拧下后盖螺丝,取下后盖:迎面而来的是一块大电路板,主要是模拟电路。板子是2014年的,但是机器是2016年的。做工还不错,各关键部分单独屏蔽,屏蔽罩上印有简要文字,有助于用户“把玩”。
3、大电路板上能直接看到的主要芯片特写:
电池上方的运放(CLC2011),功放旁边还有一颗同型号的。
电池右侧的场效应管(J245)。
电池左侧的功放(SP2068)。
板上的另一个运放(CLC2011)。
功放附近的两个多路复用器芯片(TC4W53)。
----------------------------------------------------------------------------------
本人新人小白,拆机仅做交流分享,各位大佬手下留情~

楼主:
今日达到文件上传数量上限了,明天再更

网友A:
我还以为拆成了零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拆成了零件啊

O(∩_∩)O哈哈~不敢拆,拆成零件就真成零件了~

网友:
楼主,把屏蔽铁壳一块脱了啊,就像美女一样,就想知道衣服里面有什么!

网友B:
可以通过上传附件来传图片 只要格式不是BMP的图片都可以传上来 而且没有数量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上传附件来传图片 只要格式不是BMP的图片都可以传上来 而且没有数量限制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4、拆下前面板,将内脏整体取出来:可以看到喇叭和数字电路板。与后面的模拟电路板用排线连接。
5、上图中各部分特写:
左侧数字电路板。液晶屏的照明灯有海绵胶遮光,外客有锈,材质应该是铁的。下测有一颗法拉电容,用于取下电池后的临时供电。
左侧喇叭,采用独立的全封闭结构。喇叭上方是中波磁棒天线,长度有点短,约8CM。感觉被动振膜比喇叭大。
6、拆下的数字电路板背面:有一整块屏蔽罩。(中间貌似还有一个镶嵌的小屏蔽罩?)
数字电路板背面取下屏蔽罩后。(独家首发)裸了裸了~
微处理器芯片特写。
我再裸,打开小屏蔽罩。这个是小芯片是干什么的?暂时没找到资料。
7、模拟电路板的另一面:全是屏蔽罩
屏蔽罩细节,左下角的电容是功放电路中的。
左侧接口。板上的白色插口是喇叭的信号线。左上角外接天线接口旁边的四个二极管好像是限幅的?(防过载?)
8、喇叭盒子与中波天线特写:
9、编码器和电位器:调频率的两个是编码器,调音量的是电位器。(红色的胶粘得真稳好不容易才拔下插头)
10、(大彩蛋)最后是高低音切换开关和周围电路特写:个人感觉低音档用处不大,高音档的低音效果已经很足。对于有人提到的880听人声不耐听,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哈哈。所以可以在不破坏外壳的前提下尝试在此处对电路做修改,把低音档改成更高音档,改善解决人声不耐听的问题,确实有具体方法哈哈~。

~~OVER~~~~OVER~~~~OVER~~~~OVER~~~~OVER~~~~OVER~~~~OVER~~~~OVER~~
谢谢各位看官的驻足~!

---------------------------------------------------------------

对于880时间走不准的问题,我也有体会,一天就能偏好几秒。所以拆机后想换个好一点的晶振,可是不清楚板上晶振的频率。有机会用示波器看一下换了好晶振之后应该会准点儿。

网友:
880不错,俺也有一台。

网友C:
请不要轻易把屏蔽罩拆下来!有可能带来不必要毛病,我吃过这个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不要轻易把屏蔽罩拆下来!有可能带来不必要毛病,我吃过这个亏,

是的,模拟部分的屏蔽罩我不敢动,没有调试能力。打开的是数字部分的屏蔽罩,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用时间长了音量电位器会不会有喀喇声?

我不知道,用了半年了,暂时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做工  没的说

网友:
不会有喀喀声德

网友E:
待机时间多长?

网友F:
做工用料已经进步多了。

网友:
R5F...瑞萨的MCU.

网友:
好机,感觉德生这台机和之前的旧型,在板子做工上完全是云泥之别啊! 这个完全有国际水准了,没有了山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待机时间多长?

我测试了一下880的工作电流:
1、关机充电电流约230mA。
2、边充边用时充电器输出电流约为50mA(正常音量)(随音量不同而异,Imin≈27mA,Imax≈300mA)。
3、取下电池直接使用外接电源的电流与“2”基本相同。(由此可看,边充边用时电池基本没有在充电)。
4、关机电流约130uA。
5、背光LED消耗的电流约为10mA。

------------------------------------------------

顺手简单的测试了R9700DX的耗电情况作为对比:
1、关机电流0uA。
2、开机电流(FM),30mA(无声时)50mA(正常音量)120mA(最大音量)。

------------------------------------------------
从我日常的使用情况来说,880冲一次电的使用时间挺长的。

补充内容 (2016-10-13 19:58):
此测试是在880FM下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用料已经进步多了。

是的,至少用上了PCB双层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880的工作电流:
1、关机充电电流约230mA。
2、边充边用时充电器输出电流约为50mA(正常音 ...

楼主太客气用了细心测试,如此看来待机挺省电。电池听说是18650就是不知容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客气用了细心测试,如此看来待机挺省电。电池听说是18650就是不知容量多少。

交流学习,不过我只测试了880FM,没有测试其他的波段的耗电情况。

网友:
价格高不亲民这点较致命。外观没新型号特色。就似现在水果手机格局。

网友:
数字板上那颗写着3560的小芯片是SI4735数字DSP收音芯片,可接收AM/FM/SW/LW等波段

网友:
看了拆机图果然失望。廉颇老矣。

网友G:
说实在的PL-880的确不错,我经常在LSB7.050MHZ和USB14.270MHZ收听HAM通联接收效果很好。就是说话人声像感冒,声音发闷。

网友H:
引用 楼主:
4、拆下前面板,将内脏整体取出来:可以看到喇叭和数字电路板。与后面的模拟电路板用排线连接。

5、上图 ...

〝对于880时间走不准的问题,我也有体会,一天就能偏好几秒。所以拆机后想换个好一点的晶振,〞

这个理解绝对是错误的.请勿怀疑晶振.

这是【德生】【德劲】等厂家测调人员是这十多年毕业新员工,对使用频率计探针的技巧技能还不如矿坛的

老师傅的原因 ;把探头碰住晶振来校频率,探头的芯/网杂散电容就全加到晶振上,这时校好了频率,把频率

计探头分离出电路,晶振的两外接电容就失去近76PF的容量,导致晶振频率升高,每天时钟就快几秒,

纠正的办法是 ; 一 ; 可用对时法几天调一次晶振旁的半可调电容,直至一年时钟悟差在一分钟以内.

                    二;用有源探针作不接触测量,把频率精度调至八位精度,同样是一年悟差优于一分钟

由于晶振不据恒温装置,化三几个小时调到精度为九至十位并无实质意义,季节温度影响会加进去的.而且

一般无恒温槽的频率计也不据有这个精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说实在的PL-880的确不错,我经常在LSB7.050MHZ和USB14.270MHZ收听HAM通联接收效果很好。就是说话人声像感冒 ...

试拆去喇叭上方的橡皮膜片,人声就会大为改善,因为这种膜片提升低音法在这么小的音箱体积极难控制

提升度,是不怎么科学的,只是一个商业装饰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试拆去喇叭上方的橡皮膜片,人声就会大为改善,因为这种膜片提升低音法在这么小的音箱体积极难控制

提升 ...

是的低音到是不错,高音难提高,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低音到是不错,高音难提高,有空试试。

提高高音,可以通过改动部分电路来实现,第10点中略有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880时间走不准的问题,我也有体会,一天就能偏好几秒。所以拆机后想换个好一点的晶振,〞

这个理 ...

880里面是用的定值电容起振的。

网友:
做工好复杂。我的PL600也是走时不准,过一段时间就要调整一下。

网友:
佩服啊!果断就拆了,俺的还在原箱里睡大觉,可舍不得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880里面是用的定值电容起振的。

把晶振傍两电容其中一个改半可调,这是必须改的,如不是用电源周波计时,用本身晶振计时的CPU,必须是可调的,

某两个邻国的机这点上很坚持达标,上电数年不用调时钟.美国的以电源工频为时基准的钟控机最优秀,

上十年不差一分钟,这归结于其国家有近六十台核电站,以原子钟分频作工频时基基准.

所以我们业余者在时基基准方面也要试学习境外的严谨工作态度,力促【德生】【德劲】这些名企从

最初的仿制发绩成名,走向全面质量达标,成为少被网民批评的优秀企业.这当中就包括数个星期要调

一次时钟,这些计量精度指标问题的行业性进步.

    告诉大家国外同行业计量精度的实际情况,旨在激发我们正视计量方面的重视和上进心 ; 英国的某个牌子

的1100MHZ电台,竟然使用SSB模式,这着着实实使我震惊,因为30MHZ的SSB电台,己经须要八位精度,1100MHZ

的工作频率,就起码有其中一个主振频有十位精度,比我们常见的专业频率计还要高两个数量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对于880时间走不准的问题,我也有体会,一天就能偏好几秒。所以拆机后想换个好一点的晶振,〞

这个理 ...

基本没有关注880的时钟,也不知自己的实在哪种误差范围内。
抽空观察对比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基本没有关注880的时钟,也不知自己的实在哪种误差范围内。
抽空观察对比一下

翻一下公司里的旧图纸;这几张CPU晶振部细图看来,除了1081 , 1082这两张图,是三洋公司LC7265/67这

两个一次钟控开机/二次钟控开机IC是使用工频控钟精度的,不必用半可调电容,其他所有CPU都是有使用

半可调电容,出厂前校准时钟精度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翻一下公司里的旧图纸;这几张CPU晶振部细图看来,除了1081 , 1082这两张图,是三洋公司LC7265/67这

两个 ...

按中国工厂的成本核算,一个一个校准,成本太高了。因此,,,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外国的产品不断进步,精益求精,国内停止不前。

德生的东西根本谈不上好,山寨水平。你看看南方山寨厂生产的数字电路产品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按中国工厂的成本核算,一个一个校准,成本太高了。因此,,,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觉得不是成本问题,是某种竞赛 ;

米国  ;;  十年产生  ,   或生产一个亿元富

          南朝鲜  ;;  八年生产一个亿元富

                  中国  ;;   三年生产出一个亿元富

我还记得有首歌 ; 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那十五年,

网友:
国产机里面应该是上乘作品了。

网友(2016-11-30):
不错的收音机,

网友(2017-03-27):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用了半年了,暂时没发现这个问题。

那个小巧的方块形的射频解码接受芯片。接收指标好坏全靠它了。包含低噪放,中放 解码输出数字信号给单片机解码输出到运放功放。
数字机顶盒也是这个模式。

网友:
看到喇叭新封装,不知比550的声音怎样

网友:
做工很好 没的说

网友:
有钱人啊,咱都买不起。

网友:
德生,按键太差,为什么不学德劲。

网友B(2019-07-20):
德生的售后一流 寄厂维修 过两次
如果不是停产多年的收音机 都会很快的修完 98年买的的的737 由于误接触电视机显像管屏幕 被静电关系意外烧了处理器 08年寄厂维修花了2个星期就修好了 如果还在生产 能更快一些 免维修费 加上运费 花了28元
另一次是把德生红色9710的外壳意外撒上酒精了 整个漆面花了  返厂寄修写明原因 厂方二话没说就换了新壳 只要承担运费即可 16元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德生的售后一流 寄厂维修 过两次
如果不是停产多年的收音机 都会很快的修完 98年买的的的737 由于误接触电 ...

朋友怎么联系他们?我的PL-600短波按键失灵了,短波听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朋友怎么联系他们?我的PL-600短波按键失灵了,短波听不了了。

当时是联系这个地址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了
德生收音机东莞服务中心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长路189号德生大楼
电话  0769-2316 7118
         0769-2245 5117

网友(2022-07-19):
目前还没有找到德生PL-880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