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10-1,TF10-2,LTE10-1两中周一震荡线圈参数?

楼主(2016-10-12):
中夏S66E里的两中周,一震荡线圈参数[尤其是中周垫枕电容参数]

网友:
记忆中这震荡中周只能配60一130p可变电容。

网友:
用差容双联不用垫整电容。中周参数的贴子貌似在别的论坛见过,差不多一模一样参照TTF-2系列绕制。N年了忘记了

网友:
这个帖子冷清,那我就说两句。
肯定地说,配套电容:本振140P,中周200P。

网友:
中夏的这个六管套件,双连型号是cbm223p
本振连是60p,天线连是140p。
所以本振线圈配的可变连是60p。
本振参数与LTF1-1类似,接脚可能有些差制
中周配的谐振电容是200p的,与TTF2-1,2,9的类似。

网友:
我还真说错了。223可变,天线联140P,本振联6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