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1000UF电容正负极接反了,冒烟烧了,其他的电容也会受影响吗?

楼主(2016-10-13):
最近自己在家捣鼓老家电,在换配件时,不小心将一个25V1000UF的滤波电容正负极给接反了,打开机子工作了没一会儿,这个电容就冒烟了,我立刻关掉了机器,然后更换了这个电容。请问和它一起工作其他两个电容会不会受损?电路图如下,那三个被蓝色圈圈住的电容。

网友A:
没事的,只是烧了那一个电容。不过还是要测下整流管有没有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只是烧了那一个电容。不过还是要测下整流管有没有烧坏。

啊,刚换了四个整流三极管,不会又坏了吧?天哪,我的功夫又白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刚换了四个整流三极管,不会又坏了吧?天哪,我的功夫又白费了。

用万用表测下就行了呀,坏的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下就行了呀,坏的就换。

嗯,正好买了万用表,排上用场了

补充内容 (2016-10-19 11:16):
排——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非常重要,理论与实际结合,赛过洞房花烛

嗯,是呢。啥是赛过洞房花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非常重要,理论与实际结合,赛过洞房花烛

赛过洞房花烛 ......

网友C:
其它电容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它电容没事的。

但是有人说,功率三极管可能再次烧毁,是吗?

网友D:
楼主命真好,当年我也是接反了,但是我的炸了,很响的一声,满天的纸屑。半天没回过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命真好,当年我也是接反了,但是我的炸了,很响的一声,满天的纸屑。半天没回过神

哦,我这个电容因为顶上有个十字防爆槽,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槽裂开了,也只是冒浓烟,没有爆炸。

楼主:
都怪我不用心,没仔细看,不然也不会浪费一个电容。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换个电容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怪我不用心,没仔细看,不然也不会浪费一个电容。

必须用心!必须设置安全措施,浪费多少电容都是小事,浪费了生命才是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