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998与465千赫中周匹配试验

楼主(2016-10-14):
BF998与465千赫中周匹配试验
问题:一般三极管中放电路中周的接法都是抽头接电源达到阻抗匹配,而使用BF998的中放电路多为中周全接入方式,也有人提出场管与三级管输出阻抗接近。BF998中放电路中周怎样接入更好有必要做一验证。
一,目的:验证BF998与465千赫中周最佳匹配方案
二,方法:搭接实际电路,输入扫频信号,观察特性曲线。预测结果应该匹配越好,幅值越大,通带越窄。
1,源级电阻1.0K,静态电流0.3毫安,分别试验全接入和抽头接入,记录实验结果;
2,源级电阻0.1K,静态电流3.0毫安,分别试验全接入和抽头接入,记录实验结果;
3,电路

三,试验:
1,调整G2栅可见幅值明显变化,但是电流变化不明显,说明G2栅对增益有明显控制能力,考虑该问题不是本试验讨论问题,所以将G2栅调到最高电位;
2,源级电阻对静态电流有较明显的控制能力,1K电阻静态电流约0.49毫安,100欧姆电阻约2.8毫安,虽然两种状态对頻幅特性有些影响,但是并不明显;
3,改变中周抽头接入方式,頻幅特性有明显区别,这种差别程度不是改变G2栅电位和调整静态电流能够达到的。

抽头接入,0.49毫安

抽头接入,2.8毫安

全接入,0.49毫安

全接入,2.8毫安

四,结论:以上实验看出BF998中放电路中周接法对頻幅特性有明显影响,希望该结论对制作BF998场管收音机有一定帮助。

楼主:
更正及补充:前面两次抽头试验都是冷端(电源)接抽头,导致只能N1、N2、中心输出,不能全绕组输出,测试结果偏颇,补充测试是将漏极接抽头,这样绕组一端为热端,一端为冷端,可以全绕组输出,也可以抽头输出,测试更具说服力。N1、N2、中心分别为小绕组、大绕组、中心抽头,得到6个测试结果。中心抽头的中周为另绕的,双线并绕45匝。
连接方法
扫频图形
测试数据

根据本次测试结果看出,图1、图3接法效果较好,兼具增益和选择性,特别是图3接法,中周采用双线并绕,制作简单,绕组对称,电路板设计灵活;图1接法沿用现有中周不需重绕,但是制版时要根据中周绕组布线。

网友:
从BF998的特性曲线看,0.49ma时的输出阻抗应该明显小于2.8ma时的输出阻抗,也就是说中周的实际Q值应该是在2.8ma时较大,幅頻特性曲线*应该是在2.8ma时更陡峭,你的结果怎么相反?(不过我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
电流大了Q值肯定下降,磁芯的导磁区间被磁化占据了一部分,幅频特性不塌下来才怪呢。

另外,供电电压不高,恒流特性比较差,也决定了输出阻抗不会高,按普通三极管接入的方法就可以了,但下级如也用场管的话,通过在热端直接接个小电容耦合,则可大幅提高电压增益,这是场管的优越之处。

网友A:
看来,还是应该部分接入。结论是不是能够得出:双栅场效应管的输出阻抗并不是很高的,与双极性管应该属于同一数量级。

网友:
好像磁性材料上的直流偏置不会对磁芯损耗造成很大影响,只有交变的磁通密度(ΔB)才能产生磁芯损耗。

0.49ma和2.8ma时BF998的夸导相差很大,若输入信号一定,两种情况下交流信号电流相差很大,夸导可能才是Q值差异的原因?    因为磁芯损耗量与磁通△B呈现非线性的指数关系,前者增长很快,导致△B增加Q值下降。 换句话说,若2.8ma时减小输入信号强度,使0.49ma和2.8ma时的磁性的△B一样,在△B一致的情况下测Q值,那么测试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网友:
这实验我也做过,  抽头也有几种接法,  我的结果是抽头接998漏极, 线圈多的一端接电源, 这样的配匹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应该部分接入。结论是不是能够得出:双栅场效应管的输出阻抗并不是很高的,与双极性管应该属于同 ...

我应为只要静态电流差不多, 阻抗相差不远

楼主:
根据本次试验结果,将自装的收音机进行改接,3个中周全部抽头接电源,并做适当调整,试听发现:
1,选择性大幅提高,原来天津台(强台)1071、1098两台间虽不串台,但是电台之间基本没有空隙,改接后电台间隙拉开,两台之间能调出两个远地弱台,用加装   的频率显示观察,原来偏调10千赫电台基本消失,现在偏调5千赫电台基本消失,原来选择性不能进一步提高的烦恼现已排除;
2,改接后中放末级与磁棒不良耦合消失,原来的屏蔽罩拆除;
3,原来电台偏调时音调变化甚至轻微啸叫,改接后经仔细调整,偏调时音调基本不变电台默默隐去;
4,干扰较小的深夜收听,电台间隙背景干净,电台之间有明显间隙。
原机参见本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7625-1-1.html

网友B:
双调谐的第二个中周不需要变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本次试验结果,将自装的收音机进行改接,3个中周全部抽头接电源,并做适当调整,试听发现:
1,选择性 ...

鱼与熊掌, 选择性高了, 音质就窄了,沒之前好听了

网友:
BF998这类管子最好将供电提高到10V以上,低压情况下性能受限。

网友C:
楼主做的BF998试验结果,能否应用到k192.k241等场效应管呢?望答复,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调谐的第二个中周不需要变化吗?

第二个中周相当于并联在第二个管子的柵级,由于场管输入阻抗很高,对谐振回路影响不大,可以不用抽头,如果是普通三级管需要抽头接入或次级接入。个人观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BF998试验结果,能否应用到k192.k241等场效应管呢?望答复,谢谢您

试验仅针对BF998,没有啥理论知识,其它型号更不熟悉,但是场管的特性应该差不多,因此效果应该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