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视图像模糊

楼主(2016-10-14):
老电视开机图像模糊,一会就好。据说得换显像管管坐,清理一番不换不行吗。有经验的朋友给介绍一下。

网友A:
清理后,如果还不成,就要换管座了!

网友B:
可以用热风枪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热风枪吹;

还是换管座好,少走弯路见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管座好,少走弯路见效快,

换管座不见得省事;

网友D:
通常是换 管座。

已经使用了几年的 CRT  老彩电,显像管的管座上,往往附着一层;来自空气的脏污,

这薄薄的一层脏污,对高压来说,是导电的。

电视机的此种表现,一般都是,显像管的聚焦极的电压被拉低。而随着开机时间的延长,慢慢的此电压 又会逐渐升高到接近正常值,屏幕上的图像,经历一定的延时,从 模糊 到清晰。

“延时”日益严重,发展到几十分钟时,便难以容忍了。

如果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有一个省钱、但略费工的方法。

将管座的聚焦极的引线,直接焊到该极的插脚处。去掉中途的“跳火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换 管座。

谢谢朋友今天打开了。CTL的29吋太沉了,拿不动。70了,干活吃力。老伴说我舍命不舍财。我累个半死,老伴气个半死。把管坐清理一番,原来管坐看着一尘不染。用酒精清理的。费挺大劲装好。故障依旧看起来是管老了。实践是检验标准。这话有道理。

网友E:
换管座很复杂吗?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管座很复杂吗?换了就好。

管坐狠心的。一点腐蚀没有。,我功亏一溃吗。

网友E:
有时候管座换了还要拆除显像管上的胶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管座换了还要拆除显像管上的胶座子。

谢谢不整了明天换电视吧。听老伴的/

网友F:
一个管座几元钱清理他干什么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今天打开了。CTL的29吋太沉了,拿不动。70了,干活吃力。老伴说我舍命不舍财。我累个半死,老伴气 ...

七十了!比我大。敬礼。

屏幕上的图像,每次开机后,先模糊,延迟一段时间慢慢才清晰。

发生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就是“聚焦极”的那个几千伏电压,被一个“无形电阻”拉低了。

“聚焦极”电压,从高压包来到 管座,还经过一个管座里的“放电腔”,再经插座,进入显像管。
拆开可以看到,“放电腔”里,两个电极相对,间距几个毫米。

其作用,好像(对不起,好像二字,足见我所知也浅)是,万一显像管内部意外跳火,可以就近从这间隙“人地”,不致跑主电路板上去,对电路产生严重威胁。

但是,这个空腔,其内壁如果被污染,便等于在聚焦极 与地之间,并上了一个电阻。
送往聚焦极的这个电压,本来 内阻 就高,被 这漏电一“分流/分压”,电压自然大大下降,屏幕便模糊。
开机,“煲”了一会儿之后,原先漏电处,会被逐渐“烘干”,于是聚焦电压 趋于正常,屏幕变清晰了。

不少人在处理管座时,可能只清洁了管座表面,而未能想到这个“空腔”里。
清洁这空腔,要进一步“分解”管座,说实话,干起来确实有点麻烦。

显像管内部的这种“意外发生”的 跳火,或发生在它寿命的最初一段时间,或发生在它寿命的最后一段时间。
知道了这个,就可以下决心,干脆“不要”这个跳火间隙。

取消这个空腔,直接把来自高压包的引线,接至管脚,此法有效,故障很少“复发”。但需要 大动干戈。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这种聚焦电压不正常,而引起的 “延迟”清晰 的表现,也有可能是 高压包 那边的问题。如果是那样,就得换高压包了。

若不愿折腾,换台新电视,也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今天打开了。CTL的29吋太沉了,拿不动。70了,干活吃力。老伴说我舍命不舍财。我累个半死,老伴气 ...

拔出管座,用热风枪吹个几分钟,看看是否有效果,没有效果的话再换!

网友G:
把聚焦的那个管脚用电钻钻掉,把聚焦线直接插进去就可以解决,不换管脚,30年前就搞过的

网友H:
CRT电视的通病,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I:
  换电视是明智之举。自己换管座没有把握的话可以打电话叫维修工上门,毕竟年纪大了,不必什么事都想自己动手。最坏的情况是高压包绝缘老化了,换了管座问题仍没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电视是明智之举。自己换管座没有把握的话可以打电话叫维修工上门,毕竟年纪大了,不必什么事都想自己动 ...

谢谢朋友们关心。

网友:
如果亮度和对比度都正常的话不是管子老化,应该从聚焦部分下手,比如高压包上的聚焦电位器时间长了会接触不良。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关心。

这种高大上又沉重,该换就换了,05年我都换成液晶电视了,现第二次换液晶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高大上又沉重,该换就换了,05年我都换成液晶电视了,现第二次换液晶电视了!

好,听山苗的。以时俱进。老观念得破了,换!

网友:
清理不好会用不时间长或者不见效果,有那个时间早换新的了。

网友K:
除非是有感情了,要不,还是换液晶机吧,那个清晰度与老电视不是同一等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除非是有感情了,要不,还是换液晶机吧,那个清晰度与老电视不是同一等级的!

谢谢,好的。换。

网友:
这个要换管座,一劳永逸。用吸锡枪拿下管座,照型号买一个,换上就行了。

网友:
   只要亮度度能调,管子还是好的,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只有换管座,管座自己不易弄好。修过一台25吋的,情况就是开机图像模糊,慢慢地变得清楚起来,清洗管座无效,换新后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管坐清理一番,原来管坐看着一尘不染。用酒精清理的。费挺大劲装好。故障依旧看起来是管老了。实践是检验标准。这话有道理。

管座的毛病外边是看不到的,主要是里边的高压放电腔电极氧化。
虽然换管座立马见效,但必竟29‘’的CRT已是昨日黄花,又重又占地方,还是换个平板的吧。
买个尺寸稍大的,挂在墙上,爽多了。

网友:
  有两个原因使得老电视机产生开机图像模糊的现象,一是显像管因使用年限已久,阴极的发射能力严重不足,出现散焦现象,同时亮度也比以前差些了,二是,显像管的管座的集焦极因受潮,在集焦高压的作用下,管座的塑料产生极化现象因而漏电,使得集焦电压下降从而影响加速极的工作电压使之下降,因而图像在开机时不来图像或出现模糊的图像,这种现象在天气潮湿时容易出现,而第一种产生图像模糊的现象无论环境是否潮湿都会出现此类故障,对于第一种原因而造成的图像模糊的状态,只要不是特别严重还可以继续看几年,最后显像管亮度很暗时就该报废了。

网友L:
管座漏电,不换基本不行!管座也不贵,十来块钱一个,换也方便!

网友M:
打开管座,聚焦极的地方,一般是一个小盖能看到里边的电极,看是否变绿了,如果没绿的话涂上点凡士林防止漏电。这样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弄了好几台了。

网友N:
这种故障以前开店的时候在霉雨季节天天遇到;一天处理许多台;换一个管座就行;那时;一到霉雨季节销售各种管座几百只;

网友:
吸铁石看下

网友O(2016-11-15):
拔下管座观察,如果管脚管针干净无霉锈。。用电吹风吹管脚,并更换管座;如果管座霉烂,要清理,并用酒精清洗,再吹干,换管座,,,对于环境潮湿,,物流防止换新管座后再进入潮气,,最好插管座前,在聚焦腔里涂高压硅脂(不能涂硅橡胶)。

网友:
直接把聚焦那脚直接插进去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不严重可以清理用酒精清洗.要打开管座

清理了,没啥清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后,如果还不成,就要换管座了!

换管坐换电视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热风枪吹;

把电视要吹跑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管座好,少走弯路见效快,

那是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管座不见得省事;

各村都有高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换 管座。

那得有两下的专业人有力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聚焦的那个管脚用电钻钻掉,把聚焦线直接插进去就可以解决,不换管脚,30年前就搞过的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CRT电视的通病,换一个也不贵

南方潮湿更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打开管座,聚焦极的地方,一般是一个小盖能看到里边的电极,看是否变绿了,如果没绿的话涂上点凡士林防止漏 ...

凡士林是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管座几元钱清理他干什么吗

几个方案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七十了!比我大。敬礼。

行家听你的老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聚焦的那个管脚用电钻钻掉,把聚焦线直接插进去就可以解决,不换管脚,30年前就搞过的

也是老同志了,舍不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高大上又沉重,该换就换了,05年我都换成液晶电视了,现第二次换液晶电视了!

想得开,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故障以前开店的时候在霉雨季节天天遇到;一天处理许多台;换一个管座就行;那时;一到霉雨季节销售各种 ...

气候出效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管座漏电,不换基本不行!管座也不贵,十来块钱一个,换也方便!

换吧,便宜的。

楼主:
这是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O:
拔下管座观察,如果管脚管针干净无霉锈。。用电吹风吹管脚,并更换管座;如果管座霉烂,要清理,并用酒精清 ...

听大家的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啦????????????????

换了。原来的往哪扔犯愁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换了。原来的往哪扔犯愁呢。

换吧,老电视卖给收废品的,50元。如果你还想练手,那就留着,以后慢慢折腾。
换管座是最好的办法,但现在市场上的管座质量也不敢恭维,估计1-2年后还得换。
天天用的电视不会出现这类故障,而少开电视的极容易出现这类故障。
家用电器要经常用,故障就少,我家现在把电视机当收音机用,开着听声音,液晶耗电比CRT要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换吧,老电视卖给收废品的,50元。如果你还想练手,那就留着,以后慢慢折腾。
换管座是最好的办法,但现 ...

那对向你学习。

网友:
换个新管座,旧的清洗了也用不长

网友R:
7楼说的很详细了。楼主老大哥的学习精神值得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R:
7楼说的很详细了。楼主老大哥的学习精神值得效仿。

即使是扔,也得明白扔的道理,哈哈,死的明白。

网友:
换管座,或清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坐狠心的。一点腐蚀没有。,我功亏一溃吗。

管座下面有个放电腔, 你打开清理过么?  里面有很多铜绿,  换管座是最方便的, 换了还不行 可以调节高压包上的聚焦电位器, 配合亮度电位器调一下就可以缓解一下,如果都无法达到比较理想的清晰度那就是显现管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是扔,也得明白扔的道理,哈哈,死的明白。

对我就爱玩半导体。不怕破旧[/能鼓捣出声size]就高兴虽然老乐在其中!

网友:
还是换管座好

楼主:
谢谢去跟了。就像老娘们脾气不好,换就老实了/

网友S:
必须换管座 别的没用

网友:
说白了就是管座聚焦腔里面绝缘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必须换管座 别的没用

换电视。也行就是没有修理的乐趣。

网友:
老电视模糊,90%可能是显像管背后玻璃电子枪的射频16针管座老化供电不够导致,换了这个管一般可以修复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顺便清洗一下旁边的灰尘,更换一下漏电电容更好

网友T(2016-12-17):
一般不能清洗了,需更换同规格的新管座,几块钱一个不是很贵,但你得有烙铁和焊锡,拆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力度不要把显像管搞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一般不能清洗了,需更换同规格的新管座,几块钱一个不是很贵,但你得有烙铁和焊锡,拆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力度 ...

想修难了废品站了。谢谢

网友:
楼主南方的吧,这时候北方应该不容易受潮了,换管座吧

楼主:
北方沈阳伏天有这现象。谢谢

网友:
换管座 很容易,这种故障换完一般都可以排除。

Crt电视机哦在北方沈阳这种故障也是常见故障。

网友U:
如果换管座还不见效,就是聚焦极受潮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换管座还不见效,就是聚焦极受潮漏电了。

分析有道理。

网友:
自己要是修着玩还可以研究研究 不过辛苦一辈子还是买个大点的液晶吧看着这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