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小白做的6J9,欢迎指导 千万别笑话我呀

楼主(2016-10-15):
前几天做了1969小甲,由于没有大的散热器电流上不去,所以工作在AB类,但声音还不错,比轻骑兵的2+1电脑音响要强。在电子管区也混了三个多月了,看到各位老师的大作和各种回复,都说胆机声音好。抑制不住冲动,决定动手弄个简单的胆机玩玩。手上有前些年在天津安悦买东西时老板送的四只6J9,就用它了。然后开始在坛里找电路,准备材料。除了四只管子啥也没有啊?看了坛里说可用老诺的充电器代替输出牛,周日去大集上的旧货交易市场淘了两只充电器。然后到修家电的那里找了两只显像管座当6J9的管座。电源牛怎么办呢?想来想去灯丝用12V的开关电源加一个可调电源板降到6.3V。先上图,制作期间没拍照。
因是第一次做胆机,电路飞来飞去,也不美观,主要先求能出声。上面白盒就是12V的开关电源。
看看我的电子管座哈哈
来张合影,左边两个是高压电源 没有电源牛,想了好几天最后决定用两只9V变压器反接输出220V高压,然后半波整流取得117V高压。两只小输出牛是充电器拆了就这么安上了,插头的脚都没锯
呵呵,这个是给灯丝供电的降压板。
全部焊接好以后,检查了下电路没发现有错的地方。怀着激动与不安的心情通电。先开灯丝,看着灯丝慢慢变红,没出现冒烟和哪个件温度过高的情况。再把9V变压器插上,送上高压。插上音源,哈哈,出声啦。高音和人声非常透。歌曲用的是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只是感觉低音不足,啊哈,第一次做胆机就出声了,很激动和高兴,本人对电子管是纯纯的小白,下面请坛里的老师和前辈们来指导一下,虽然是出声了,但觉得不理想,电子管我只是照葫芦画瓢,怎么调试一无所知,还请各位老师来指导下怎么调试?各个工作点都怎么量?小白在这里给大家敬礼了!!!

网友:
其实还可以简洁些的。不用降压电路,两只6j9灯丝串联用12v刚刚好

楼主:
刚才忘了说了。这小胆听了能有半小时左右,感觉那两只9V变压器反接的高压有点热。手感在40度以上,正常不?

网友:
哈哈  我还去打了板  严重拖延症现在还没有动手

楼主:
各位老师谁来指导我一下啊?各个工作点怎么调试呢?

网友:
敢于动手就是好的,实践很重要,可以从6P1、6P6、6P14这样的小功率单端开始,网上也有不少性价比较好的套件,成本也不高,做好了声音还是不错的,我现在听得最多的还是6P6单端 + 4寸小全频音箱。

网友:
玩胆机实际就是玩牛,所以必须选套好牛,再选择一个成熟的电路,根据牛配套好管子,很好玩的

网友:
       初装这样就不错了 。利用显像管座是可取之点。供电受当前条件制约,显得臃肿些。可以买个用于前级的电源变压器只用6J9够用。变压器40多度是正常的温度。6J9小功放输出功率较小,低音不会太好。诺基亚只是方便的代用品,频带有限。这样的小功放工作点不要做太多的考虑,不出现明显失真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买个电源牛靠谱,机器也会整得比较简洁。第一次做顺利出声很不错了。6J9功率太小了,所以没有低音也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忘了说了。这小胆听了能有半小时左右,感觉那两只9V变压器反接的高压有点热。手感在40度以上,正常不?

朋友敢动手就值得赞扬,我虽买了几百支各种电子管,至今却没动手

网友:
恭喜第一次制作成功,最好贴个接线图。还有就是玩胆机最主要的是注意安全,应该给它找个家。网上小胆机套件很多,也不贵,可以买回来自己搭棚。

网友:
我上午也整理了一下我手里的6P1单端机器,没有好的底台固定管子和牛,都不敢通电试,怕烧东西

网友:
敢想敢干,有创意;注意安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忘了说了。这小胆听了能有半小时左右,感觉那两只9V变压器反接的高压有点热。手感在40度以上,正常不?

胆机变压器热没关系。只要不太热烧掉就行,40度真不算热

网友:
激动心情过后在慢慢着装。祝贺开声。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指导,套牛买了,还在路上跑呢。下步准备做三个电路。6N2推6P1,6N1推6P13P,6J 推FU32这三个单端,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这三个估计够我玩一段时间了。
附上6J9电路图。也是在坛里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忘了说了。这小胆听了能有半小时左右,感觉那两只9V变压器反接的高压有点热。手感在40度以上,正常不?

没事,温度不算高。
6J9要涨价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温度不算高。
6J9要涨价的节奏

呵呵,把海版都惊动了,谢谢光临。才开始学习电子管。个人觉得从6J9开始做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是电路简单,二是材料便宜,象我这个只买了两只老诺的充电器花了五块钱。其它都是自己“宝库”里的。。。

楼主:
再问一下,在坛上淘了台七灯电源牛,次级输出是双255V高压,用这个6J9胆机上电源得怎么改?电路上要求要130V啊。

网友C:
出声了  恭喜!加分赞一个!!!   来来来 看黑板  划重点了 低音够不够就看下面!(个人点评,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看你16楼 这种电路的确是简单, 现在看你这个电路也只能说是能满足响的要求, 如果要提升到有低音的概念 那就得另起炉灶了。
首先 低音的基础要求 必须是有足够的高压供电, 高压电源不仅要有高压  还要能提供足够充沛的电流, 另外一个就是输出变压器的特性,看图片你这铁芯没做磁隙(垫纸)处理,这样低音确实是不太够的,另外 你这个本身就是信号级五级管,变通做强放,内阻较大,功率不足 低音跟着没感觉也是常理的事,  当你换装到后续6N2推6P1 的时候又是一片天地 你会发现胆机如此美妙,从此 开始换装 6P6P   6P3P  等各种功率进阶, 那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回头已经离岸边很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声了  恭喜!加分赞一个!!!   来来来 看黑板  划重点了 低音够不够就看下面!(个人点评,不足之处欢迎 ...

谢谢烟版点评,我19楼说的那个七灯电源牛可以用在这个6J9上面吗?255V高压整流滤波后输出是不是太高了?怎么能把高压降下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点评,我19楼说的那个七灯电源牛可以用在这个6J9上面吗?255V高压整流滤波后输出是不是太高了?怎 ...

七灯牛 是够用的,电压不对 也只能说这个管子确实不适合做强放    如果用电阻降压  电阻上的功率消耗 还不如直接搞6P1更简洁

网友:
祝贺第一次

网友:
输出变压器还是把铁芯顺插一下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声了  恭喜!加分赞一个!!!   来来来 看黑板  划重点了 低音够不够就看下面!(个人点评,不足之处欢迎 ...

说的幽默诙谐,其实玩胆机真的会上瘾的,探索永无止境。

网友:
这出声了,然后呢?继续中毒

网友:
祝贺装机成功,但情记住没有好的输出牛和电源牛,机器不会出好声的。当然,装着玩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点评,我19楼说的那个七灯电源牛可以用在这个6J9上面吗?255V高压整流滤波后输出是不是太高了?怎 ...

半波整流

网友D:
机器做的不错!动手能力很强!赞!
你的输出小牛应该改为顺插、避免磁饱和。
再有、两只小牛右边的是0.5的片子,这个片子不能做输出牛、涡流太大,应该再找一个0.35的凑成一对。以后可以玩耳放......
告诉你,买老诺的适配器,注意:只要是标称初级电流27mA/5.9W的就是0.35的片子;标称4.8W的就是0.5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指导,套牛买了,还在路上跑呢。下步准备做三个电路。6N2推6P1,6N1推6P13P,6J 推FU32这三个单 ...

这是我的6n2 6p1小单端,茶盘外壳,就是你的电路

网友:
本人也是小白一枚,电子管不难,慢慢来,我做过6n2 6p1...6n9p.6p3p.....6j8p.fu50......fd422(拆了,交流声太大),2p2耳放,还有依葫芦画瓢做了个五管fm收音电路,,就是绕牛有点麻烦,买工具和铜线太贵,,,最近在想弄个4p1s做车载,高压是个大问题

网友:
6n2 6p1用的儋耳老师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做的不错!动手能力很强!赞!
你的输出小牛应该改为顺插、避免磁饱和。
再有、两只小牛右边的是0.5的 ...

谢谢啦,现在我当地已经找不到老诺的了。我是一周扫荡一一次。

网友(2016-12-10):
等你6P13,我也买了准备搞

网友:
电源变压器电压高,那么就把6J9换成6P1

网友E:
恭贺上贼船!
你的输出变压器电感量太小了,所以低音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贺上贼船!
你的输出变压器电感量太小了,所以低音不够

用数字表量了下,一个18.7一个19.1.也不知道是大还是小,现在又装了台6N1+6P1,上周五已经出声。推八寸三分的频的先峰箱子声音挺大。不过有交流声,这几天没时间,等过两天有空再研究底噪的问题,还请求是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A:
朋友敢动手就值得赞扬,我虽买了几百支各种电子管,至今却没动手

老兄是以收藏为主的,值得学习但更需要动手

网友:
老师做的不错,胆机一定要安装到机箱里,这样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