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论坛买的SC2-300舌簧耳机

楼主(2016-10-15):
同样的东西
赶脚和
《继续测试和比较几种耳机的灵敏度》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5606-1-1.html
测试的参数有很大差距呢

使用同惠 TH2811C数字电桥
1kHz测试的电感和阻抗

1、36mH  137 ohm
2、30mH  98  ohm

网友A:
问一下朋友,一个耳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朋友,一个耳机多少钱?

2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元。。。。。。。。。。。。。。。

2013年我六元一个买的,现在这东西还涨身价了!

网友B:
要将舌簧调到最佳位置后再测电感量和阻抗。

网友C:
朋友这个耳机要用什么功放才能推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这个耳机要用什么功放才能推动啊

大致说 这东西灵敏度非常高  不用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3年我六元一个买的,现在这东西还涨身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淘汰下来的垃圾,都是咱们这帮电子爱好者把价格炒上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致说 这东西灵敏度非常高  不用功放

我也买了,还在路上没到,您实测和shh-1比较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将舌簧调到最佳位置后再测电感量和阻抗。

老大,怎么调啊?能否告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还在路上没到,您实测和shh-1比较如何?

比shh-1强,声音大而且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将舌簧调到最佳位置后再测电感量和阻抗。

如何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shh-1强,声音大而且不失真。

我现在有两个是淘宝买的,没有shh-1好。那两个连螺丝都少了一个说是本来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调???????????????????

打开后盖,先看舌簧是否变形,如变形就要将舌簧拆下调平整,无变形就将电感表接到耳机线圈两端后调整舌簧上的罗丝使电感量达到最大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后盖,先看舌簧是否变形,如变形就要将舌簧拆下调平整,无变形就将电感表接到耳机线圈两端后调整舌 ...

谢谢!

网友D:
我的新耳机也到货了,有点失望,电感比你的还小,只有16mh,拆开来看确实是全新的。
试着调电感,越调越小,而且听不到声音了。赶紧调回去,最多就16-17mh了。试听了一下,马马虎虎吧,最多能用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新耳机也到货了,有点失望,电感比你的还小,只有16mh,拆开来看确实是全新的。
试着调电感,越调越小 ...

不会吧,您用什么表测的电感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您用什么表测的电感量?

真的,我的电感表是一直在用的(就是大家常用的LC-120,记不住了好像是这个型号),应该没问题。
比如最近我测的7个es-2耳塞两个是50多mh,2个是20mh左右,1个70多,2个40左右,4个shh-1,新款的电感30-40,老款的50-70mh,两个旧sc2-300是30-40mh。
就这两个全新的比较低才17mh。
接到矿机上可以听,只是没有预期的好。
所以有点遗憾,我还没真正用过像样的牛X的耳机啊,目前最好的我倒是感觉es-2耳塞好,才5块钱一个居然有那效果(耳机配件都比他贵)。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的,我的电感表是一直在用的(就是大家常用的LC-120,记不住了好像是这个型号),应该没问题。
比如最 ...

好象类似这种类表测试频率太高,测耳机的电感量有些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象类似这种类表测试频率太高,测耳机的电感量有些不准。

不会吧,比如一个标准的33uh电感,你拿什么表测试它也是33uh,难道不同的表就结果不同吗?这解释不通啊。
而且我测试70mh的耳机确实是好一点,难道是心理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比如一个标准的33uh电感,你拿什么表测试它也是33uh,难道不同的表就结果不同吗?这解释不通啊。 ...

您找一块其它的表与其对比测量试试,论垃对其有过论述。

补充内容 (2016-10-19 02:13):
论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找一块其它的表与其对比测量试试,论垃对其有过论述。

刚刚用胜利表vc9808测试居然有50多mh,是何道理?到底是胜利表有问题还是lc120有问题?
又测了一个47uh的电感,lc120很准,胜利表测不出,估计是电感太小。
一直以来我都是相信lc120测电感比较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用胜利表vc9808测试居然有50多mh,是何道理?到底是胜利表有问题还是lc120有问题?
又测了一个47uh的 ...

舌簧耳机的工作频率是音频段,所以测试频率不能太高,9808测试是较准的。除了测舌簧耳机测其它的电感LC12O是很准的。

网友:
用胜利表vc9808测试应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用胜利表vc9808测试居然有50多mh,是何道理?到底是胜利表有问题还是lc120有问题?
又测了一个47uh的 ...

不同的表测试频率不同,用不同的频率得到的电感量大不相同,比如同惠的TH2822A的测试频率分别为100HZ、120HZ、1KHZ、10KHZ4档,同样的SC2-300耳机用100HZ测有69mh,用1KHZ测只有25mh,所以电感量的值要注明是在什么频率下测定的,我记得一般的固定电感都是以120HZ测定的(记得不准),当然120和100的电感量相差不大。

网友:
UH级别的电感可能要用高频率才能得到准确的电感量

网友:
我不是科班出身,对楼上各位的说法似懂非懂。百度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电感量只是一个与线圈的圈数、大小形状和介质有关的一个参量,它是电感线圈惯性的量度而与外加电流无关。“”
所以对各位的说法我保留意见。如果说是频率不同测量值就不同的话。那大家就要使用约定的频率测量。而不是说这个频率测的是对的那个频率下测的是不对的。如果这样还如何统一比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的,我的电感表是一直在用的(就是大家常用的LC-120,记不住了好像是这个型号),应该没问题。
比如最 ...

shh-1耳机应该很稳定应该不会出现第二个电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shh-1耳机应该很稳定应该不会出现第二个电感量

我是从不同地方买的shh,两个全新的电感40左右,旧的有一个70多,一个记不住了,感觉听起来都不错。旧的那个外壳有浮雕样商标。

楼主:
刚百度了一下胜利 VC9808+说明书
电感测试是100hz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5606-1-2.html
《继续测试和比较几种耳机的灵敏度》
作者用的是VICTOR6243+   说明书上写电感档是200hz

顺便提一下:
上述作者用的是
“正弦波1000Hz的频点上用声级计测量耳机架上的耳机音量”

楼主:
电感和频率有关,用什么样的频率和电感表(最好用电桥)测试,都不能说那个准那个不准。

国际人声频率中心标准好像是440hz  范围是几十hz~1khz以上

网友(2017-01-21):
我有4个是坛友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