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实验-----短波矿机

楼主(2016-10-16):
我窗外有很多短波信号,这是我用钓鱼天线实验证实的,每次晚上7、8点用钓鱼天线加1ss106可以收到很多短波台。
问题是这些台混在一起,我一直想选台,经过多次实验我终于做出一个理想的线圈配合空气可变成功选台。这个线圈我希望它电感8uh左右,最好是空气介质。手头的1mm银线绕好后会像弹簧一样散开,不好固定,1mm直径也太小。
突发奇想把有线电视线剥掉外皮,绕在红酒瓶上,间隔一定距离用热凝胶固定,这样做成一个“准空气芯线圈”。测试电感才6.8uh,不过计算了一下也可以满足要求。
我采用了如下电路。其实有两个二极管是多余的,以前玩的时候装上去的,我也没取下来,不取也不影响。
怎么证明LC电路起作用了呢?我做了如下实验。
1  旋转可变在不同位置有不同的台,虽然强台一直在做背景,但其他台会变化。
2  到了10点后台少的时候这种调台效果明显。
3  调好一个强台,稳定播音时,把一根磁棒插入线圈中,插入一定深度后,播音消失。拿开磁棒播音出现。
4  把天线取下,接到一个小号线圈一端,把这个小线圈放入大线圈中,小线圈另一端悬空,不予电路相连,此时调台任然可以听到播音,但声音变小一些。
5  把耳机一个鳄鱼夹取下接到线圈不同位置,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得声音变大。

我的天线比较“高级”,是聚四氟乙烯线,0.75平方镀锡线。我试验过,这种线做天线比一般线好些,特别是你不能把天线尽量悬空放置时。

实话说矿机听短波比德生还好听,德生听短波背景嘈杂,很不舒服。矿机没有那么多杂音。

补充内容 (2016-12-22 10:46):
进一步的实验,使用了3dq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8903-1-1.html

网友A:
不错!动手就好。

网友B:
很好, 錄音再上視頻更好跟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动手就好。

谢谢前辈鼓励!矿坛是不是大多夜猫子,不到1、2点不睡觉
我昨天听的最后一个台是基督教宣传,还有中国之声。基督教台居然比中国之声信号不弱,还不飘。中国之声比较大声但不稳定。另外一个梵蒂冈基督教台早早就结束。还有几个不同语音的台,飘来飘去,有个台似乎是印度歌曲蛮好听的。
现在我觉得我这窗外简直是矿机风水宝地,除了没中波,短波和fm很给力,所以决定继续折腾。
我准备试一下3dq电路,或者拿各种二极管在线圈上“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 錄音再上視頻更好跟完整.

记得有个帖子是建议怎么录音的,一直没找到,所以不知道怎么录音,学会了我也想试一试。我还从没上传过录像和录音。

每次我听到几十年不变的“滴滴答。滴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就好奇猜测您的ID是不是就来自这里 ,您也是听小喇叭长大的把

网友C:
短波矿机比中波的更适合推广,因为很多地方中波台几乎没有了。

网友D:
矿机就是在不断实验中逐步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矿机比中波的更适合推广,因为很多地方中波台几乎没有了。

同感,我这用德生也收不到几个中波台。短波一大堆,但缺点是黄金时段台多而且杂不好选台,而且声音飘忽。但总比收不到台好。
短波矿机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值得推广,而且矿机收听短波反而没那么多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机就是在不断实验中逐步完善

感谢加分!
确如您所说,不断试验逐步完善。
其实那个小线圈就是我以前实验的产物。当时没有考虑电感量和线圈品质问题,所以没有起到作用。这次拿来做初级线圈确可以。

网友E:
请问大师里面的线圈如何制作?请给个详细图纸好吗 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记得有个帖子是建议怎么录音的,一直没找到,所以不知道怎么录音,学会了我也想试一试。我还从没上传过录 ...

要錄音直接把耳機的輸出線銜接到手機的MIRCORPHONE接口就好, 並聯一個4-10K電阻
通常3.5mm插頭的3和4環就是MIC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师里面的线圈如何制作?请给个详细图纸好吗 先谢了!

俺是瞎折腾,很多东西自己还搞不懂,千万别叫大师

您看我的照片就很好明白。
1  首先把电视线(我用的是镀铜铝线做屏蔽层的)剥掉外皮,保留里面的屏蔽层和同轴线,大约拨3米5左右。
2  把屏蔽层和铝箔还有中间的1mm铜线搅在一起上锡(铝箔压在一起就好了)备用。
3  把这个裸线绕在红酒瓶上12-13圈。
4  用热凝胶把这12-13圈分隔一定距离固定。线圈首尾固定要注意牢固。固定好了就把酒瓶拿走,这样就变成“准空心线圈”了。为什么绕成这样?我是下载了坛子里许老师的
   电感计算公式计算了的,八九不离十
5 测电感在6-8微H就差不多了,和270p左右的空气可变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錄音直接把耳機的輸出線銜接到手機的MIRCORPHONE接口就好, 並聯一個4-10K電阻
通常3.5m ...

这样接耳机还可以听到声音吗?还是从耳机上并出两条线接手机,一边听一边录音?
我找时间试一试看看。关键我很少使用耳机mic,要去找下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