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的电子钟程序APK之三(闲置手机DIY电子钟)

楼主(2016-10-16):
这次加上了几个字体和颜色选项,按菜单键选择。因为加进了字体文件,APK体积一下子增加了好多。
还是比较懒,没设计更复杂的颜色选择器和外部字体。玩得差不多了,至此为止。
原系统的字体不太好看,改了几个字体装上。但我还只是喜欢那个 ubuntu-c的字体。
package elezen.tclock;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util.Locale;
import java.util.TimeZone;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content.SharedPreferences;
import android.content.SharedPreferences.Editor;
import android.content.res.AssetManager;
import android.graphics.Color;
import android.graphics.Paint;
import android.graphics.Typeface;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os.Handler;
import android.text.Spannable;
import android.text.SpannableStringBuilder;
import android.text.style.AbsoluteSizeSpan;
import android.view.Menu;
import android.view.MenuItem;
import android.view.ViewTreeObserver;
import android.view.ViewTreeObserver.OnPreDrawListener;
import android.view.WindowManager;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ctivity {
    Handler handler=new Handler();
        public TextView tv=null;
        private long timeZoneOffset;
        private String[] fonts;
        private final int SETCOLOR=10000;
        private int[] colors={Color.WHITE,Color.RED,Color.BLUE,Color.CYAN,
                        Color.GREEN,Color.MAGENTA,Color.YELLOW,Color.DKGRAY,Color.GRAY,Color.LTGRAY};
        private String[] colorNames={"WHITE","RED","BLUE","CYAN",
                        "GREEN","MAGENTA","YELLOW","DARKGRAY","GRAY","LIGHTGRAY"};
        SpannableStringBuilder ssb=new SpannableStringBuilder();
        AbsoluteSizeSpan has=new AbsoluteSizeSpan(64,true),
                        mas=new AbsoluteSizeSpan(32,true);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tv=(TextView)findViewById(R.id.t1);
                getWindow().addFlags(WindowManager.LayoutParams.FLAG_KEEP_SCREEN_ON);
            timeZoneOffset=TimeZone.getDefault().getRawOffset();

            AssetManager assets=getAssets();
                try {
                        fonts=assets.list("fonts");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SharedPreferences sp =getSharedPreferences("Settings", MODE_PRIVATE);
        int id=sp.getInt("COLOR",0);
        if(id>=0 && id<colors.length)tv.setTextColor(colors[id]);
        id=sp.getInt("FONT",0);
        if(id>=0 && id<fonts.length){
                Typeface fontFace = Typeface.createFromAsset(getAssets(),
                "fonts/"+fonts[id]);
                tv.setTypeface(fontFace);
        }
                autoFit();

        }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Resume(){
                super.onResume();
                handler.post(runnable);
        }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Pause(){
                super.onPause();
                handler.removeCallbacks(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CreateOptionsMenu(Menu menu)
    {
                int i=0;
                for (String s : fonts){
                        menu.add(1,i,i,s.replace(".ttf", getResources().getString(R.string.font)));
                        i++;
                }
                i=SETCOLOR;
                for (String s:colorNames){
                        menu.add(2, i, i,s+getResources().getString(R.string.color));
                        i++;
                }
        return true;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OptionsItemSelected(MenuItem item)
    {

        int id = item.getItemId();
        if(id>=0 && id<fonts.length){
                    Typeface fontFace = Typeface.createFromAsset(getAssets(),
                    "fonts/"+fonts[id]);
                    tv.setTypeface(fontFace);
                    autoFit();
            SharedPreferences sp =getSharedPreferences("Settings", MODE_PRIVATE);
            Editor editor=sp.edit();
            editor.putInt("FONT",id);
            editor.commit();
        }else if(id>=SETCOLOR){
                id-=SETCOLOR;
                if(id<colors.length){
                        tv.setTextColor(colors[id]);
                SharedPreferences sp =getSharedPreferences("Settings", MODE_PRIVATE);
                Editor editor=sp.edit();
                editor.putInt("COLOR",id);
                editor.commit();
                }
        }
        return true;
    }

        Runnable runnable=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long t=System.currentTimeMillis();
                ssb.replace(0, ssb.length(), getTime(t));
                        ssb.setSpan(has, 0, 5, Spannable.SPAN_INCLUSIVE_EXCLUSIVE);
                        ssb.setSpan(mas, 5, 8, Spannable.SPAN_INCLUSIVE_EXCLUSIVE);

                tv.setText(ssb);
            handler.postDelayed(this, 1000-t%1000);
        }
    };

    private final CharSequence getTime(long t) {
        long h,m,s;
        t+=timeZoneOffset;
        h=t/(60*60*1000) % 12;
        if(h==0)h=12;
        m=t/(60*1000)%60;
        s=t/1000%60;
        return String.format(Locale.US, "%2d:%02d:%02d", h,m,s);
    }

    private final void autoFit(){
        ViewTreeObserver greenObserver = tv.getViewTreeObserver();
        greenObserver.addOnPreDrawListener(new OnPreDraw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PreDraw() {
                    Paint p=tv.getPaint();
                    float tw,textSize;
                tv.getViewTreeObserver().removeOnPreDrawListener(this);
                float w = tv.getWidth()-tv.getPaddingLeft()-tv.getPaddingRight();
                        p.setTextSize(240F);
                        tw=p.measureText("00:00");
                        p.setTextSize(120F);
                        tw+=p.measureText(":00");
                        textSize=240F*w/tw;
                               has=new AbsoluteSizeSpan((int) textSize,false);
                               mas=new AbsoluteSizeSpan((int) textSize/2,false);
                return true;
            }
        });

    }
}

编译好的程序:

到网上找了个COLORPICKER,加上了,这回颜色更丰富了,按外圈选择颜色,按中心确定。
更新后的APK:

又加了不少字体,共30种了:

对字库文件进行了清理,省了不少空间。33种字体:

又优化一下代码:

增加了全屏显示选择项:

发现存在个问题,那就是在新版的某些系统中,比如ANDROID5.0 6.0什么的,它们取消了菜单键!这样就没有办法打开菜单了。改了一下,可以向上滑动打开菜单:
不过确实没有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的手机(MOKEE51)是有菜单键的,而华为的荣耀7,却是没有菜单键。但不会有人把这么好的手机也闲置吧,嗯,也不好说,毕竟IPHONE5S都闲置了啊。于是,还是改一下吧,至少将来也许会用上。

发现这东西又被关心了,上传个最新优化版本(也没优化个啥,只是做了资源对齐,zipalign,后来学习到的,说是这样做会提高APK资源的读取速度,减小内存占用):

截图:

网友A:
版主,把手机改成行车记录仪,写个软件吧。网上的都有广告。

网友:
这个几款感觉点阵字体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把手机改成行车记录仪,写个软件吧。网上的都有广告。

这个还没学会呢。写这个怕是比写个电子钟程序要麻烦得多了。

网友:
这个不错啊,废物利用了,还学习实践了单片机,顶楼主。

网友:
能不能加入铃声,渐响那种,然后屏幕亮度也加大或者闪烁。。

网友:
下来试用了,很好,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感谢楼主分享。。。第一版是全屏的,这个可以设置全屏么。。

好,应要求,增加了全屏选项。

网友C:

首先谢谢分享!
请问:安卓2.0...老平板上是否可用?有沒有系统版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分享!
请问:安卓2.0...老平板上是否可用?有沒有系统版本要求?

minSdkVersion="8",应该是2.2的吧。至于是否兼容,那就不知道了,手上没有2.0版的设备。

网友B:
非常不错,感谢楼主分享。。。第一版是全屏的,这个可以设置全屏么

网友(2017-05-09):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正是到处寻找的数字钟,非常不错。我是安装了Tclock.new这个版本,可像没有24H或12H;AM和PM之分?什么时候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