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侠客行二十七:推挽输出牛的业余制作(下)

楼主(2016-10-17):
音响侠客行二十七:推挽输出牛的业余制作(下)

包裹好线包绝缘后,测量一下线包的直流电阻、2只线包的电阻配对误差,每只线包的2臂电阻误差,误差尽可能要求小一些。本例2只线包直流电阻相差0.8欧姆,2臂电阻误差一只为小于0.1欧姆,另一只小于0.2欧姆,如下图所示。一般而言,2只线包的电阻误差应该小于5欧姆,2臂电阻误差不应该大于1欧姆。

出线处理:

用优质软线进行线圈的线头引出,本例使用线芯0.8mm特富龙镀银线做初级出线,次级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线材,用了麦克露华多股音箱线(线芯大约1.5mm)作为出线。先把漆包线与引线焊牢,然后用胶带临时固定,再绕一层纯棉纱后包裹绝缘纸2层电缆纸 + 1层黄蜡绸 + 2层电缆纸,这样线包就算完成了。见下图所示

插片:
以上几节,讲了线包绕组的制作,线包绕好后,整个牛也只完成了60%,还有40%要在插片和烘干浸漆的过程中来完成,插片的重要性在整个牛的制作中应占25%以上的分量,特别是使用二手拆机片的情况下,插片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牛质量的与否,如振动噪音除设计上的缺陷外,最大的原因就是插片不善引起的,所以对于插片的环节也应该足够的重视。

1、 插片的前提是要分清片子的正反,所谓正反是指矽钢片在冲制时冲压方向造成的,通常情况下,矽钢片处在模具的上模一面与处在下模一面的冲口是不一样的,总是一面冲口光滑,一面冲口略带毛刺,再好的模具也有这样的现象,只是毛刺面的程度要小的多,甚至不容易观察到而已,用手摸就比较容易区别正反(这里姑且称光滑的冲口面叫正面)。插片时要把片子全部朝一个方向进行,如正面全部朝一个方向插片,不要正反不分地随意插,这会造成片与片之间的间隙有大有小不均匀,容易造成牛叫,特别是冲口毛刺明显的片子和二手片。

2、插片时先插E片,每插2片(叠片最多不要超过3片,太多时EI片之间的缝隙会大一些,影响电感量)交叉一下插片方向(注意片子的正反面不能变),直到不借用工具时不能插时就算插满了。插满后并不等于就插紧了,还需要借用简单的工具在部分2片一叠的E片中间加嵌一片E片,嵌入后用大号起子柄均匀敲入。加嵌片子时要在铁芯的两端均衡地加,不要只加一端而另一端不加。一直到感觉铁芯比较紧了的时候,把电牛放在平整的木板或者地面垫坚韧的纸板上,然后在铁芯垫块平整的木块,用锤子把铁芯四面轮流错位地敲几遍,最后把铁芯敲正(参考图59),在再两端上1-2片就基本可以了。插紧E片后再错位—矫正一次,E片就插完成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铁芯片与片中间的间隙分布均匀。

3、插 I 片,插 I 片比较简单,只要分清I片的正反面按E片一样的方向顺序插上就行,然后用起子柄把铁芯敲正。

4、二手片绝缘层损坏片子的处理。对于二手片,多少有些片子绝缘层会损坏,或者片子生锈,抛弃的话,铁芯的叠厚又不够,这时可以将生锈的片子用铜丝刷刷掉铁绣,在损坏绝缘层片子的两面安排2片绝缘层良好的片子进行处理,这样可以把绝缘层损坏的影响降到最低,一般比不处理要好许多。

5、装好片子后,先不加夹铁,测试绕组与铁芯绝缘无异常后,给初级加上额定的电压,这时电牛不应该有明显的哼声,以空载30公分不可闻为基本要求,如果达不到要求,排除设计问题,可以重复本节步骤2进行调校后加嵌片子。本例套牛为10公分以外不可闻,用手摸可以感觉轻微的工频振动。

合格后加上夹铁半紧螺栓,将铁芯整平后(参见下图),收紧螺栓,就可以烘干浸漆了。

烘干浸漆

在业余条件下,通常不会备有烘干箱来进行电牛的烘干,比较简单可行的办法是用红外线灯泡进行烘干。先准备一个200W的红外线灯泡(连灯头大约10元左右),一个金属容器,一块大号铝散热器。把散热器放在容器的底部,放上待烘干的电牛,电牛上方15公分的位置安装红外线灯泡进行烘烤。烘烤时间根据气候温度以及电牛的大小决定,一般18-24小时左右。底部放置散热器是起匀热作用,烘烤时铁芯热量的一部分通过散热器传导到金属容器散发,防止烘烤时电牛过热造成烤糊。(见下图)

将烘好的牛趁热浸入调配好的绝缘漆(3公斤装绝缘漆加一瓶400CC的二甲苯),放置48小时以上(根据牛的用线确定,细线时间要长一点),捞出晾干24小时,然后再进行烘干24小时。冷却后修整电牛表面的漆膜,刮掉铁芯上的漆疙瘩和气泡,同时要注意观察铁芯片子之间的气泡情况,这关系到以后浸漆的时间和次数。当气泡小而均匀,并且数量不多时,表示片子插的紧密而均匀,只需要再浸一次漆就好了,但气泡大小不一,并且数量多时,表示插片不紧密均匀,大气泡的地方间隙比较大,就需要不止一次的浸漆。

修整后,在把电牛烘烤12小时,趁热进行第二次浸漆,对于插片均匀的牛,第二次浸漆只需要2小时,起到表面光滑作用就可以了,对于插片不均匀的牛,第二次浸漆就需要有12小时左右的时然后再晾干烘烤。

下图是二次浸漆烘干后准备装配的电牛。

装配

装配电牛用的大部分配件都是在交易坛买的,样子比较好看,结构也合理,价格还算公道。在装配的时候注意不要搞错了出线端子的位置,同时出线的绝缘套管要开到接线铜柱的根部,不要搞的太短而让漆包线裸露,这样不安全。对于用边盖的软出线,出线处要加橡胶过线圈。下图是装配中和装配好的电牛。

插片后可以用电感表估测一下电感后漏感,限于条件只有优利德UT602电感表,这类表的精度不是很高,大小电感档误差比较大,但进行简单的估测还是可以参考的,下图是电感量测试、漏感测试,对比MT-35厂机的输出牛(同样用UT602测量,电感量37H与40H,漏感28mH与32mH , 直流电阻201欧姆与204欧姆),本套输出牛在静态测试中明显占优。电感量68H, 漏感21.4mH。如果连电感表也没有时,可以用测量交流电流的方式进行,测得交流电流后用XL=2 * 3.14 * F * L的公式,推算出电感量L。测量电感,把数字表(交流2mA档)串入初级线圈,接入市电,用另一数字表测量初级两端的电压,然后根据测量数字进行推算,如下图所示:

                                         XL= U / I = 223V / 0.783 mA = 284.8K L= (284.8 K- 0.2K )/ ( 2*3.14*50Hz)= 906 H

漏感测量,把次级短路,在初级串入一只1 - 2K的电阻,再串入数字表(交流200mA档),接入市电,用另一表测初级电压,然后推算,如下图所示:

XL= 50.8V /114.8mA =442.欧姆 L=( 442欧姆-200欧姆) / (2*3.14* 50Hz) = 770mH

上述两种测试方式差距巨大,但对于估计输出牛的电感与漏感比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从以上两种测量得出,漏感与电感的比值均小于千分之一 的基本要求,

                                    电感表测量= 21.4 / 68000 = 0.0004 万分之四
                                    感抗测量= 770 / 906000 = 0.00085 万分之八点五

方波与频率响应测量

在输出牛初级串入一只6K电阻,次级并入一只8欧姆电阻,初次级共地连接,在初级分别输入100Hz、1KHz、10KHz的方波信号,测量次级输出波形(上为输入,下为输出)

波形虽然不是非常完美,但也并不太差,比我所能接触到的输出牛(包括厂牛)在同等测试条件下的波形并不算差。

本输出牛在上述测试形式,输入正弦波信号,输出以1K100mV 为基准, -1DB 频响:10Hz - 23 .5KHz .

(全文完)

网友(2018-09-28):
有人看完中篇,我把下篇托出同享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详细资料,跳进养牛的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