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惠普1020打印机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6-10-18):
朋友送过来两张,故障相同:机器自检通过,收到打印指令后再次自检,两灯交替亮后同时亮,不打印,据说换了电源板后故障解除,把原来的板子送过了,让我检测
我真是赶鸭子上架,从容易的开始吧:电容测过,没问题,然后测二极管,发现不通,拆下测正反测还是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这种标着EXK的二极管。
这种能用4007代用吗?

楼主:
然后,我就再也不会了,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二吧

网友A:
这部分看着像高压电路,用普通的4007貌似不行,exk也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看着像高压电路,用普通的4007貌似不行,exk也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B:
EXK用高频高耐压二极管试一试。看电路像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K用高频高耐压二极管试一试。看电路像倍压整流电路

请问这货正反都不通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有可能你万用表电池电压太低,就像微波炉里的高压二极管好的正反向也是不通,你可以加12v电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万用表电池电压太低,就像微波炉里的高压二极管好的正反向也是不通,你可以加12v电压试一试。

谢谢,在哪加12V电压?

网友:
高阻档位测,不行就绝缘仪,绝缘电阻仪电压肯定够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找到一块好的板子测这个一样不通

网友C:
直流输出端接上合适的“假负载”,比如白炽灯、大功率电阻丝什么的,上电看有无输出,既然能自检,估计输出应当是有的;然后看输出电压是否正确,偏高或是偏低太多都是不行的。
      电源故障无非是:无输出、有输出但电压不正确、或者空载电压正确但带动负载电压不稳定。

楼主:
重新整理一下思路:
       朋友说最初机器的故障是定影组件问题,换了新的定影组件之后没有几天机器报故障,考虑到刚换的定影组件,以为没问题,再测主板发现主板有问题,换上主板后烧保险,再测发现主板又坏了,这才发现原来是定影组件的问题,又换,再用好主板机器就没问题了。
      现在可以肯定是定影组件故障导致主板问题,保险不会无缘无故烧掉,换好的定影组件再换保险后还烧说明主板有问题,找到一块好的板子,二者对比着从后往前一一测,测到保险旁边的一个标着0.2uf的貌似无级性电容开路,而好板子上面那个不,可以肯定这个是有问题,拆下换上。。。。。
      就这样一一换吧,先到这里了

这是网上找到的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输出端接上合适的“假负载”,比如白炽灯、大功率电阻丝什么的,上电看有无输出,既然能自检,估计输出 ...

谢谢回复

楼主:
网上找的,放在这留存:
----------------------------------------------------------------------
这是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楼主参考下
HP1020打印机电源电压低或者没电主要原因只有:电源、电源线、电源板。

分析与排除方法:
打开打印机机壳,拔出所有连接头,拆下打印机外壳和屏蔽罩,使电路板露出来。检查电源电路,发现保险丝完好,其它部分也未发现有明显的烧毁的痕迹。开机用万用表检测整流输出端,有+300V电压输出,正常。由于搞不清电源电路中其它部位的电路结构和各输出端的定义,因此一时无法进行下去了。

  从负载端查起。首先,顺着连接到主控板上的插头进行检查,弄清每个插头的功能。其中CN6、CN7分别为打印头中长针和短针的驱动信号线,CN8为走纸电机驱动信号线,CN9为字车电机驱动信号线,其它插头均为传感器连接头。

  接下来,采用将负载逐个拔除后试机的方法,分别对CN6~CN9四个插头做了试验,打印机电源指示灯均未点亮。考虑到光电传感器中发光二极管也是电源的负载,所以决定再分别拔除连接检纸传感器的CN5和初始位置传感器的CN12进行试验。果然,当拔除CN5后试机,打印机电源灯亮,并且在开机时字车也有相应的自检动作。

  用万用表测量CN5软电缆,发现其2脚和3脚短接,当CN5插入主控板时,就将+5V直接接地,因而导致电源电路过流保护。做进一步检查时发现,软电缆与探头连接处已经扭曲变形。用剪刀剪去电缆顶端损坏的一节,然后用刀片刮出一段,重新接好后试机,故障排除。

- 本文出自打印机维修论坛,原文地址:http://www.printerwhy.net/thread-1396-1-1.html

楼主:
思路正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