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J310组合LA1265鉴频中周槽路电容

楼主(2016-10-18):
低价收了一套先锋J310组合音响,回来时发现开机后按FUNTION键显示屏能切换显示CD/LD,VCR,CD等输入,而输入信号发光管指示灯不亮,在网上也搜寻不到维修手册,打开机箱后仔细查找,发现环绕声放大集成块KE18751两个电源脚之间击穿短路,使2个ICP-N75的保险块烧断,造成+24V和-24V电源中断,也使整机的+12V和+5伏稳压块失电,由于环绕声音箱都没有,于是将KE18751功放块拆除,换上两个3A的保险丝,系统能正常使用了。

接通FM后发现收音频偏严重,+0.35MHz,估计是鉴频中周槽路问题,该机中放集成块是LA1265,查IC资料后知道,双中周鉴频时,槽路电容为100P,单中周鉴频时,槽路电容为82P,于是将鉴频中周拆下,捣碎里面的槽路电容,在板子后面并上82P的银云母电容,接上天线,发现机器有声,立体声指示和调谐指示灯均不亮,调谐搜台也不能自停了,于是将槽路电容换成100P,经调整后,频偏没有了,搜台时能准确的停在电台频率,立体声和调谐指示灯均亮,一切OK。

先锋J系列组合音响大多使用LA1265作为AM和FM中放,如果FM调谐频偏,可以将鉴频中周内的槽路电容换成100P的银云母电容,如果没有银云母电容,瓷片电容也可以,只是瓷片电容的温度特性远远不如银云母电容,可能会因此会发生细微的频偏,建议还是用温度特性最好的银云母电容来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以前修自动搜台不停的彩电也是用这个方法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该组合的调谐器如何存台呢?收音头面板上有一个按钮MEMORY,按动后屏幕会闪动,可是不知道怎么存台,谢谢。

楼主:
弄了半天才明白,收音存台是要配合遥控器才能够使用,先按MEMORY键,再按遥控器相应的数字,这先锋机器真是设计的有点问题,万一遥控器坏了呢?

网友:
云母不好找,直接并瓷片,跟彩电AFT中周一个调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了半天才明白,收音存台是要配合遥控器才能够使用,先按MEMORY键,再按遥控器相应的数字,这先锋机器真是 ...

应该按你机子上的数字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按你机子上的数字也可以的。

机子上没有数字按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子上没有数字按键

图片?说什么都是徒劳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说什么都是徒劳无用。

就是这款,图片是借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部分看不清啊,来高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部分看不清啊,来高清

你点上面的图,用鼠标滚轮可以放大缩小的,我的级别低,上不了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