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跃12D1黑白电视机电路图

楼主(2016-10-19):
故障现象:有伴音....屏水平一条亮线.....求图纸(带印刷电路图最好)一份.谢谢(出价购买也可以)

网友:
该淘汰了。。。。话说回来把场块换了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没有场块吧!应该是分立原件,OTL输出。

网友:
估计是Y轴放大电路有问题,可惜我也没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场块吧!应该是分立原件,OTL输出。

对.没有场块.分立元件的.上几幅图.....

网友B:
仔细检查主板是否存在虚焊再说吧。再有,主板上的好像是D001的功率管部分的电路检查一下。或者顺着偏转往前查即可。同时测量其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主板是否存在虚焊再说吧。再有,主板上的好像是D001的功率管部分的电路检查一下。或者顺着偏转往前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C:
够老的全分立晶体管结构,分体式高压包硅柱,主要排查,老电解,接插件,及焊点,电位器之类的,有些晶体管及电阻也可能失效,还有某些线圈可能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老的全分立晶体管结构,分体式高压包硅柱,主要排查,老电解,接插件,及焊点,电位器之类的,有些晶体管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飞跃12D1是全国联合设计的;是全分立的;
我记得有这本图集;一时想不起放什么地方了;

网友D:
无线电1980年第一期 封面和封二就是拆机图和线路图

网友:
记得刚学维修那会儿,就用的飞跃12D1学习的。好像是单管输出的。不过维修起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电1980年第一期 封面和封二就是拆机图和线路图

谢谢您的提示.......我的赶紧找到这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