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侠客行二十九:平牛是怎样做成的?(25步学做牛)

楼主(2016-10-19):
音响侠客行二十九:平牛是怎样做成的?(25步学做牛)

所以叫烂,是因为铁心是采用经挑选的二手旧铁心,设备也落后,一台不足30元的手动绕线机,绕制手法也比较原始与传统。但以价论声,性价比倒也不俗,效果不说出色,也过的去,可以满足一般普通受众的要求,故整理贴上,以期对初入胆坛而囊中羞涩的同学有所帮助。

1、        做线框,0.4mm弹性纸两层,见图1;

2、        线框绝缘,缠绕0.08电缆纸和0.12黄腊绸各一层,用只胶带粘住,见图2;

3、        用0.08电缆纸包裹初级漆包线线头,出线端打折(防止绕开头几匝时拉出线头),用纸胶带粘住,见图3;

4、        绕初级线圈第一段,等线圈压住线头和纸框绝缘层时,扯掉纸胶带,见图4;

5、        绕满一层后,用纸胶带粘住线尾,在线圈两端用牛皮封箱带裁成的窄胶带粘贴防塌护边,见图5;

6、        加层间绝缘0.05电话纸一层,加纸时,先在绝缘纸靠头位置剪一豁口,把漆包线通过豁口拉到上一层开始的一边,用纸胶带粘住绝缘层后,再在绝缘纸靠尾部的位置剪一豁口,引出漆包线绕下一层,这就是所谓的Z型绕法。参见图6、图7、图16—图18;

7、        在绕完一段初级还有50匝左右的位置,压入6—8毫米宽对折的电缆纸条。待绕完后将线尾穿入纸条,把纸条拉紧进行收尾,见图8;
.

8、        焊接出线焊片,套黄蜡套管,包裹0.08电缆纸绝缘,见图9—图10;
.
9、        组间绝缘,缠绕0.08电缆纸2层,0.12黄蜡绸1层,黄蜡稠夹在电缆只中间,见图11;
.
10、        绕次级第一段,用黄蜡套管套住线头和焊片,并包裹电缆纸后再绕,见图12;
.

11、        次级线圈第一段收尾,并用合适宽度和厚度的弹性纸垫平线圈的两段,见图13;

12、        组间绝缘,同步骤9;

13、        焊接初级上一段,再绕下一段,焊接处2层0.08电缆纸,1层0.12黄蜡绸包裹,黄蜡绸夹在电缆纸中间,见图14;
..

14、        每层绕完后均需要贴防塌护边,图15为线圈与防塌护边的效果图;

15、        绕完初级第二段后,进行组间绝缘,方法同步骤9;
.

16、        连接上一段次级绕组,绕下一段次级线圈,见图19、20;

17、        次级收尾,套管,焊引出焊片,垫平线圈两端,见图21;

18、        组间绝缘;

19、        初接连接,绕最后一段初级线圈,绕好收尾连接,见图22;

20、        组外绝缘,缠绕0.08电缆纸2层半(半层指纸带接头按排在铁芯窗口内),1层0.12黄蜡稠,线包完成,见图23。

21、        加挡片(线包挡片用0.4弹性纸做,铁心用0.35玻璃纤维板做),插E字片,见图24;

22、        插好E片后,安装铁心包角夹铁,放置线包挡片,见图25;

23、        放置适当厚度的铜版纸为气隙的宽度,见图26;

24、        插I字片,见图27;

25、        敲紧I片,上包角压铁的底板,见图28。

上好底板,输出牛接初步完成了。图29是效果图,然后进行初测,烘干,浸漆..........

网友:
手艺真好,向你学习

网友:
我能提意见否,说错莫怪,铁心依我多年来的看法,好的牛铁心都做的很平整,就是一个平面,说都说了,楼主要怪也妹办法了,哈哈

网友:
这手艺了得!!

网友(2016-12-17):
终于看到如何安排出线端子了,谢谢。如果是分两槽排线,各线包交叉连接,业余条件下不好弄,

网友:
手艺真不错!
自己做和买一个的区别,成就感完全不同。

网友:
能绕这么整齐也是老师傅了

网友:
初级第一段的“头”焊片是在绕完第一段后出的。
第一段的“尾”连接第二段的“头”,必须套黄蜡管,走“Z”字形,埋入线包内。
次级线径粗,“Z”字形可不好走。

网友(2019-01-05):
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好手艺啊,学习了。

另外请教一下,直接1mm的线如何防塌边。

网友:
手艺了得,正在学习,请问如果有骨架是不是会好弄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