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威1010IV修磨

楼主(2016-10-20):
惠威1010IV到手听了二天,发现主音箱背板烫手,主音箱侧面也发热,就拆开看,里面热气腾腾。。。

手摸变压器烫手,后面的1875散热片也烫手,惠威工程师们不到咋想的,把1875功放管散热片与机箱背板用一个胶皮垫隔离开,让他的温度在箱内循环,使箱内达到一定的高温。。。不知何目地。。。

改造 的目地第一换变压器,第二把功放管引到机箱外,第三开机"砰“一声,第四有交流声。改造中忘了拍图片,呵呵
惠威1010 IV功放板,用的是D1875,二个滤波电容一个4700,一个6800,可能是考滤2025供电,这里就不动了,不想花钱买对电容,就这样吧,也懒了,我的环牛上有一组0-30V,可以并个分压电阻,把2025单独供电,这里懒着弄,就按原片试试,效果不好在拆开改
原机功放板
1875功放管引出来后,换个散热片,完功试机效果非常不错,一点噪声没有,手摸散热片温温的,比较理想
由物换牛了,功放板按原来的位置装不进箱内,只好在侧板上钻孔固定功放板
原来牛的螺丝孔用胶给堵上了,在中间钻个孔把100多W的环牛固定
由于环牛体积大,背板按原来的装不进去,就倒过来装进去了
惠威原装的方牛,功率有点小,这个配功放烫手严重

在次说明下,在改造中忘了拍片,只好完功后拍几张外观图片说明下,这个改造比较容易,没有改造原电路板,但变牛和把功放管引出机箱外解决了以上几个在改造前的问题,听着效果很好噪声基本没有了。不想在折腾了,这箱子就将就着听吧,呵呵

网友:
这是个2.1系统。两1875组成BTL超重低音。2025主声道。

网友A:
错误的做法,原以为是你把整个板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做法,原以为是你把整个板移出来?

说实在的,我是没把握情况下,才在坛里问下的,也在没握情况下就这样改的,原来想用屏蔽线的,但手上没有,又不想去电子城就用导线引出来试试

结果改完了没装箱内试机,还行,就这样装进箱内,效果满意

以上四个问题通过换牛都得到解决,目前效果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做法,原以为是你把整个板移出来?

没把整板移出来,是把二个1975与整流管移出来了,板子还在箱内

网友:
楼主前几天好像发过类似的,那胶片是导热用的,功能同硅脂。个人感觉,换牛就可以了,大部分的热量都是那小方牛发出的。

网友B:
这种箱子还不如另起炉灶功放音箱分离 就OK了,   这种低端箱子用来忽悠文艺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箱子还不如另起炉灶功放音箱分离 就OK了,   这种低端箱子用来忽悠文艺范的,

它有一套,说是不好看,不用了。

网友:
不如买个日本二手桌面组合有得玩

网友:
功放芯片连接线过长,不是会容易有新的干扰么?

网友:
呵呵,这个折腾貌似意义不大哦……

网友:
没意义,这种箱子是为电脑配的,首先电脑使用一般听音距离1米以内,使用功率5瓦以内,发热量不大,其次电脑绝大多数为集成声卡,音质有限,所以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为正理。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怎么样                    楼主                     ?

电脑用的箱子你要求什么,能用酷歌听听MP3,没杂音就行呗。。。

难道你还有什么效果要求。。。

网友:
好像有一对,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