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转子看上去好好的,为什么装上去通电会有大的火花呢

楼主(2016-10-20):
这样的转子,看外面摩擦很小的,为什么装上去就是火花很大,为什么呢,怎么看呢,求指教!

网友:
这个电动机是串激调速的交直两用,转速很高,这个转子是感性负载,在磁场变化的时候,有很强的电动势,是必要产生火花。  我是这样处理的,把转子换向器用细砂纸打磨干净,修整好平面抹上一点凡士林,重新换新碳刷,这样还能继续用段时间。个人见解,有好方式的朋友多发自己的维修方式。

网友:
转子看着好好的,但是匝间短路你是看不出来的。楼上说的换向铜片可千万不要抹油啊绝对不能见油运转过程中有小火花属正常。但是火大了就不对。可能是转子问题,也可能是定子问题。

网友A:
定子烧了,或是转子有短路,碳刷不好。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看看定子就知道了

网友:
先检查两端轴承,是否间隙过大或者卡滞,检查传动部分是否顺畅,是否缺油或轴承卡滞,如果没问题,检查换向器,细砂纸打磨可以,打磨过后必须清理干净换向器槽内的金属粉末,然后万用表量绕组,是否存在短路断路。检查碳刷,是否快磨损殆尽,碳刷弹簧是否能保持压力。换向器禁止抹油!!

网友:
串激,并激电机的转子的整流片千表面的氧化膜千万不要打磨,不管你用多细的砂布,只会加速转子的磨损。转子有轻微火花是正常现象。一般不超过转子 的半径。

网友:
串极整流子电机,整流子不能打磨,更不能抹油,表面有一层氧化保护膜,工作时整流片和碳刷之间有细小蓝火花为正常,如果是橙红色的火花,那就是转子有轻微匝间短路,如果出现环火,转子匝间短路严重,不能继续使用了。定子损坏的几率很小,损坏只是的发热不会出现大的火花。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好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有火花是正常的,但是应该是小火花,大的话有可能是钻子内部局部短路,外表好是假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子烧了,或是转子有短路,碳刷不好。

转子没烧  换向器  起槽接触不好也会打火  上车床光一下

网友:
用砂纸光效果不好

网友:
整流子用最细的水砂子打磨后不摸凡士林,碳刷和整流子的接触面大点

网友:
换向片之间的云母片也要清理一下,低于换向器0.5至1毫米

网友:
如果火花不大,就是碳刷接触面过小,如果起火,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要判断转子好坏,先把换向器用金相砂纸打磨干净,再清理干净槽里的碳刷沫,用数字表测量换向器相邻的两片铜片,看阻值是否一样,不一样就说明转子内部线圈局部短路。

网友:
八楼正解。

网友:
我看到有一片换向器铜片颜色不对,,,正常的话每片铜片颜色,磨损是一样的

网友:
老客版主的解答非常正确到位。补充一句把换向器缝隙里面的碳粉等杂质用细竹签剔除干净。转子线圈轻微匝间短路一般的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2017-02-25):
有一个线圈开路也这样,开路的那个线圈就接在烧黑的那两片换向器上,你用电阻挡测试电阻比其他任何相临的两片换向器电阻大

网友:
有时是转子铜片中间有积炭短路,清理下就好了

网友:
里面匝间短路了,里面发热严重 热胀冷缩反反复复就断掉或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