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出的pdf文件没有占满A3图纸,请问老师,这是PDF文件的问题还是打印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10-2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打印出的pdf文件没有占满A3图纸,这是PDF文件的问题还是打印设置的问题?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如果是PDF文件的问题,在打印的时候能否设置打印机,把PDF文件占满A3图纸?怎么设置打印机?

如果只是设置打印机的问题,应如何设置打印机?
因为占满A3图纸后,图纸上电子元件能看的更清楚。本次因为打印出的pdf文件没有占满A3图纸,1张A3图放大成2张A3图后,图纸上电子元件和线路都看得很模糊

我在学习修显像管电视机,网上找到此类型显像管电视机的原理图(PDF文件格式),我以前去打印店,把PDF文件打印出1张A3图,再把这张A3图放大成2张A3图,方便自己随时查看纸质图纸。       (打印店说A2图要在专门的大机器上才能打印或复印,一般的打印、复印机最大只能打印、复合A3的图, 打印1张A2图价格比打印2张A3图价格要贵多了

网友:
把上面的适合页面换为实际大小或者选择适当的缩放比例试试。

网友:
打印之前有个“打印预览”,可以调整稿件的百分比,铺满所选用的纸张

网友:
原PDF文件就每站满页面,你需要将打印比例往大调整,然后预览占满A3图纸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