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70推6P6P,一推二参考了国外线路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6-10-21):
5670推6P6P,一推二参考了国外线路请高手指点:

1、原理图中R4和R8组成的双联电位器放在了5670之后可否?国内看到更多的是在之前,有什么区别?哪种方式好?是否可以省了6P6P的5脚接地电阻?

2、输出牛的输出端在无反馈时可否不接地?

3、可否照此原理图装机,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阻容元件值是否合适?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A:
R4和R8组成的双联电位器放在了5670之后,对5670来说和负载电阻是并联,影响推动级的放大倍数,取值大点放大倍数也大;同时是功放级6P6P的栅漏电阻,如果电位器出现接触不良,会影响工作点稳定或者6p6p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中R4和R8组成的双联电位器放在了5670之后可否?国内看到更多的是在之前,有什么区别?哪种方式好? ...

修改了电路图,这样可以吗?

下图有几点要不要修改:
1、5670阳极电压150V,电流9mA,电源电压250V,需要250-150=100V压降,电阻为:100V/9mA=11K,这样算电阻对吗?没整过胆整流。
2、5670的2和8脚对地要不要接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或者在并一个0.01uF的电容以减少波纹干扰?
3、6P6P的5脚要不要串一个1K2的电阻?
4、6P6p的3和4脚要不要各串一个10-300Ω的电阻?
5、若不接反馈电路,这里的地是不是可以不接?
谢谢!第一次搞胆机,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和R8组成的双联电位器放在了5670之后,对5670来说和负载电阻是并联,影响推动级的放大倍数,取值大点放大倍 ...

修改了电路图,楼上这样可以吗?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谢谢回复!

网友A:
5670阳极电压150V,电流9mA,电源电压250V,需要250-150=100V压降,电阻为:100V/9mA=11K,这样算电阻对吗?你这算的不对。你可以找个现成的图纸做。
首先一点电压250V ,退耦电阻4.7K,负载电阻68K,决定了最大电流,设计不出本级电流9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70阳极电压150V,电流9mA,电源电压250V,需要250-150=100V压降,电阻为:100V/9mA=11K,这样算电阻对吗? ...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谢谢

不客气,支持喜欢琢磨 好学上进。

网友C:
电路图画得不错,希望电路方面的知识也跟上

网友D:
2、5670的2和8脚对地要不要接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或者在并一个0.01uF的电容以减少波纹干扰?
这个接大电容就是免除第一级的本级负反馈,如果增益足够,就不用接。接小电容只会人为提升高音部分,影响频响的平直,不可以。
3、6P6P的5脚要不要串一个1K2的电阻?
串电阻是为了防止自激,如果不自激就不接。预防万一的话接上也没啥影响。
4、6P6p的3和4脚要不要各串一个10-300Ω的电阻?
3脚不能串,4叫这个串也是防自激电阻,尽量不接。
5、若不接反馈电路,这里的地是不是可以不接?
若不接负反馈,可以悬空。

网友E:
我个人觉得,还是希望楼主按自己的想法实践一下、对比一下。
无线电是一门很强的实践学,前辈的经验很重要,自己的实践感性认识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画得不错,希望电路方面的知识也跟上

谢谢!电子电路只是业余爱好,完全自学的,不明白的地方才向论坛里热心的老师学习!

网友F:
问下电路图是用啥软件画的?有中文版的没?给个下载的链接PM我。谢谢

网友G:
          5670就是国产的6N3。6P6P就是国产型号。6P6P=6V6=6П6С。电路也没有独到之处,电源电路也是典型的电子管整流滤波电路,只是因为低频扼流圈电感太小,大大的提高了滤波电容容量,为保护整流管加个100欧限流电阻。这样的Π型滤波参数有瑕疵。B+250V也是通用数据。国外的月亮不比国内圆(当然不是同一时间)。
          就楼主问输出变压器次级接地问题,可见功底不是较深。坛内以及网上有很多成功6N3+6P6P(与6P1电路元件完全相同)作品,可以借鉴既有制作过程图文并茂有用理论概括。何必舍近求远用未经验证存在疑点的电路呢。如果若自己设计电路像这样的6N3+6P1的极为通用的电路还是取消这个念头吧。不会出现独创性与新颖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670的2和8脚对地要不要接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或者在并一个0.01uF的电容以减少波纹干扰?
这个接大电 ...

谢谢你!重新修改为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觉得,还是希望楼主按自己的想法实践一下、对比一下。
无线电是一门很强的实践学,前辈的经验很重要 ...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回复和你的签名一样,实践出真理 。我一般实践之前要先搞清原理再动,三思而后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电路图是用啥软件画的?有中文版的没?给个下载的链接PM我。谢谢

搜索 altium designer 下载,有汉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5670就是国产的6N3。6P6P就是国产型号。6P6P=6V6=6П6С。电路也没有独到之处,电源电路也是典型 ...

版主好!

我还有下面两个疑问请指点:

1、电源又改了一下π型滤波的参数,但总感觉R1、R2、R4、R5阻值没有对,该如何计算?为什么要用两个电阻串联?

2、四路接地按照下图箭头的顺序到机箱外壳,其中接一个50Ω/5W的电阻,这种接地方式对吗?你们是如何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670的2和8脚对地要不要接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或者在并一个0.01uF的电容以减少波纹干扰?
这个接大电 ...

帮忙看看上楼

网友G:
对于6N3来讲这几个电阻取值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6N3来讲这几个电阻取值没有问题。

嗯,已经改了,谢谢!
追问:为什么要用两个电阻串联?是不是起保护作用?经常看到一个电阻就可以搞定,为什么一定要并联或者串联多个电阻?能有效改善音质吗?还是为了增大载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5670的阴极电容去掉,你没有大环路负反馈却把两个管子的阴极交流负反馈全部都取消了会使得整机的增益过大 ...

好的,谢谢你!现在加了反馈电路改成了下图:

这8个电容的取值合适吗?

网友G:
楼上正解,6N3 阴极电容不要用。其余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反馈就更不能加c8.c9了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正解,6N3 阴极电容不要用。其余可以。

版主,谢谢!

网友(2016-11-28):
小子也是对电路一无所知,按图施工的,还在坛上请教过好多小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