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大千世界”FM矿机试用视频

楼主(2016-10-21):
折腾了几晚上,先做好录音神器,再去录像,再去学习编辑,终于搞出一个视频。
欢迎各位批评指导!
在此感谢大千世界老师和cheungbx老师。

矿机原始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70474-1-3.html
录音神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5120-1-1.html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ODAyMzc0NA==.html

网友A:
声音很大,离发射台多远?

网友B:
哪个托线是连接在什么地方??能否在电路图是标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很大,离发射台多远?

百度地图测量大约4。1km,其实我还在距离10km以上的地方试过。也能收到一个很大声的台。只是不象这个“风水宝地”,几乎各个台都能找到大声的收听位置。

有点奇怪的是,惠州几个本地台我很难收到。反而省台收到的多而且声音大。难道是转播的功率有差别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托线是连接在什么地方??能否在电路图是标注下??

在这个帖子的9楼有照片,就是把一根线插到调谐线圈的铜管里。如果不是铜管,你把它直接接到天线相对的一侧也差不多。或者不接触线圈,软耦合也有效果。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2609-1-2.html

是我以前发的帖子。

电路图麻烦您到大千世界老师的帖子找,好像是19楼。

网友C:
厲害厲害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ODAyMzc0NA==.html

网友D:
玩的好开心啊! 可以试着水平方向放置拉杆天线。另外调节拉杆长度和指向对选台也应该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厲害厲害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ODAyMzc0NA==.html

我这fm信号就是强,搞得我没事就带矿机出去试机。
国庆去个农庄摘葡萄,我在一个巨大的高压线塔300m外也收到了fm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的好开心啊! 可以试着水平方向放置拉杆天线。另外调节拉杆长度和指向对选台也应该有帮助。 ...

“舌簧哥”所言极是
天线长度变化是可以调台的,
水平放置一般会使声音变小。
天线指向和人体阻挡方向也可以帮助选台。
fm信号还有个特点就是你找到它的位置,每次都不会变,甚至哪块地砖对应哪个台都不变。有点意思。

网友E:
你的测试十分成功,祝贺,谢谢你引用我的录音神器。利用线尾作FM天线确能加大音量。

网友F:
你们那里的调频信号太丰富了,我们这里只有2套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测试十分成功,祝贺,谢谢你引用我的录音神器。利用线尾作FM天线确能加大音量。

您是我的偶像
张学友也是,年底要去香港看他演唱会
过关的时候如果我拿个矿机,香港阿sir会不会查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那里的调频信号太丰富了,我们这里只有2套节目

您在哪个位置?我估计珠三角,长三角都会差不多。

网友:
这个也太厉害了点吧!!!!

网友G:
很成功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成功的视频

谢谢大千老师(还有138老师)加分。
主要是您的机器设计得好
什么时候出新作品我还等着仿制呢

网友H:
你那里信号好好呀   我这里偏僻  收个FM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那里信号好好呀   我这里偏僻  收个FM费劲了

偏僻的地方可能只能收短波和中波了,中波比短波难,短波比fm还容易。搞个钓鱼天线,用1ss106一般晚上8-9点能收到,不过台很混杂。

网友:
聊几句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