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21):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

  维修过程:

  此机器主板大面积进水,主要进水地方已处理干净。CPU上盖鼓包,打值上盖供电无短路,插上电源待机240MA左右电流。

  打值P_VCC_MIAN对地阻值偏小,只有几十欧,观察发现WIFI芯片旁边的电容发黑严重。

  拆掉后打值有一百多欧,上电待机电流还有100多MA,由于进水面积比较大,仔细观察后发现音频IC上面有一电容也发黑严重。

  拆掉此电容后打值P_VCC_MIAN已有三百多,再次插上电源待机电流变成三十几MA,打各供电并无短路现象,接上电源感觉上半部微微发热。于是在上半部熏上松香接上电源慢慢烧机,发现显示电源部分比其他部分发热要快。

  拆掉显示电源后,接上电源待机电流恢复正常。

  更换显示电源IC后,此机修复。

网友:
顶一个,真牛,下次有进水机找你维修

网友:
厉害,研究的够透彻!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
维修思维好

网友(2016-11-23):
真专业!佩服

网友:
维修中的高手,下次有问题机找你维修了。

网友:
维修中的高手

网友:
高手,有个进水机想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