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0B万用表读数几分钟才能稳定,怎么修理?

楼主(2016-10-22):
比如,电压档,短路表笔,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从0.5伏左右慢慢降到接近零。
测量3.6伏的电压,从两伏多开始,几分钟才变大到3.5伏多一点,十分钟还不能稳定下来。

补充内容 (2016-10-23 22:05):
在4楼 jiedamotuo 和6楼 bigradio 的帮助下,完全解决了问题。
谢谢 jiedamotuo,谢谢 bigradio!

补充内容 (2017-7-4 19:11):
见30楼:
UT60B终于工作完全正常了。
经过几个月前的再一次的超声波清洗,到现在,除非特别潮湿,在这空气湿度很大的梅雨季节状况良好:
电压档,从开路的几毫伏,短路表笔,能回到000.0毫伏;
电阻档,短路表笔,能很快从超量程回到000.0欧姆。

楼主(2018-01-11):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的优利德UT60B的刀盘簧片的位置乱了,能帮个忙把你的簧片位置发个图么?灰常感谢

如下图:

今天测试万用表,读数完全正常。

网友B(2016-10-22):
不可思议,楼主2013年注册的会员到今年还在实习呢?

我有一块UT60G,60系列的最高型号吧,用了大概快十年没坏过。

偏题了,顶楼,希望有人帮助到你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实习期。

我用相机拍摄个视频试着弄上来大家看看。
------------------------------------------------------------
拍了两段视频,传不上来。
优酷、56等视频网站需要手机号码注册,麻烦,不弄了。

网友C:
无水酒精清洗电路板及表笔座,吹干后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水酒精清洗电路板及表笔座,吹干后看看有没有效果。

好,我明天抽时间清洗后,再向大家汇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水酒精清洗电路板及表笔座,吹干后看看有没有效果。

    非常感谢您!

    今天晚上我用分析纯无水酒精清洗电路板两面,清洗表笔插座,清洗后盖表笔插座部分,清洗电池仓里外。然后用电吹风热风档吹干,组装好。

    清洗后情况汇报如下:

    电阻自动挡,表笔短路一两秒钟归零。
    测试电阻,三秒多钟稳定读数。

    电压自动档,表笔短路归零很快,两三秒钟到0伏。
    测试干电池,三秒钟度数稳定在1.512伏。

    完美解决了优利德UT60B万用表读数很长时间才稳定的问题。

    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吹风机吹电路板。

非常感谢您!
你的回复对我解决问题很有启发。

记得在xjw01老师的“0.3%精度LCR数字电桥”这个超长帖子里认识了您,您的发言对我有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思议,楼主2013年注册的会员到今年还在实习呢?

我有一块UT60G,60系列的最高型号吧,用了大概快十 ...

谢谢您!

借您吉言,马上有两位高手指点我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

    今天晚上我用分析纯无水酒精清洗电路板两面,清洗表笔插座,清洗后盖表笔插座部 ...

   您太客气了。矿坛就是这样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借您吉言,马上有两位高手指点我解决了问题。

清洗?热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热吹?

嗯,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