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技术小谈:从一张高价名盘播放不理想谈起

楼主(2016-10-23):
录音技术小谈:从一张高价名盘播放不理想谈起

      今天LIERE中画幅技术相机设计师张教授专程从西安来工作室访问,下午太原烧友王鑫也带来上海老虎设计的两件器材测评。张师同时也是拉斐尔胆机部分型号的造型设计,同时来的还有陕北一位古董喇叭收藏玩家以及一位山西的古董喇叭藏家。
    工作室很少接待发烧友,这次是第一次来这么多圈里的,显得很热闹,大家畅所欲言,互相交流;当然,我们没有互相交换对叙利亚局势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意见。:)玩笑 :)

上午播到一个ADD的碟 之前有在老虎那儿播放 ,老虎认为是录音不好 。在我这里播,一样不好听。
发烧友对于高价名盘,多数人的自然反应都会是怀疑其他环节出了偏差,这无可指摘,这是人的本能。
从演绎角度来讲,这盘的演绎绝对对得起它的价格,但录音的技术上有很明显的失误。
首先是底噪偏高,然后呢动态不足。最弱音到最强音之间的响度落差达不到乐队原声的响度落差。
从一般的录音工程分析来讲,这是矛盾的。底噪既然高说明话筒放大器的电平设定已经在补偿过了,动态只要不过载就不会出现不足,似乎不可解释。
其实这种分析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这个话筒的摆位要呆在正确的位置上,才能这样分析。发烧友缺了这一块儿的知识所以他不敢往这儿想。
如果话筒位置不理想,还套用这个分析,结论就会自相矛盾。话筒摆位失败,在现场监听耳机的表现就是在声能和声场的平衡点处偏离了,带着耳机的人几乎会下意识的推起话放轨道。
这种情形已经足以解释所有问题了。
本来位置已经错了,声能已经不够了,而保持正常的话放水平会让可被量化的有效信息不足,必须推起来补偿。
这一补偿就出问题了。底噪升高了,声能勉强够了,但因为摆位的原因,内动态还是不足。
具体表现在回放时候,就是前级将音乐信号的摆幅推起来后,一般的古典唱片可以实现弱音听得清、强音不过载而底噪只被轻微抬升。他这个错误的录音完全不是如此。
推起前级后底噪瞬间放大数倍,动态拍成一张大饼了
所以,不必迷信名盘。名盘所以是名盘,可以是它的演绎很好,但不自动等于录音也很好。
摆位没放到声场和声能的平衡点处, 为了补偿量化不足,所能采取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升话放水平,这是不少早期录音师犯下的错误。
没人敢怀疑名盘  因为缺了录音这块知识 就被自动被忽略了。
要播好这种唱片,有一个例外 ,就是用老式书架箱,反而会好听。例如3/5A,哈哈
可能有人讲,怎么可能,书架动态更窄,两端压缩掉了是雪上加霜,怎么还会好听呢
其实很简单的,把这种带子过一遍母带压限机,你会发现在落地上也开始好听了
这就是后期的奥秘:“动态压缩会让中频变好听”
35A这种箱子本质就是个机械版本的动态压缩器, 道理就这么简单。
(千万别问我压缩动态为什么会让中频好听,这是上帝干的,您如果要问他老人家去,请顺便帮我问问为什么人会对三音程和声关系会感到大脑愉悦 呵呵 这都是无解的事情)
处理老资料录音时候经常压缩和激励并用,也是这个道理。 让刺耳噪音变成温暖的泛黄背景,同时又能做到饱满宏亮。

附上几张图片。
张教授

工作室刘总和张教授审听唱片

左侧这位是山西发烧友.网名“乔家大院”,古董喇叭玩家;右侧是随张老一起来的陕西古董喇叭玩家李先生

张教授主观测试吸收模块的性能

上海老虎上手的两件器材

网友:
咱也闲聊 俺以为您的听音环境造成声压不足底噪上升属正常。非常同意话筒位置的
重要,我听CD 童丽唱片的录音离话筒很近 能产生很强烈的位置感。

网友A:
“三音程和声关系”,初听起来有点别扭,不会就是三次谐波在人类听觉中的感受吧。

这种录音可能更适合在均衡后插入一个扩张器。

楼主(2016-11-26):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期混缩时录音师使用了分段压缩,并且压缩启动电平过低,释放时间过慢,造成低噪过大,动 ...

我觉得这类早期严肃录音,使用压缩器的可能性非常小。。。非常的小。。。
     在录制古典的现场使用压缩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压制动态让话放水平提升起来以保持磁带上充足的采样信息。倒很少有人这么干,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原因是经过压缩器后,后期怎么摆弄前级的摆幅都无法再重现原声场的规模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用压缩器也有满足磁带采样的办法。
本案例中我没有听到明显的压缩声,所以我才敢推断:
不用压缩器也能满足磁带有效采样的办法有几种,本案例的录音师用了不太合适录制内容的那种了。

网友(2017-11-16):
好啊,有这样的地方放音响。
听音环境是该引起注意的地方。

网友(2019-02-24):
引用 网友A:
“三音程和声关系”,初听起来有点别扭,不会就是三次谐波在人类听觉中的感受吧。

这种录音可能更适合在 ...

我想我以乐队中乐手的感受解释,但不知与楼主所说问询上帝的“三“是否同一个问题。

我在民乐队中吹短笛,演奏经年,大家总觉得乐队声音欠完美,后来发现乐器柜深处还闲放着有个大阮,于是请几

个三弦手中一位改弹分谱大阮,在大量的高/中音乐器中补入打拍或和弦的低音乐器大阮,乐声马上不孤不漂,

亮丽沉稳和谐,拍子坚实,很动人,频谱很华贵/丰满,乐曲完了,听众仍留恋,好象不愿意乐曲停下来.

如果乐队乐器,高//中/低.配比合适,并且不是齐/合奏简单奏出,互为补偿,以某种规律和弦而奏,完美奏出主旋/

和音/节拍,各种乐器各施其职.来演出作曲家的音乐构思,应是某种三和声关系

网友:
想知道这张盘是怎么成为名盘的?

网友:
师傅讲的好,学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