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670K+T打印机维修

楼主(2016-10-23):
坛子里的淡淡的笑出一个平推打印机670,不贵,就下手了。
打印机收到了,包装很好,当时看楼主的测试图,以为有断针的,楼主也只说通电会动,不过看在价格不贵上,就下手了。前两天到手了,楼主包装很到位,开箱后,看到机器外观不错,只是表面上比较脏。开箱后就第一时间通了一下电,灯正常亮的,就关机了。然后就是拆机做卫生了,外壳用洗衣粉和钢丝球清洗后,有了8成新的样子了,原来里面很多连续纸的小孔纸片,也有好象浸过水的样子,不过清理后就干净多了。
然后就是清理电路板了,电路板上看不出浸过水的样子,不过上面非常脏,而且有一层较厚的油泥,这个比较难处理,用酒精棉球大概清理了一下,再用刷子刷了一下,最后用热风枪吹干,发现IC下面还有很多的机油,风枪一吹就是一阵油烟出来,就尽量多吹了一会,最后安装,先装上机芯通电,发现了新问题,就是通电一会就关机了,或者是灯闪后关机,网上查询了一下,说是主板的问题,感觉不太象,因为到手时通电是好的,虽然当时只通电了3-5秒钟吧,然后再拆开用更多的酒精清洗后吹干,再通电,这下好了。
然后就是清理机芯部分了,拆开机芯,清理干净,这里就不多说了,期间还把打印头拆下来清洗了一下,发现前面的油泥太厚,用酒精清洗不干净,没有办法,只好将打印针拆下来,所有的针板也拆下来,在前面的两个板之间堵满了油泥,不拆是没有办法清洗的。这个打印头针比较好拆装,是单层的,虽然看上去针都是一样的长,但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的区别的,我曾经拆过一只打印头,与这个类似,以为一样长,但最后装好后就发现还是有不同的最长的相差了有0.2毫米,也就是一根针的直径的样子,刚好那一次有两根针装在一起,就象断了针的一样,没有办法,只能拆下来重装,而且还要测量长度,因为里面是圆形排列的,到了前面就是两条线状排列了,因此,两头的针会短一些,中间的最长,相差就在最大20丝的样子,用游标卡尺是不太好测量的,还好,我有读数显微镜,把24根针测量好后再按照长度排列后装的针。这次有了上次的经验,在拆的时候就按照原来的顺序排放好,再装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安装时,最好从两头的针装起,可以从前面的空隙处看一下是不是针在导针板 上是不是边上的第一孔,如果是正确的,后面的针装起来就很快了。经过清洗,打印头满血复活了,说一下,没有断针,估计是原来的打印测试页色带不好了,或者是其他原因,有一条线淡了。
机芯清理好后,以为安装一下就收工了,谁知安装好后通电时,又出现了灯闪几下关机,或者是能打印,但过一会就自动关机的问题了,这下知道肯定是电路板上有问题了。没有办法 ,只能再拆开,手上没有图,感觉有点无从下手的样子,不过时好时不好的,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一个类似的问题的,说是电源板的问题,但我一查,那个2240的管子是好的,但用表一量,发现5V和42V的两个电压都没有,这下可以确定电源板是肯定有问题了,主板是不是有问题还不能确定,先解决电源板的问题。
外观上检查,电源板上没有什么损坏的元件,网上找670的电源图,费了好多神终于找到了,这个电源板的输出主要有两路电压,一路是5V,一路是42V,还有两个控制信号,一个是电源开关信号,一个是42V正常信号给CPU的,当电源开关信号开路时,电源开,对地短路时,电源关,42V正常时是低电平,42V电压低时,输出高电平。
经过检查,5V和42V的输出端均为0,实际上是5V端为0.7V,42V端为2V左右。PSC就是电源开关端也是低电平,只有1V左右不到点,正常时在30V左右,这一般说明就是电源控制部分出了问题了,将那个控制开关的光耦的控制端短路,这时有了电压输出,两路都有了,说明电源的主体部分是好的,从表现上看,那个PSC为低电平,可能的原因就是保护电路部分保护了。因为是空载,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因此不可能存在过流和过压保护的情况。期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图上的R51,标的是0.51欧的,我在板子上测量了一下,发现电阻有600欧左右,当时以为找到了原因了,以为是电流检测电阻增大1000倍,误保护了,但一看电阻的色环,是620欧的,原来不是那个图上的电流检测电阻,也就是说图和实物是有区别的。因为几路保护相互影响,最后是分别拆下每一路的保护,发现拆掉Q55后,电源正常了,而Q55是过压保护部分,分别用三只稳压管检测5V和42V的过压,42V的是用的两只24V的稳压管,测量了Q55是好的,当时这三只稳压管ZD52,ZD53和ZD87在线用万用表测量了的,正向和反向都是正常的,但现在问题在这里,只能拆下来拆了ZD87后,电源也立马正常了,因为ZD87是和ZD52串联的,就先测了一下用万用表,是好的,就再用维修电源测了一下稳定电压,发现只有6V左右,再拆下ZD52测量了稳压电压是24V,这下子确定就是过压保护检测稳压管坏了一只,今天买了新的后,电源已经全部正常了,实际上这个不用也是问题不大的,不过还是换上了。
现在,打印机是完全正常了,主板也是好的,开机重新复位了一下,也就是恢复到了出厂状态,是按下面的两个按钮后开机保持按那两个键 5秒就行了。
上个670的电源原理图

LQ670K+T电源电路图

LQ670K+T电源电路图

网友A:
厉害,但是现在一般没人修了。旧机器200左右有的是。修一台不够功夫钱。

网友B:
老师果然厉害 我这还有几台打印机 一直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但是现在一般没人修了。旧机器200左右有的是。修一台不够功夫钱。

是啊,也当是练练手了,如果是让别人修,贵了我觉得不值,便宜了别人不愿意修,说起来换了个稳压二极管,当时买了10个,也就是2元钱,一个才0.2元,但要找到故障所在,时间不少,光找电路图就费了好大劲。还不完全一样。没有图的话,要费更多时间和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果然厉害 我这还有几台打印机 一直不敢下手

有什么故障现象可以说说,又不值多少钱,坏的话就卖配件。
话说我电源修好后,在插那个电源排线时,没有过一会,虽然电源线拔了,不过输出电容里有电,插的时候错开一位,只听叭的一声,当时心想坏了,电源修好了,主板打坏了,白修了,不过一查,还好,排线8个脚,是2个地,2个42v,2个地,2个5v,PSD N,PS C,42v旁边有两个地,要碰到5v的要错位3或4位。也算一个小插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也当是练练手了,如果是让别人修,贵了我觉得不值,便宜了别人不愿意修,说起来换了个稳压二极管, ...

也是,成就感多少钱也买不到。积累一点经验,掌握一点技术是人生一大财富。

网友:
老师的出彩修配精神着实令人震撼!由衷的大赞!!电路的底蕴功夫了得,不保守的传递,奉献精神令人由衷的佩服!!!和近期白居不易版主的一篇电子管功放机教程相仿相等。看打印头的拆装修吓人,光看就让人心服口服。记得多年前在广东买NEC6300打印机时有一老板教我一法。把打印头放入汽油中1,5CM处泡几天每天晃晃,用力塞塞,使油墨和杂物出来。而后用缝纫机硅油滴几滴即可。机械部分同可。电路板上的油泥今后你可用兆欧表测看。一般不用清。想着等几个月会洁净如新的,灰尘不会跑掉啊。老师的打印头的修拆可不是几个人佩服的。这功夫下的真是令人汗颜。同时也给后来者建树。对后来的3D,5D打印刻开一茅庐洞开之洞啊。

网友C(2017-05-26):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故障现象可以说说,又不值多少钱,坏的话就卖配件。
话说我电源修好后,在插那个电源排线时,没有 ...

请问下大大,9  10脚电压正常是多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大大,9  10脚电压正常是多少的呢

现在记不得了,电路图上有标的吧?只记得输出的电压有这样几个,一个是5V的,一个是42V的,这是给打印头的,还有一个是给电源开关的,大约是30V左右的,另一个记不得了,这两个可能就是你说的9,10脚 电压吧。实际上这两个电压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5V,这是供控制电路用的,那个42V的是供打印头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记不得了,电路图上有标的吧?只记得输出的电压有这样几个,一个是5V的,一个是42V的,这是给打印头 ...

谢谢回复,。。看图纸,3.4两脚是42V;;7.8两脚是5V;;9脚是0.3,10脚是37.5。

我的基本都对,就是9脚是0V,10脚是37.6,但测10脚电压的时候,电源板有时会发出滋滋声,不知道怎么回事。
换板就能正常通电,可以肯定是电路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看图纸,3.4两脚是42V;;7.8两脚是5V;;9脚是0.3,10脚是37.5。

我的基本都对,就是9 ...

10脚 是电源开关的控制脚,好象是对地短接时电源开,你用表量这个脚的电压,实际上是对地接了一个电阻,可能你的表的内阻不是太大的,这时的电源板处在临界状态,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的。那个9脚的0.3V实际上是给CPU的一个电源正常的一个反馈信号,可以检查一下旁边的相关几个元件就行了,东西不多,那个IC是一个双运放,是作比较器用的,必须是5V和42V都正常才行。

网友:
这个修理打印机的功夫不是一般人有的,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