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棚 9014单管机

楼主(2016-10-23):
做的实在是差强人意  各位大师见笑了。1.5V供电 按图一装就响 能收三四个台  声音还不错

用废旧电机漆包线自己绕的天线和电感  居然都能正常工作  还是比较满意的

通过这次装机 解决了几个DIY的技术和工艺问题 比如电池干脆就用透明胶带绑上电线直接用 哈哈

网友A:
佩服, 居然能响,用什么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 居然能响,用什么耳机?

最普通的苹果手机耳机

网友:
可以随身带着听了。

网友:
乐在其中。高兴就好。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地制宜,很不错,学习了。

盒子空间小    除了焊 就是粘  没用其他手段

确实是因地制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做过N多单管机,响的没几个。尤其9014 9018 等管子。没做响过。
做响过3DG6 2SC930 2SK163 等。 ...

9014是公认最容易做响的呀

网友:
楼主这种DIY精神值得学习,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一样,恭喜楼主的小鸡制作成功!

网友:
恭喜制作成!另外,请教下问下GZL如何做的?为啥次级线圈为15T,而不是8-10T,GZL也有点怪,一般为2.5M,图中才10uh?

网友D:
能不能接功放?

网友: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就当练练手。

网友E:
这不是高手的所为, 必然是高高手.
上个视频录音就最完美了
磁棒天线的线圈都不画出相位, 这些图又可能会误导50%的初学者

网友F:
9014放大倍数那么大,我计划直接接输出变压器推个30欧的耳机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接功放?

应该可以呀  插头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高手的所为, 必然是高高手.
上个视频录音就最完美了
磁棒天线的线圈都不画出相位, 这些图又可能会误 ...

电路图是咱们论坛中的

视频等过些日子  我再把机器整的好看点  然后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14放大倍数那么大,我计划直接接输出变压器推个30欧的耳机喇叭

应该没问题

苹果耳机  60多欧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是咱们论坛中的

视频等过些日子  我再把机器整的好看点  然后录一个

这看过, 几年前面包板实验过. 没响
所以想看看到底乍整的

网友:
       电容101P、103P的标注是不规范的,严格说是错的,正确的是100P、0.01UF,或者101、103而不加单位名称。如果硬要加单位名称P的话那103是10000P,你硬要写103P是不是错的?

网友G:
        高扼圈GZL,看你是绕在电阻上了,如果是绕在磁芯上,你这些分量的漆包线,差不多也够2.5MH了。磁芯的作用就是在同样直径同样圈数的情况下大大增大电感量,同时缩小线圈的体积,使便携式和袖珍式收音机得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扼圈GZL,看你是绕在电阻上了,如果是绕在磁芯上,你这些分量的漆包线,差不多也够2.5MH了。磁芯的 ...

嗯嗯嗯 电路我也是坛子里找的。高厄圈我是有意识多绕,手头没有磁芯。但这个绕完以后效果奇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看过, 几年前面包板实验过. 没响
所以想看看到底乍整的

只要零件没错 连线没错 一装就响。检查连线很重要 开始我也在面包上连错过。多实验几次就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零件没错 连线没错 一装就响。检查连线很重要 开始我也在面包上连错过。多实验几次就弄好了

好的. 有时间再玩. 谢谢

网友:
记得小时候 电池正负极片连接用透明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