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步机电源改装

楼主(2016-10-24):
跑步机电源改装成电位器或者pwm调速 中阳的电源板
有偿或者我给你发过来也可以

网友A:
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改装?

就是让电机工作

网友:
直接买个合适电源!这玩意改造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

网友(2017-04-16):
连上控一起发过来我可以帮你看看,也许能修好

网友:
跑步机电源一般都是市电直接整流成300V后给永磁直流电机做 电源, 调速方式一般有两种  有些是 可控硅导通角控制, 有些是开关管做PWM调速,  调速的原理就是 用转速传感器 检测电机转速后 给单片机输出相应的调速控制脉冲,因为负载不同 导致的失速也就不同, 单片机检测这个转速就知道怎样进行稳速了,  改这个真的比较麻烦,   还不如用调压器调压后整流来得方便。

网友:
感谢版主讲解,进来学习。

网友:
直接买个直流调速器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