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我做的中波天线

楼主(2016-10-24):
最近迷上了收中波,可是信号差的可怜,交流供电干扰改用了蓄电池供电,路由器干扰低端频率把路由器拔了但是还是差,于是决定做一个框架天线。

做的骨架

做的骨架

买了12米的25mm pvc线管,16个三通和4个弯头,全部用完基本上没有剩下来材料

空气连是用的四连的全部并接上了,这样能够覆盖中波全部频率有富余,电线是用的30米网线

说一下使用感受吧,增益是有了,但是杂音还是很大,虽然是调谐天线但是空间中的杂波太多淹没了需要的信号,在北京北六环内用它来接收天津相声广播勉强达到能听清的级别,看他们说的数据30米的话365的单连就可以覆盖了而我的30米要用到差不多1000p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噪音来源于高频开关电源比如电脑开关电源、日光灯电子镇流器,节能灯等等,如果要收音好,就 ...

是呀,我之前用pl660听ssb单边带的个人电台通联,在家里就没有办法听,拿到旷野后信号好得很,根本不需要外接天线就能够稳定的收到HAM的对话

网友:
不错,哈哈,因地制作

网友B:
记得有一位坛友制作了一款场效应管收音机,中波用的是低阻磁性天线,据说那样做噪声小。刚才我翻找那个帖子,但没有找到。

网友:
低阻抗天线的噪音比较小,如单匝大环天线阻抗约300欧,以前我也用过多匝调谐天线,虽然它增益高但是调整麻烦,后来一直用单匝大环。

网友C:
按这思路,桌子,床,大衣柜......都可以做框架天线,还不用多占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这思路,桌子,床,大衣柜......都可以做框架天线,还不用多占空间。

做仔细点,还能当装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仔细点,还能当装饰

做大衣柜里面,带中波天线的定制家具。

网友E:
这是给半导体用的吗?如何接线?

网友:
位置很重要, 换几个地方试下,特别是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给半导体用的吗?如何接线?

不用接线,调谐振以后一米以外都有效果

网友:
这功夫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北京收听天津相声广播那么费劲吗?我地处山东淄博,比北京离天津远多了,用我自己装的6、7管机听天津相声 ...

我也是搞得很失望,原来是几乎一个台都收不到,就连北京本地的台就收起来都很困难,现在算是渐入佳境了。现在不是电磁信号强度不够而是干扰太大的问题

网友:
这个天线很给力

网友:
中波抗干扰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自己安装的收音机,还是买的成品机?如果是后者另当别论;如果是前者,则首先应在收音机自身找原 ...

是一个老红波收音机,二级中放。一中放输入是双调谐中周mtf-2,后面的那个中周里面坏了我又重新绕制的,重新做了统调。我用收音头接收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得不好就是收音机的问题。

收音机我觉得还好,比起我的车机和收音头来说都要高,而且灵敏度不是问题关键是信噪比

网友:
中波主要是电磁干扰太大,收信距离可以比FM远得多。

网友:
不错,做得真好,佩服!

网友G:
可能是收音机的问题,选择性不好好所以噪音大。

网友A:
        现在的噪音来源于高频开关电源比如电脑开关电源、日光灯电子镇流器,节能灯等等,如果要收音好,就必须使环境回到四十年前,那时这些都没有,有一个办法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就是室外,野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收音机的问题,选择性不好好所以噪音大。

有可能是通频带太宽,如果能压缩通频带的话应该可以减小很多噪声。现在的中波收音机和以前的不一样了,以前追求的是音质,所以通频带很宽,还使用双调谐中周来扩展通频带;现在音质再好也好不过调频立体声,所以频带窄一点好,窄一点噪音可以小不少

网友H:
好大的线圈!楼主费了不少心思,花了不少时间,收获了不少电波,同时收获了快乐。但是这个线圈太占地儿了,感觉绕一个蜘蛛网式的线圈能占地儿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大的线圈!楼主费了不少心思,花了不少时间,收获了不少电波,同时收获了快乐。但是这个线圈太占地儿了, ...

蛛网天线我之前也试过,但是ppr管太软了容易变形,用空连调不到谐振点上

网友:
楼主应该上FM。

网友:
加高天线,直接玩F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室内用这么大块头的天线,代价太高了吧。北京北部接收天津电台就是信号不好,但是北京南部信号就相当好。除 ...

其实这个天线对接收帮助不大,信号增强了很多干扰也大了很多。我本身喜欢的是技术及器材而不是节目,手机APP上天津相声广播要清晰的多

网友J(2018-07-01):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一位坛友制作了一款场效应管收音机,中波用的是低阻磁性天线,据说那样做噪声小。刚才我翻找那个帖子 ...

求知版主,是这个帖子吗?我也正在试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846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J:
求知版主,是这个帖子吗?我也正在试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8461-1-1.html

这个场管电路,如果先能做好本振,也就成功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