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胖了!

楼主(2016-10-25):
一个基准中的18.5V锂后备电池组,在浮充状态下和小空间环境温度为平均30度的情况下,工作了整整三年,终于到寿了。在夏天,小空间的最高工作温度可以达到43度,够难为电池组的了。

一开始是发现不能工作到规定的时间。电池用的是2AH电芯,基本上一个月左右放一次电,也就是拔掉交流电源用后备电池工作,工作时间超过20小时。最近突然大幅度减小到不到6个小时,拆开时就看到下面的情景啦:

一个单元胖出来了:

脱了外面的自封袋:

剪去里面的胶带:

又有一个开始发胖了:

本来还想改成14.4V的电池组,现在两个不能用了,估计剩下的三个也不行了,只好扔啦。

网友A:
过冲了吗?

网友B:
这种情况不是过充就是过放

网友C:
浮充电压设成4伏,放电终止电压设为3.7伏。这样可能寿命更长。

网友D:
它还有容量放气复原后可继续使用。

网友E:
电池的一致性很好啊统一都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冲了吗?

这是浮充的锂离子蓄电池,电压控制在最高每节不超过4V,可以长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不是过充就是过放

三年啦,老本都用出来了,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过充过放是相对的,鼓包的根本原因是经常性的一定时间段内发热过多,一般都是经常性的完全充放电循 ...

羊水没破,闻不到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充电压设成4伏,放电终止电压设为3.7伏。这样可能寿命更长。

我用3.9V稳压管做充电限压保护,从0.7mA和20mA两个点筛选出电压分别为3.95V和4.07V的器件,100个器件中大约可选出10~20个,看批次的质量如何。

放电没有保护,只是做了低压告警指示,告警电压约每节3.4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还有容量放气复原后可继续使用。

已经为我服务三整年了,好聚好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的一致性很好啊统一都鼓包了

这还是网上找的工厂处理的二手货,用用还算满意,就是容量多少有些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