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侠客行三十一:泄放电阻

楼主(2016-10-26):
音响侠客行三十一:泄放电阻

工程上,为防止RL电路由于外界原因引起与电源脱开而造成不应有的设备损坏或人员伤亡,常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电阻,此电阻称为泄放电阻。在储能组件两端并联的电阻,给储能组件提供一个消耗能量的通路,使电路安全。这个电阻叫泄放电阻。可以是电阻、二极管,如电感(继电器线包)并联的二极管。

泄放电阻一般并在滤波电容两端,其规格选择主要根据电容两端电压、容量C和放电要求(如电子设备开关电源输入端并联滤波X电容,要求拔出插座2s后插头插脚不得危险带电),从而确定放电时间RC,即得到电阻取值,还要注意电阻功率问题。

在老电子管机中,为了簡單的稳定高压,使高压与负载变动的关系较小,常在整流器的输出端多接一个泄放电阻。由于在电子管时代稳压是永远之痛, 因此稳定高压之泄放电阻差不多是平民機唯一的选择。它是一个功率较大的线绕电阻,在过去的电子管扩音机中经常可以看到它,而以AB2及B放机比较常见。然而现在胆机中却很少使用,这与电源变压器的容量增大、电子管AB2及B放大机早被大功率石机取代有关。

总括而言,它的作用有:
①        保护电容 及电子功率管: 采用直熱式电子管整流或是晶体管整流,接通电源,高压随之建立,而电子放大管尚未工作时,滤波器输出端的电压因空载而峰值很高,就容易击穿电容器。有了泄放电阻,滤波输出就有一定负载,电压就不会有很高的峰值电压,保护电容器及电子功率管的安全。
②        防止电击: 放大器断开电源后,滤波电容器上贮存的电荷可通过泄放电阻放电,这样在检查维修时就不会电击操作人员和损坏测试仪表。
③        稳定电压  : 这一电路中的泄放电阻还有一个作用,即能够提高整流滤波电路直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其实当电源供器的负载电流很小很小的时候,电压约是输入交流电压的峰值(1.414倍),而负载电流增加时,电压会开始降低,装了这支泄放电阻后,在未接负载前就对电源电路则构成一个恒定负载,也就是泄放电阻平常就会消耗一部份电流,使电源供应器的输出电流不至于太低,因此也减少了最大输出电压与最小输出电压的差。它好像一个廉价的自动稳压器,使输出电压起到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 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端的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加入泄放电阻可以使其变化量减小。假设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升高,使负载两端的直流电压升高,这时泄放电阻Rl两端的电压升高,流过泄放电阻的电流增大,使整机电流增大,导致在电源内阻上的压降增大,这样使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下降,反之则相反。显然加入泄放电阻对稳定直流输出电压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当需要稳定的直流工作电压时,仅利用泄放电阻来稳定输出电压是远远不够的。

泄放电阻的阻值并不十分严格,但是大多是设计在流过总电流的十分之一左右,也就是如果此电源最大输出电流是5A,那流过泄放电阻的电流大约0.5A。请记住,此值并不是一定要在十分之一,泄放电阻流过越大的电流,电阻的瓦特数也会越大,热量也会越惊人,实际测试后再决定是比较恰当的做法。

然而, 如有关之泄放电阻用作防上高压把电容打穿及电子管跳火的作用, 此时用量是每100V用50-100K。

泄放电阻的大小决定了RC电路的放电时间常数和电源的消耗。33011-0004泄放电阻小,放电时间常数小,放电迅速,泄放效果好,但是对电源的消耗大,反之则相反。所以,泄放电阻回路的时间常数要根据具体要求来决定。

有的电路根据放电时间常数大小来决定泄放电阻的阻值,如开关电源中的泄放电阻路,要求在拔掉电源插头后2s内放电完毕,以保证人身安全,这时根据公式,t=RC来决定R,即单位是F(微法),R的单位是MQ(兆欧),时间常数f的单位就是s(秒)

有的电路是根据流过泄放电阻电流的大小来决定泄放电阻阻值的。泄放电阻上流过的电流一般不大于SmA,很多在2mA以下,流过泄放电阻的电流大,对电源的损耗大,对电容的电荷泄放就快,反之则相反。例如,有一个直流工作电压为350V的电路,泄放电阻使用270kQ电阻,流过该泄放电阻的电流为1.3mA。

滤波电容两端的泄放电阻电路如图示是电子管放大器电源滤波电容两端的泄放电阻电路,电路中Cl是电子管放大器电源滤波电容,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工作电压达300V以上,Rl是电容Cl的泄放电阻。

电路在通电状态时,Rl不起作用,只是消耗一部分电能。在电路断电后,电容Cl存储的电荷通过电阻Rl回路放电,迅速放掉Cl内部的电荷,使整机电路不带电,以方便电路的检修和调试。如果没有电路中的泄放电阻Rl,在断电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电容Cl内部存储有电荷,如果这时进行电路的检修或调试,将会被电击。

快速导航

音响侠客行一: 电源音波功 - 真正的HIFI烧友最低限度都只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49-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气宗宝典: 家老虎磁场与音质的关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56-1-1.html

音响侠客行三: 少林易肋经: 供电系统的谐波抑制及降损节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62-1-1.html

音响侠客行四: 电源线魔功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481-1-1.html

音响侠客行五:保邪剑法 - 神怪保险丝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37-1-1.html

音响侠客行六:小宝神功 - 机器的洞洞?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44-1-1.html

音响侠客行七:音响神油,妙不可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53-1-1.html

音响侠客行八:音响一指禪: 在机箱上点穴指压的”神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662-1-1.html

音响侠客行九:音响洁面乳: 端子及脚部护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53-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音响吸精大法: 系统的屏蔽、吸波与接地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63-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一:崆峒神拳: 单晶铜改善音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854-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二:大侠秘技, 不可见洞胡乱插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881-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三: 无敌神牛 - 电源滤波隔离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925-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四: 电源派小结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5928-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五:不死邪刀 - 锡线當喇叭線的奇文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83-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六:基本功: 锡焊锡与去锡漫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87-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七:锡材也可吹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91-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八:电容对音质的影响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96-1-1.html

音响侠客行十九:牛魔王来了? 晶体管扩大机再加输出变压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297-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谈牛色变:浅谈Hi-Fi输出变压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309-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一:浅谈HI-FI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工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314-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二:输出变压器铁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510-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三:输出变压器的简易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6515-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四:805单端音频牛业余制作浅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8127-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五:推挽输出牛的业余制作(上)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9246-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六:推挽输出牛的业余制作(中)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9270-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七:推挽输出牛的业余制作(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9308-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八:胆石整流之争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59560-1-1.html

音响侠客行二十九:平牛是怎样做成的?(25步学做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0049-1-3.html

音响侠客行三十:胆机高压电源的馈电方式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2246-1-1.html

音响侠客行三十一:泄放电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62726-1-1.html

网友:
现在很多电路都忽略这个泄放电阻了

网友A:
谢谢楼主, 有个问题搞不大清楚,。。。 如果电源电路中有B+1, B+2,B+3。 是只在B+1处有加泄放电阻,还是每级都要加?

楼主(2018-02-26):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有个问题搞不大清楚,。。。 如果电源电路中有B+1, B+2,B+3。 是只在B+1处有加泄放电阻,还是 ...

只耍B十1即可。

网友(2019-01-05):
电阻W数要大?

网友:
讲解详细,资料有用,谢谢。

网友:
旧式乙类推挽扩大机,多半使用LC滤波,并联一个泄放电阻,来增大直流电压稳定度。因为乙类推挽乙电电流变化大。当输出电流小时,滤波器输出电压容易飙升,所以接一个电阻泄去一部分电流。

网友:
感谢才子老师以前没有接这个电阻经常被电得酸爽现在就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270k1w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感觉这个泄放电阻的稳压原理与并联稳压电源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