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精密排阻 复活办法。

楼主(2016-10-26):
不吵嘴,不谈诗歌!不喜欢看读写小说!
有过口角之人,请你自己不要观看和使用我提供的方法,不然就无耻了。

Fluke376 精密排阻脚断了,苦于这种电阻精度比较高,一般不好替代,如果运气好只是引脚那里断了,完全可以恢复。

不啰嗦,直接上图。

网友A:
当年不识货,丢了不少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不识货,丢了不少这东西!

后悔吧!!!!!!!

网友:
可是上面写的是103454啊

网友:
骗人,2条腿也能叫排阻?

网友:
呵呵,我说怎么少腿呢

网友B:
不是滑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滑动电阻

滑动不了!

网友:
应该是直立的电阻,进口器材以前用的多

网友:
果然精度很高

网友:
挽救个生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不识货,丢了不少这东西!

下次拆拆拆。。。

网友:
你好.你那个不像是排阻吧?

网友:
也不能使用普通引脚,否则无法保障精度

网友:
怎么打开的,那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