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发动机转速

楼主(2016-10-26):
我的是老车了,1.5L手动的。日系本田飞度(老爷车了,车龄12岁)。

看新车车评价,发动机转速都说到6000-7000

我开了几年车,
车速80,发动机2200-2400转
车速100,发动机2800-3000转
车速120 3000-3200转
车速140 3500转左右
车速160,没忙得过来看转速表,不敢随便乱看了。貌似3800(发动机声音不同了)

想要新车,1.5T的。想问问,这带T的发动机转速会比自吸的高得多么?

网友:
带T的不是转速高,主要是动力性能

网友A:
带T的车型,要看发动机扭矩输出的起始转速,有的是1800-4000,有的是1500-3000,。。。。。。。
这个不容易对号入座的。

特别是手动档的带T的,匹配反而不如自动档(包括AMT,DCT,DSG,AT,CV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T的车型,要看发动机扭矩输出的起始转速,有的是1800-4000,有的是1500-3000,。。。。。。。
这个不容易 ...

看转速表是不是和你现在的车基本一样.
正常开,不超过4000

网友:
带T的和不带T的发动机转速是一样的。

网友:
不同的转速和不同的档位配合才会产生不同的车速。3000转配五档到120,换成四档可能就要3500,换成3档就要4200,换成二档可能要到4800,换成一档,可能你把转速轰到底才能勉强够上。
对于同一辆车来说,不管带T不带T,转速确定,档位确定的情况下车速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带T的车在输出功率和扭矩上要比不带T的更高。因为涡轮增加能够强行往发动机的气缸中送入更多的空气来与更多的汽油形成混合气体,从而在一定适度上增加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

网友:
汽车转速表要和波箱匹配才有意义,单讲转速是没法比的,同发动机不同波箱,转速明细不一样.

网友:
带T的只是增加动力,不会增加转速吧

网友:
带T的一般都是转速2000左右开始介入,增压介入后输出功率增大,扭矩增大。

网友:
      行驶转速只跟档位和车速有关,基本上是硬连接的。
      正常工况(指的是合理选择档位),行车时发动机转速在2000-3000都算正常,2500 - 3500 甚至4000 都是合理的升档时机,2000左右一般是合理的降档时机。手动挡可以根据路况和驾驶习惯自行选择,自动档一般有它自己的程序,开久了换档程序也会依据司机的习惯自动做一些调整。
      那种6000转都是最高转速或者峰值功率转速,一般用不到。只有飚车急提速或者长时间高速攻陡坡才能遇到。
      传统自然吸气的车,最高扭矩,德系的一般在3000左右就有,日系的好多都要4000以后。最高扭矩时具备较好的加速性能,看习惯可以在最高扭矩附近或者稍微晚一些升档都可以。
      同排量下涡轮增压将最高扭矩增加并且提前。涡轮直喷的车一般1500 或1750就达到最高扭矩了,维持到3500-4000左右扭矩就开始下降。因此原则上涡轮直喷的车可以早升档,并以较低的转速巡航。我的车7挡100km/h行驶转速就2000rpm,这个速度下提个速超个车啥的都没问题。

网友:
带T的现在都调教的 一千多转就介入了,但是现在总是不太放心带T的,总是感觉自然吸气的更耐用一些用十几年的话我还是选择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像天籁公爵V62.5的线性的输入动力源源不断,舒适性更好一些,如果追求强有力的推背感还是选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