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Radio

楼主(2016-10-27):
  很久以来,一直想好好仿制一台国产电池管四灯收音机,做到真正的实用、便携式。特别是上海451的外观和电路,可惜由于业余条件、材料取得的限制,不能做的很像,只好差不多就可以了。这里暂且命名为DIY Radio。
  电路图采用的是收音机挂图之“电池超外差式四管机”,只做中波段,符合上海451的要求。大中周、大空连(365p*2)、大喇叭(Ф92mm纸盆)、长磁棒(Ф10*160)、0.04*60李兹线(56圈),以及K型震荡线圈,为减小体积,采用PCB板焊接,输出采用5针小变压器220v/5v代用。成品后为211*126*72mm,比上海451的238*54*84mm更小,喇叭却更大。这些器件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不做具体介绍。
  谈谈三点跟踪调整。先要调节两只中周收台,然后调节K型震荡线圈,校对度盘频率中间位置;低端电台调节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高端则调节垫整的微调5/20p。再用耳机听弱台,仔细调节两只中周至电台大声,调整OK。此法供没有仪器的坛友作土法参考。
  其实我也没有仪器,手里只有有限的廉价数字万用表、电容电感表、一把电烙铁.......从单灯、两灯、三灯,直到四灯......

收音机挂图之“电池超外差式四管机”
上海451

这是我重新绘制的电路图

网友:
1971老师又出精品了,看着真养眼,跟商业机器有一拼啦!

网友:
层板切割后,把切割面烧蚀打磨掉然后刷亮光漆就美观了

网友:
不错,不错。老师又有新品问世,这段时间没少折腾啊。
如果用一张木皮把面板上的榫头印记挡住,可能观感会更好。

网友:
电路很好,壳子的铆接煞风景啊,直接粘接会好很多

网友:
高手!太漂亮了!

网友A:
5/20P恐怕不能实现高端理想统调,可以先用一个8/48P半可变进行调整,我经过试验本振联高端补偿在36P左右,于是换下8/48P,加入20P固定电容,再并联上5/20进行微调,倒是天线联用5/20P就足够了。

网友:
用9V电池是不是很费呀

网友:
无论是无线电电工工艺,还是木工工艺,都极完美.

强烈要求参加DIY大赛.      完美         完美          完美

网友:
看完楼主的作品,应该把自己的机器砸了。

网友:
上海451的两个中周变压器是特制的。

网友:
电子管倒装不担心会掉下来吗?

网友:
这个DIY...有水平

网友:
这个电烙铁牌收音机就是招人喜欢。

网友:
老师又有新品问世,真是不错。
怎么不考虑用一节18650电池配上升压模块,这样就不用那么多电池了。

网友:
这个四管机很养眼,做工精细,外壳独到,中周是自己绕的吗?参数?

网友:
有興趣了解電路圖是何種工具畫的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关心的问题
关于外壳,这个是DIY老大难问题,业余爱好,条件有限......
管子倒装,这个做了才知道,紧得很,不存在掉下的问题,这是参考国外早产品方式,这样比较容易缩小体积。
中周问题,中周是成品的…633型,有人用312型,有机会我也试试。上海451中周很特别,无法仿制。
乙电问题,如果升压能不影响干扰,那最好。这个需要尝试。这台机子用6节6F22,串联。我还是考虑直流电,准备网购6F22充电式的来用。
电路图使用CAD画的。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在那买能买到0.04*60李兹线圈谢谢

网友:
好图,好手艺。
不知为何板子倒挂在机顶?

网友:
少见的做工,特别是机箱的制作更显水准,最好是重点介绍一下。

网友:
DIY中的精品!直流4灯也是亮点!

网友B:
请教 楼主,外壳是什么材料?用什么机器加工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楼主,外壳是什么材料?用什么机器加工的?谢谢

我估计是用多层板+激光切割。

网友:
制做的非常漂亮,由其是外壳,希望重点介绍一下。

网友:
9v叠层电池用充电的更好,

网友:
佩服楼主的机箱制作水平。
好象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了?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份?因为楼主的电工水平也很高,但外壳真的亮瞎了我的眼。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关心的机壳问题。采用3mm椴木薄皮夹板,激光切割加工。当然CAD设计上花的功夫不少......

网友:
  这个做的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你头像中的可调天线的制作情况,谢谢!

网友:
非常好!支持出套件!

网友:
手工了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关心的机壳问题。采用3mm椴木薄皮夹板,激光切割加工。当然CAD设计上花的功夫不少......

再有这样的图的话,你发草图给我,我一周内帮你用三维设计软件画出来,很方便,别人加工起来也容易,用CAD画图太费时间了,改一个地方得累死,用三维设计软件就没有这些问题。我愿意无偿帮助你完成你要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关心的机壳问题。采用3mm椴木薄皮夹板,激光切割加工。当然CAD设计上花的功夫不少......

你这个贴给我一个做外壳的思路,我以后的设计完全可以借鉴,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激光切割的就是好
502粘接好用吗
感觉502要生硬,再寻找其他粘接牢固、硬化快的胶

网友:
两个小建议,第一是以后再设计的时候,尽量缩短第一中周变压器和第一中放管栅极之间的距离,第二是建议在甲乙电之间接入一个8微法的电解电容器,可以增加输出。避免不必要的交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关心的机壳问题。采用3mm椴木薄皮夹板,激光切割加工。当然CAD设计上花的功夫不少......

很漂亮, 不知道什么地方能加工??

网友:
楼主的激光切割机是不是用雕刻机改装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关心的机壳问题。采用3mm椴木薄皮夹板,激光切割加工。当然CAD设计上花的功夫不少......

我今天突发奇想,把您的CAD图发给我,我义务帮您画成通用STP格式的三维图,以后您可以在任何一个流行的三维设计软件中打开,并且可以由软件自动生成1:1尺寸的CAD图,因为很多雕刻设备只接受DXF格式的CAD图,这样如果有必要再做时,也比较方便,

以后,您还可以把电路部分画成三维图,与这个外壳装配在一起,需要的时候还可以生成爆炸图,这样以后无论是文件的管理,或者零件的制造,都可以机械化加工,形成规范的加工工艺,这样就方便了,做出来的就是一个产品的形式,不知您意下如何?

网友: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很棒的制作,学习

网友:
好作品!不过边缘这么锋利容易磕到碰到,手疼心也疼。

网友C(2016-12-08):
引用 网友A:
5/20P恐怕不能实现高端理想统调,可以先用一个8/48P半可变进行调整,我经过试验本振联高端补偿在36P左右, ...

有一调频机高端最高调到103M,还差大约5M,有时稍一调这个103M跑到低端去了,请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调频机高端最高调到103M,还差大约5M,有时稍一调这个103M跑到低端去了,请指点迷津,多谢!

最高到103说明本振覆盖不对,需要对本振电感和电容参数简单计算,然后再调整,一般你说的这个情况应当是本振电感过大造成的,先调节本振低端和高端覆盖,再调节高端补偿电容,此补偿电容可以用一个数值较大的半可变确定大概范围,再用一个数值较小的半可变加一个固定电容并联代替,这样能提高稳定性,不至于稍稍转动一下错过最佳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高到103说明本振覆盖不对,需要对本振电感和电容参数简单计算,然后再调整,一般你说的这个情况应当是 ...

起初用本振加铜芯的方法(磁芯在下面另一侧未动)将低端调高到了87M,但高端也上不到108,只到103(可变已全部旋出到头);后退出铜芯,通过减少本振补偿电容器,高低端也是这个结果,有时补偿调得过了103M反而跑到最低端去了(可变全部旋入状态),不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起初用本振加铜芯的方法(磁芯在下面另一侧未动)将低端调高到了87M,但高端也上不到108,只到103(可变已 ...

无论是补偿和垫整主要是改变可变电容系统的覆盖系数,其覆盖范围的频率值由电感决定,加铜芯能提高谐振频率不过要引入不少的损耗,不如把线圈拉开一些,或者重绕一个线圈比较简单。计算一下覆盖系数和电容值的大小,对应的算出线圈电感量,参考以前做过的数据仿制一个线圈装上就行,或者密绕的空心线圈手动拉开一些也能减少电感量,这些都比加铜芯要强,能降低不少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补偿和垫整主要是改变可变电容系统的覆盖系数,其覆盖范围的频率值由电感决定,加铜芯能提高谐振频 ...

多谢老师的回复!有关可变覆盖的问题,今天特拆开做了测量,请老师分析一下:断开与振荡线圈联结的可变及补偿、半可调测试结果如下,空气可变变化量由3.27p至13.72p(变量是不是小了?)、补偿电容器为14.15p、标称2/10的半可调在4.52p位,三者并联结果在7.86~18.62pF间,单独测得振荡线圈电感量0.06微亨且调整磁芯往外变化很小。
       原上电测接收频率为81.6~96.4MHz,通过上面加铜芯(底下磁芯不动)和更换减少补偿电容器只调到低端87.5高端刚不到103兆赫,老师帮分析计算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谢老师的回复!有关可变覆盖的问题,今天特拆开做了测量,请老师分析一下:断开与振荡线圈联结的可变及 ...

仅仅空气可变的覆盖系数是足够的,88—108M频率覆盖系数1.21,也就是说可变电容最大比最小达到1.6就能满足要求,通过你的描述来说覆盖系数大于2是足够的,起码本振联肯定足够,高端频率108那么本振电感量不足0.2微亨,约在0.17—0.20就可以满足需要,这是我用软件算的。应该就是线圈电感量不准确的问题。可变系统的覆盖系数是够用的,只要拉准了覆盖范围,再统调跟踪难度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谢老师的回复!有关可变覆盖的问题,今天特拆开做了测量,请老师分析一下:断开与振荡线圈联结的可变及 ...

另外调频系统的分布电感较大,因此你单独测量有可能不是那么准确,软件的计算结果是这样的。空气联加补偿加分布电容达到9.8P的话,电感达到0.1578微亨即可达到128M的本振频率,当然我这是按照中频10.7M计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仅仅空气可变的覆盖系数是足够的,88—108M频率覆盖系数1.21,也就是说可变电容最大比最小达到1.6就能满 ...

这么说本振电感量是不是偏小了?但我用铜芯在上面拧入频率是上移的,只是高端到不了1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调频系统的分布电感较大,因此你单独测量有可能不是那么准确,软件的计算结果是这样的。空气联加补偿 ...

忘了说了原机中频是6.75MHz的,通辻减小初级电感到9.54微亨、拆除次级谐配电容并稍减少电感量改为10.7M顺利接到以10.7为中频的中放电路成功,
只是以上频率的高低端都是建立在中频10.7的电路,不知在原6.75情况下覆盖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本振电感量是不是偏小了?但我用铜芯在上面拧入频率是上移的,只是高端到不了108

拧铜芯上移本振电感量偏大,我那只是软件计算结果,实际上还有分布电感一类的。目前的情况你应该减小本振线圈电感量,原来中频是6.5M的相比现在来说本振覆盖系数比现在大一些。不过也是微乎其微的差距可以忽略,目前你可以尝试一下减少本振线圈的匝数看看,或者用空心线圈代替磁芯线圈,那样便于手动调整电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拧铜芯上移本振电感量偏大,我那只是软件计算结果,实际上还有分布电感一类的。目前的情况你应该减小本振 ...

多谢指导!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2018-01-04):
完美的机器 。

网友:
DIY Radio Very powerful. Make people admire!Is it a radio, a MW or a SW ?

网友:
做的不错,漂亮,可惜不是F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