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认真组装68-1,请教大家调试方法

楼主(2016-10-27):
本人两年前受同事影响,开始组装单管机,不过要求不高。这次开始认真组装一台,用的是68-1电路。自己刻的板:
         管子用的9015,检波管用的2AP9,线圈在10cm磁棒上绕制,初级绕制后测量有360uH,次级有5圈,加了2圈发射极再生。高频变压器用节能灯上的变压器磁芯绕制的,用表测初级3点几mH,次级接近6mH,可调电容用双联223p,把两头并联起来。耳机用300欧姆的:
        白天能收两个台,晚上能收10来个台,较强的有4个,其他的台常伴有强弱周期交替起伏的噪声,而且常常刚调到一个台能听,但过一会儿就被噪声淹没。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调试?

网友A:
楼主所叙述收的台不少,这样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距离远的电台相对的噪音就会大些,看楼主用的耳塞可能不太适合,莫不如加个输出变压器来匹配一下输出阻抗会更好,或者增加一级低放来匹配阻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叙述收的台不少,这样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距离远的电台相对的噪音就会大些,看楼主用的耳塞可能不太 ...

谢谢指点,想请教输出变压器要怎么绕制啊?我看过一些资料,说低频信号变压器电阻要大。感觉绕制挺困难的。不知道普通变压器行不行?

网友A:
您可以参考这些
甲类阻抗怎么算?输出变压器怎么绕?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56182

自制输入输出变压器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5081-1-1.html

DIY四管再生来复式收音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6053-1-1.html

关于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匝数比请教 - 第2页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82398-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参考这些
甲类阻抗怎么算?输出变压器怎么绕?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 ...

感谢提供的这些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的这些资料!

不客气;这里还有--------------
也绕了个小输出变压器用在单管机上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2359-1-1.html

网友:
可尝试一下调整天线次级线圈的圈数和与初级线圈的距离(耦合度)。